求科普

楼主(2022-09-12):
点焊机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步骤,以及怎么自己制作?请大师科普!

网友:
将焊件表面清理干净,装配准确后,送入上、下电极之间,施加压力,使其接触良好。通电使两工件接触表面受热,局部熔化,形成熔核。断电后保持压力,使熔核在压力下冷却凝固形成焊点;去除压力,取出工件即可。焊接电流、电极压力、通电时间及电极工作表面尺寸等点焊工艺参数对焊接质量有重大影响

网友A:
前阵子搞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40794
做微波炉点焊机,接触器精确定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80493
点焊1865电池,内部短路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03608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重新做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搞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0794

好的,谢谢。碰到这种厚板子,怎么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碰到这种厚板子,怎么玩啊?

这种厚板子,不是电池,就可以直接将电极上下设置,电流穿过两板的结合面焊接。这当然需要焊接电流足够大。

工业用的点焊机有四个工作阶段:

1、预压,将两工件用电焊头加紧;
2、通电焊接;
3、断电,点焊头仍然压紧工件;
4、松开点焊头,取出被焊工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碰到这种厚板子,怎么玩啊?

目测图片上铁板2mm厚,前面铁条6mm以上,这已经不是个人DIY玩家做的点焊机范畴了(一般玩家点焊机主要是针对锂电池组),这种需要工业对焊机了,三项电380V的,20KW-50KW的中频点焊机才搞得定(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