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恢复二极管高反压

楼主(2022-09-12):
(图片)

楼主:
厉害了,反压达2000V,可以用在高压的整流,如果用混桥,则更加可靠。

网友:
貌似第六代碳化硅很厉害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用做50Hz整流,并不是像多年前那些摩机文章,凡整流管必换快恢复。
快恢复二极管,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耐冲击电流。如果后面接的滤波电容容量比较大,开机的冲击容易使二极管击穿。我多次实践证明,这些二极管用在开关电源高频整流很耐用,但是用在220v整流,尽管耐压和电流都留有很大余量,依然容易坏。

原因很简单,快恢复之所以快恢复,是因为结电容小,而要减小结电容,只能缩小pN结的接触面积,所以不耐冲击。

用做高频整流不错,但用在50HZ,就不如普通整流管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用做50Hz整流,并不是像多年前那些摩机文章,凡整流管必换快恢复。
快恢复二极管,有一个问 ...

用电子管做半桥,用这种二极管做另外半桥,一般我的滤波电容用4uF,不会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用做50Hz整流,并不是像多年前那些摩机文章,凡整流管必换快恢复。
快恢复二极管,有一个问 ...

所有正规厂家的二极管都会给出最高结温,Ifsm,瞬态热阻等参数,整流管的烧毁完全是可计算可预期的,如果在计算规格内整流管烧毁那只能说明买到了假管子。快恢复管缩小结电容的方式是更改材料和工艺,而不是减小芯片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