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编程语言的优缺点简介

楼主(2022-09-13):
注意:以下仅老衲个人看法,不一定准,不作参考。
靠编程谋生的,绝对不要看。老衲不懂编程,下大雨被困,当小白文来说的。

1,机器语言,也就是代码全是01001之类,无任何实用价值,但是,最好用机器语言编一段小程序,并能在电脑上正常运行,记事本里写正确的01即可,对于理解电脑原理和编程很重要。

2,汇编语言,也无价值,但是必须学一点,对理解电脑原理很重要,可以在dos里debug看每一句执行后的寄存器数值等。简单一点也可在51单片机上体验一下。最好是电脑。

3,c语言,业余玩的首选。c语言的精华是指针。
不要学指针,大致了解指针即可,业余用不着指针。51单片机上的c语言好像非常简单。
c语言超过1000行代码时,出错概率大增,且难以查找,因为c语言没有自动垃圾回收机制。

4,c++,业余不要想了,根本学不会,学的没有忘的快。

5,c#,也就是c++++,两个大优点,一是取消了指针,仅保留指针作兼容以前c代码用。二是自动垃圾回收。
c#适合几十几百人的大项目,十万行以上的代码。
c#面向对象,比c的面向过程难以理解。
业余爱好,c#难学,不学指针的c相对简单。

6,small basic,面向儿童的编程语言,老衲喜欢,简单,个把小时基本能全明白,老衲当高级计算器用。

7,其它,感觉业余用处不大。

网友(2022-10-22):
界面如图:

网友(2022-09-13):
你就等着挨批吧!

网友A:
点进来看还以为能学到什么,不会编程为什么发这个帖,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进来看还以为能学到什么,不会编程为什么发这个帖,莫名其妙

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看三国演义,观众不会打仗,却讨论街亭之战,甚至说诸葛亮该如何如何打,这不很正常?
编程又不神秘,幼儿园就有编程班,一般的小学生一天完全学会单片机编程,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看三国演义,观众不会打仗,却讨论街亭之战,甚至说诸葛亮该如何如何打,这不很 ...

谁让你指点江山口气那么大,“各种”编程语言,结果呢,TOP 榜单上你有几个?

网友:
其实语言都很容易学会,但是,这仅仅是编程的开始。学C++,就需要学MFC。学C#,需要系统学.net。学C,需要系统学windows sdk系统功能调用。还有学习数据结构,各种库,以及编程思路。

网友B(2022-10-20):
既然楼主喜欢扩展BASIC,不妨接触一下Python,权当现代版的BASIC。

网友:
不用指针学习C语言干嘛?指针的效率很高,对应汇编的内存存取指令LDR,STR

不但要多用指针, 而且还要多用指向结构体的指针

比如液晶显示, 需要设置x,y坐标,前景色,背景色,字体, 如果常规的函数调用,入口参数要一堆,容易出错还臃肿, 如果把这些参数封装到结构体上, 再用一个指针指向它, 调用时只需传递一个指针变量,4个字节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预定义多个结构体变量/常量,需要哪个用哪个

还有比如对多个数据进行处理, 只要在函数里设置源指针和目标指针,从源指针获得数据,处理后写到目标指针对应的空间,这样函数调用不需要返回值,调用后直接得到结果,而不会受到返回值只能1个值的限制,这在一次处理大量数据的时候特别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楼主喜欢扩展BASIC,不妨接触一下Python,权当现代版的BASIC。

正经的现代版 Basic 不用跑去推其它东西,这逻辑也是

网友:
为什么要学习C指针?因为编程到了一定的高度,可以利用函数指针,把调用函数 象 调用 一般 参数那样调用,这样就可以编写一些高难度的程序。
嵌入式编程一般都要学习C语言。
C#相对来说简单了,做个windows界面的串口通信程序还是很容易的。
大型网站的开发一般用java之类的语言。
目前更流行python,这个用途很多,人工智能,机器视觉,AI等比较多。
现在开发我看到很少有人用C++,本人认为C++并不是很难学的,之前的VC++6.0 主要是理解微软的MFC类库比较麻烦。现在用C++的不多,不是说这个语言不好,而是现在更简单的太多。
实际上delphi (可视化Pascal)是一个很好的面向对象语言,可惜没有被推广而没落。可是现在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在用,包括被人看不起的VB6,呵呵。

网友D:
VB排名第六

网友:
引用 网友D:
VB排名第六

VB和C都在门口转了转。

楼主:
以前听说过 F# 语言,不知有谁玩过?干嘛用的?

网友C:
这个 VB 指 VB.net,不是 Classical V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经的现代版 Basic 不用跑去推其它东西,这逻辑也是

楼主一楼说重在玩,我觉得Python借助现成丰富的生态也许有更多的可玩性和时髦性,而又无须太过烧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听说过 F# 语言,不知有谁玩过?干嘛用的?

是 Fortran 结构化语言吧?以前大一学材料力学时用来做有限元应力分析。

不然是早期的关系数据库语言 FoxBASE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VB 指 VB.net,不是 Classical VB

是Visual Basic .NET,在您的帮助下弄得上位机关联台式万用表测量采样数据很好用,Visual Basic 上手快,就是玩ATMEGA328P单片机的BASIC语言编程没有玩好,那时刚刚接触单片机差距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Fortran 结构化语言吧?以前大一学材料力学时用来做有限元应力分析。

不然是早期的关系数据库语言  ...

雷锋是雷峰塔

F# 全称是 Function Sharp,简称 F#,顾名思义就是 函数式编程语言 的意思,函数式编程语言起源于 Lisp,顾名思义就是用函数表达式而不是 Fortran 那种袋鼠表达式的语言。

举个荔枝,诸如 Fortran 等袋鼠表达式语言中,你可以写这样一个表达式:
(1 + 2) * 3 - 4

但这样的表达式,在函数式语言中要写成
subtract(multiply(add(1,2), 3), 4)

也就是说,加法是函数 add(),乘法是函数 multiply(),减法是函数 subtract()

要用这样的表达式来写才可以,这就是函数式语言和袋鼠式语言的基本区别,而 Fortran 是袋鼠式语言的老祖宗,Lisp 是函数式语言的老祖宗

所以 F# 和 Fortran 的关系,就是雷锋和雷峰塔的关系

网友:
都学点皮毛的飘过,总结一下,语言只是一门工具,纠结只会浪费时间,不如专精一门,凭个人做不到多大的项目,只要用上有结果出来,达到目的就行,仅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
几年前用C#写的纯数组队列演示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