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松下550踩雷了。。。

楼主(2022-09-13):
前几天刚买了台hd550  300多号称状态挺好   到手正常使用  15放了一天昨晚拿出来想采集录像带 倒带过程中直接死机报F03 按住退带和旋钮进维修模式(7开头的那个)也退不出来 由于录像带内容比较宝贵  只能拆机了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带仓两百塑料拆掉才取出磁带  重新对了齿轮 装回取自检正常但是进带不能下落就是右边一个白色一个黑色塑料刚接触到就停了 机器显示F-04   我想问一下 对位的时候带仓这块是要装进去再对还是对好再装进导轨也可以呢?为了追求低故障又重新买了台fj630,这个扔掉也太可惜想研究一下,肯定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带仓上齿条和机芯上齿轮位置没对位好,网上找对位图片。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请问楼主如何进入维修模式?

网友:
减阳寿的机子,远离最好,折腾太费力了。

楼主:
退不了了,又买了台fj6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请问楼主如何进入维修模式?

按住退带键转滚轮 转到7开头的数字 看停止键是卸载 按播放是加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住退带键转滚轮 转到7开头的数字 看停止键是卸载 按播放是加载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