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板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22-09-13):
想买一块800瓦太阳能能板装电动车顶。给60v80安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池板输出36伏多。用dcdv升压模块给电池充电行不。问卖家说太阳能板功率不稳定。不行我感觉应该可以。有高手这样用过吗。

网友:
800w装电动车太大了吧,800w得几平方了

网友:
可以用升压型mppt控制器充电

网友:
你这配置,大太阳晒足6个小时就能满电复活了。

网友:
低压太阳能板肯定能给高压电池组充电。
这么大的功率,用普通DCDC升压太浪费了。用升压型MPPT

楼主:
网上买不到800瓦太阳能控制器

楼主:
2.4米乘1.3米尺寸想穷游

网友:
太阳能板功率不稳定是因为行驶过程中桥遂、树荫的影响,停在太阳底下应该是稳定的

网友:
如果车自重不大,路不好,电池板是不是容易振碎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米乘1.3米尺寸想穷游

这个尺寸的太阳能板电池,能达到800W的输出功率吗?也想给电动三轮车安装一个这样的充电装置。

网友:
2.4X1.3M的尺寸才3平方米,普通太阳能板在中午太阳光峰值且光照角度垂直的时候,顶多也才300瓦的功率,单晶硅的效率能高点但是撑死也就400瓦左右,离800瓦还有不小的差距。加上控制器和逆变器的损耗,能充进电瓶的功率普通太阳能板不会超过200瓦,单晶硅板不会超过300瓦。

网友:
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800瓦,那应该不是一块,应该是2-3快,可以买高压的,也可以让卖家定制,这样省事些,一般的太阳能充电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的太阳能板电池,能达到800W的输出功率吗?也想给电动三轮车安装一个这样的充电装置。

理论上最高效率的商品电池能做到,但实际上很难,因为这是成品太阳能板面积,但实际上硅片之间会有间隙占据一定面积,即使是硅片上面也有汇流银线占据一定的面积,一般而言有效面积是 0.9 左右(有的更小),所以楼主的 3.1 平方太阳能板,有效面积可能在 2.6~2.8 平方米,按 20% 效率计算,AM1.5 条件下功率峰值五百多瓦是可达到的。

另外固定安装(最佳角度)的电池,一般(全年)日有效发电量大约是 AM1.5 条件的 3 小时左右(当然具体数据要看你那个地方的太阳能数据,这个可以在相关网站查询到),也就是说上述面积电池在最佳角度固定安装下、天气良好的日发电量大约是 1.5 度电。

楼主:
还没动手正在准备材料。

楼主:
这么大板子一天才发1.5度电

楼主:
下边一个搞错了。网上找的这款板子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
车顶加光伏板应该用柔性的太阳能板,硬板受力后容易暗裂,发电效率降低而损坏,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
我自己的光伏板不是叠瓦的,量了面积,每平方米约合150瓦
如果你的是叠瓦的话,因为光伏发电片排列密度较高
单位面积的额定功率指标,应该会高一些,我们算它200瓦/平方米
那800瓦标称的光伏板,约需要占面积4个平方米

升压MPPT可以用廉价的普通boost升压的DC-DC升压开关电源改制
利用一下像常见的TL494或SG3525的低端PWM电源管理芯片
把它里面内置的电压取样放大的运放的输出端引出来
用一个调节电位器,接到光伏板输出电压上
让光伏板电压去钳制PWM输出
也就是光伏板电压高于一个电压值时,增长输出脉宽,反之减小
当然还可以加入其它适应性控制措施
像阴天、超温等补偿控制模式

楼主:
楼上是高手。象网上卖的太阳能板也不知靠谱不

网友:
不带 MPPT 控制的变换器,最大毛病在于会频繁打嗝重启:负载过大 -> 电压拉低 -> DCDC 停机 -> 电压恢复 -> ....
然后阳光墙裂的时候,光伏功率有浪费;阳光微弱的时候,整个系统不停打嗝。

另外光伏板的成本,每瓦 3-5 元左右。这标 800W 的光伏板,如果价格不在 2.4k-4k 区间,基本就是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2.4米乘1.3米尺寸想穷游

太阳能热水器在北方的冬天几乎不能用(因为太阳太少)!太阳能电池应该类似吧!

网友:
升压效率低,可以考虑3~4块小板子配mppt降压充电。不过你平放,功率估计只有60~70%的样子,不是天天都有好太阳,做好打半折的准备。

楼主:
在网上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板子。有坛友推荐一下吗?长2.4 米左右。宽1.1米左右

楼主:
功率6到800瓦

网友:
你这个要求已经超出当前技术太多了。一平米顶天200W,还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楼主:
拼多多找到了标称600瓦1200mm乘1000mm是虚标吧。买了两块迈没有到货。到了测量一下看看。

楼主:
买了两块柔性板。标称三百瓦。单板1 2乘1米测量一下最大太阳22v短路电流不到7a.虚标太历害了。实际功率估计不到100瓦。

楼主:
控制器买了装上试试。中午大太阳两块板子串联充电。电池是19串磷酸铁锂电压61v左右。充电电流只有2.3a左右。太阳能侧电流不到6a.。算起来150瓦也不到。垃圾产品。商家同意退货退款。两块板1470元。有坛友推荐一下吗。在哪里买

网友:
柔性板寿命短,但放在车顶方便,600W,不要奢求,太阳板要买名牌,比如英利,晶澳,协鑫等,发电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