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知道的坛友指导一下

楼主(2022-09-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大抵是原机比较老,固件不认大硬盘

网友:
你得看:

1)监控的硬盘是RAID卡吗?这个需要配的。
2)新硬盘分区的格式化格式和老的一样吗?

3)监控是从新硬盘启动,还是只存数据。

这些你都要搞懂才行,监控的录像机有很多种,他们各不同。

网友:
还有个方法是待机器启动后,再把4t盘插上,然后进系统里格式化

网友:
不能开机还要看看硬盘功率, 是不是电源带不动了

网友:
有可能是机器太老,不支持大于1T的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