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利用联通5G网络遥控的遥控车

楼主(2022-09-13):
大家给个建议!怎样将比例遥控信号用5G传输到遥控车再还原到遥控信号来比例控制遥控车

网友:
复习下以前比例遥控电路,其实就是一些编码的方波音频信号,通过调频发射出去,找一套遥控器找到末级音频点输入到手机话筒里面,另外接受端从手机耳机端截取音频信号输入接收器解码,别忘了使用之前先打个电话按一下接听键才能遥控

网友:
网络是挺快,但是延迟未知

网友:
可行
5G物联网开发板
图传模块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就是用 wifi来控制差不多不

网友:
我一直也想弄个4G5G遥控视频车,因为经费问题一直没有搞,一般遥控器都有模拟器功能和接口,这个接口就是一个单通道音频输出接口,可以利用这个接口和4G模块通信

网友:
就这个,一个APP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支招!

网友A:
5G模块比较贵,wifi或者无线电通信模块比较现实。无线电模块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多年前我就做过。比例信号变成数字信号,简单多了,数字信号再转成pwm信号驱动电机,或者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5G模块比较贵,wifi或者无线电通信模块比较现实。无线电模块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多年前我就做过。比例信号 ...

在楼区密集阻挡  信号盲区会使可靠性降低  所以只有公网才可能省电距离远

网友:
5G,走IP了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楼区密集阻挡  信号盲区会使可靠性降低  所以只有公网才可能省电距离远

170MHZ的模块,通信效果还不错的.频率低的可以绕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MHZ的模块,通信效果还不错的.频率低的可以绕弯

给个链接参考哈.

楼主:
走IP?用啥样的模块可实现?指导一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链接参考哈.

论坛不能给连接,你某宝搜索170MHZ无线电通信模块就可以找到了。成都那里有好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不能给连接,你某宝搜索170MHZ无线电通信模块就可以找到了。成都那里有好几家。

谢谢您嘞。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距离多少?目视范围还是目视外范围?距离不同方案和成本不一样~

遥控距离:楼区障碍物1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