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工作点与特性曲线不符。。。

楼主(2022-09-13):
KT88单端,静态,屏级电位360V,帘栅电位207V,阴极电位12V,阴极电阻150欧,计算阴流80mA,屏压348V,如图A点。
正好手里有一个帘栅200V的输出特性曲线,在此曲线上,屏压248V与栅压-12V曲线的交点应为静态工作点,对应屏流约为120mA,如图B点。
实际屏流A点80mA,曲线作图屏流B点120mA。。。。即使考虑帘栅电流进去,差距也很大。
原因是什么?管子离散性如此大?作图误差?计算错误?

网友A:
图中的帘栅压与屏压都是相对于阴极的电压,你所谓的电位,是从哪里算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帘栅压与屏压都是相对于阴极的电压,你所谓的电位,是从哪里算起的?

电位都是对地。
所以,屏压=屏极电位-阴极电位;帘压=帘栅极电位-阴极电位。

楼主:
如何增加屏流?理论上应该是减少阴极电压。
如何减少阴极电压?理论上应该是减小阴极电阻。
可是试验发现,阴极电阻减小,阴极电压也减小了,实际阴流并没有增大。

网友A:
也就是说你的帘栅极已经不是200V了,那所有数据都不会符合图上的数据了。
增加屏流还可以提高帘栅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你的帘栅极已经不是200V了,那所有数据都不会符合图上的数据了。
增加屏流还可以提高帘栅压,,, ...

纠正一下:帘栅对阴极电压为207-12=195V。
与曲线的帘栅200V相差不大,而且是静态,帘栅电压应该不假稳定。
相差5V,曲线族会有向下移动。但变化会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你的帘栅极已经不是200V了,那所有数据都不会符合图上的数据了。
增加屏流还可以提高帘栅压,,, ...

院长(随大家称呼),有没有可能管子衰老?

网友A:
那差不多,不会误差太大。既然偏离这么多,就要考虑管子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B:
不排除管子老化,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依赖特性曲线,但不明迷信特性曲线。希望能理解这句话。
很多厂家(尤其是新复刻管)都用用的几十年前的经典特性曲线,但自身的产品就是有偏离经典特性曲线的情况。
还有,要注意管子的产地,举个非常明显的例子,6P6P 也就是6V6,中 、美、苏 同型管的特性差距就非常明显。

网友:
反正我是对着课本,对着图像,一步一步的计算,就没算准过,我现在还是不会用这个图。

也许 海版  说的对,不能太迷信图,吃透原理才是重点。所以我在不停的啃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差不多,不会误差太大。既然偏离这么多,就要考虑管子的质量问题了。

我也感觉管子老化的可能性很大。。。做了纯二KT88,最大削顶功率达不到原图给出的13.5W,只有10W,开始可见削顶之前,失真仪测已经达到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排除管子老化,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依赖特性曲线,但不明迷信特性曲线。希望能理解这句话。
很多厂家 ...

明白了,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看,就是管子性能不足。现代国产的KT88能满足标准曲线的没几个。想要满足曲线就用旧的NOS管。

NOS是什么东东?

楼主:
如果是管子的问题,胆机HIFI很多问题就得到了解释。。。
同样的电路,阻容参数,工作点总有偏差,音质听感各有差异。。。说是换管效果不同,说是哪个哪个管美声、靓管。。。
感情人家电路原创者的电路,用的是特定的管子、输出牛。
再加上,如果遇到不良商家,买的是老化管子,甚至是重新打标的管子,铝线输出牛,或普通废铁皮的铁心。。。
怪不得,多少DIY玩家总也制作不出来称心如意的机机,不断的DIY、DIY、DIY。。。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