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了老收音机外壳的仪器

楼主(2022-09-13):
今天刚收的,基本全新未用过,看电容是70年代的机器,估计是校办工厂的产品。这个外壳有认识的吗?

网友A:
见到这半导体针麻仪,使我想起四十几年前上中学时,我的母校校办工厂也生产过类似的仪器,但名称不同,我们把这叫做“626电针仪”,也是通过扎在穴位上的针灸针起作用的。当年还与校办工厂的物理老师一起去乡下采集该仪器的效果数据。机芯内部就是一个振荡器,两个电位器一个控制频率,另一个控制输出幅度。同样安装在一个收音机机壳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到这半导体针麻仪,使我想起四十几年前上中学时,我的母校校办工厂也生产过类似的仪器,但名称不同,我们 ...

应该是没大有效果,否则早就延续应用le

网友:
原来是个医疗器械,九中无线电厂,貌似那个年代校办的无线电厂遍地开花

网友:
电子医疗假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大有效果,否则早就延续应用le

使用过程中的效果还是有的,对跌打损伤类的某些疾病的效果还是可以的。现在有些电疗仪的工作原理与以前那种治疗仪的原理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现在用导电橡胶片贴在穴位上,以前是用银针扎在穴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