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环境太差

楼主(2022-09-14):
家住九楼,不高也不低,在家里面除开阳台之外,其它地方都收不到中波电台,每次想听听卖药的吆喝,都得要到阳台才行。向各位坛友请教,有高招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所有爱好者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可以考虑外接一个天线 引入室内。

网友:
室外天线+宽频天线放大器+室内发射天线

网友:
弄跟天线伸窗外。

网友:
楼房质量好;

用的钢筋多;

好事!

是不是家里干扰?

网友:
我这儿还行,同是9楼中波收听效果还不错,无论是卧室、厨房还是客厅,靠近窗台墙角的地方都可以正常收听中波广播;央广综合639、央广农村之声720音质纯净,次卧偶尔受到开关电源干扰,但不经常。(没有室外天线,全靠机内磁棒接收)几台中波收音机都是用的外接直流稳压电源,插电就响不用找台(事先选好台),四五十年前的老机器,开关电位器调谐拉线等部件经不起折腾,这样做可以减少老收音机的故障。

网友:
我这里也还可以,四楼里边可以收5个中波电台,只是信号弱小小。

楼主:
用外接天线更加收不到台,家里三台收音机,房间内就是收不到台,非常无奈。

网友:
我这里市郊条件不错,拔掉电脑电源在房间里有15个电台,夜间40左右的电台

网友:
信号弱接室外天线,室内抗干扰,老半导体收音机,用电池好点。

网友:
只有一个强台,二个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