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德生BCL 2000收音机按装立体声耳放有必要吗?

楼主(2022-09-14):
给德生BCL 2000收音机按装立体声耳放有必要吗?

这个机器竟没有立体声耳机插口。

楼主:
性能参数:

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

额定功率:1W×2(1-3寸喇叭)

最大功率:1.5W×2(可接0.2-5W的喇叭)

喇叭阻抗:4-32Ω

功率放大器性噪比:≥50dB

净重:25g

失真度:0.1%

输入接口:3P接线段子

调节形式:音量大小调节

输入电压:直流1.8-12V

功放板尺寸:42(长不含电位器凸出部分)×30(宽)×25(高)mm

网友:
前提是:BCL 2000收音机,有没有立体声的音频信号,也就是收音主控有没有支持

你这个2822功放板是立体声的,没有立体声的信号输入也白搭啊

网友A:
记得,BCL2000,侧面有一对输出插口;

L/R。白/红。

网友:
2822不能做耳放功率太大了,耳放几十到一百多毫瓦的功率就能够推动了

网友:
要安装耳放,就得考虑信噪比,2822做为耳放底噪太大,听着太遭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BCL2000,侧面有一对输出插口;

L/R。白/红。

是噢,L/R叫什么输出来的? 接耳放应该可以。我听过德生BCL,耳机输出的声音我感觉挺有味道的,和大多数的德生机声音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噢,L/R叫什么输出来的? 接耳放应该可以。我听过德生BCL,耳机输出的声音我感觉挺有味道的,和大多数的 ...

只有线路输出口,没有耳机放大。耳机插口是个单声道的。这机器水平不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线路输出口,没有耳机放大。耳机插口是个单声道的。这机器水平不咋地。

这么高档的机器单声道不会吧?我又重新回头看了一下电路图。

网友:
BCL2000是立体声的收音机噢,侧键有立体声STEREO档位。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BCL2000的电路图,有些复杂,但是大体上能看懂,2822功放信号输入脚⑥,⑦是音频信号输入,连在一块,耳机输出端就不存在立体声了,如果不看输入端,只看输出端,还以为是有立体声的。德生厂家有些不厚道,侧键还打个“立体声”标示。插上耳机试听调频电台确实也没有立体感。楼主说的是正确的。

楼主:
喇叭耳机没有通过TA7343立体声解码块。立体是只是线路输出。带不动耳机

网友:
试听了一下BCL3000是有立体声,BCL2000没有立体声。BCL2000耳机接口充其量就是双声道,但不能称为立体声,不过L/R接口输出是立体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耳机没有通过TA7343立体声解码块。立体是只是线路输出。带不动耳机

是的,耳机线路前边没有通过立体声解码单独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