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和仪器用电真烦人,电池种类不同、接口各异、电压电流不同.....

楼主(2022-09-14):
   小孙子的玩具,一部分采用的是一次性电池,铁锂电池价格便宜,一节可以替代两节传统电池,原以为可以省电,结果玩具太多、部分玩具一段时间不玩电池可能就报废了,适得其反!一些电池供电的仪器,如果不是经常使用,用可充电池替代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最后还是去网购一次性电池。

  一些耗电较大、经常使用的玩具和仪器,使用可充电池经济上也许划算些,但操作很起来烦人!电池的种类不同、接口各异,需要的电压也不同,用他们自带或推荐的充电器,十个玩具就得有五个充电的玩意,为了满足这个需求,手头的充电器、充电线不下几十根,有些还要特别标注,专门用一个盒子收藏备用!即便这样,孙子的玩具有时也遇到困境!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买了两台0-15伏限流稳压的电源,用来作为充电器,看起来电压电流可调,但是需要专业认知才可以根据充电设备的电池来确定预置电压和电流,显然不适合普通人群。

  采用一节锂离子电池的设备,可用手机的充电器充电,更换手机留下的充电器家里都不少,但是接口各异,需要购买接口适配的充电电线、或者购买合适的转换器进行转换。市售的充电线劣质的不少,一旦贪图便宜就会买来充电电流上不去的玩意,权衡下来,用优质的DC电线,配用不同的转换头适应不同的充电接口比较合适。为了保证充电效果,串接一只USB电压电流表检测比较好。

  锂电具有优势,充电快,充电器通用性强,我就逐渐淘汰一些设备中的镍氢电池........。优化组合。互相转换、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和手段呢?

网友A:
主要是玩具太多了,扔掉点就好了

网友:
老头子培养接班人

可以把电池都换成带保护板的铁锂电池,换统一接口,用同一电压充电。万一保护板坏了把电池充废也不起火。但有崩开的可能

网友B:
直接买碱性电池好了,即用即抛

网友C:
看来您是太溺爱孩子了,少买点玩具,多点户外活动

网友:
玩具真的很多呀。

网友:
现在的小孩幸福啊!什么玩具都有。

网友D:
赞同2楼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玩具太多了,扔掉点就好了

这不是好主意,孩子的玩具,可不要随便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您是太溺爱孩子了,少买点玩具,多点户外活动

玩具主要是儿子和媳妇买的,我不需上班,有义务维护这些玩具。这是儿子四十多岁生的第二个孩子,刚满五岁,我和老伴都七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2楼的观点

这可不是好主意!

楼主:
楼上有的朋友主张将孩子的玩具扔掉部分减少自己的维护量,这个不是好主意。朋友们多是无线电爱好者,手头也有一些“玩具”,是否适用这个原则?

孩子的玩具比我们的玩具更重要!

实话实说,我儿子是最小的,77年出生,农村刚刚实现分田到户,老婆带着孩子要种田养活她们,我的工资才四十多元吧,保证自己在单位的基本生活剩下的都贴补她们,老婆的劳动仅仅只能填报肚子,哪有闲钱给儿子买玩具!

等到儿子读小学,集资办学张开了狮子的大口,读小学也要交1000元钱,当地政府出台的文件说是单位可以报销,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单位是财政拨款,财政哪来的的钱!这几年是我人生至暗的年代,我和老婆的劳动养不活三个孩子!那时是叫养家糊口。

以后走出困境还是靠自己所学的本领,在一位同学的引荐下,我第一次被请到邻县国家油田的商店,帮忙修理有故障的电视机、收录音机,半个月不到就获得了上千元的收入!80年左右的一千元是什么概念,原来我还是有价值的!.............

现在,对待孙子,我不宠爱,但是该花钱从不犹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碱性电池好了,即用即抛

我觉得楼主是想省钱,两节南孚差不多五块钱了(还是京东一次买一盒的价格),有的电动玩具比较费电,所以楼主想用磷酸铁锂电池代替,结果把电池还搞坏啦

网友:
这到底是孙子玩玩具还是爷爷玩玩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楼主是想省钱,两节南孚差不多五块钱了(还是京东一次买一盒的价格),有的电动玩具比较费电,所以 ...

我有过切身体验

用镍氢充电电池给玩具用,结果过放漏液
用USB 1.5V给玩具用,结果USB口插坏了

所以还不如1块多一节的 紫米电池,一次买一盒24节,也就不超过30块钱,可以玩很久。  玩具并不是每时每刻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楼主是想省钱,两节南孚差不多五块钱了(还是京东一次买一盒的价格),有的电动玩具比较费电,所以 ...

省钱是一种惯性,操作不当会适得其反!

实际情况是,将使用的电池全部归于一种做不到的,所以一次二次电池都得用,一次电池不买劣质的,既不耐用又损坏设备或玩具。玩具用二次电池的,其中那些采用镍氢电池的,我都用锂电替代,并且加上保护电路。镍氢电池充电时间太长,存放时间短,不再使用。锂电形成了三个系列,一节3.7伏的,用手机充电器满足,两节和三节就用稳压器充电。剩下的接口问题,就去买转换头。这样操作就简化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孙子玩-玩具;玩具玩-爷爷。双玩。
我的外孙手里的玩具被他爸妈送掉很多,也有扔掉的,但要事先和孩子 ...

你说的很对,爷孙两共同玩!

扔掉玩具需要孙子确认、是坏了修不好的,否则第一个就拿来找爷爷。儿子媳妇上班很忙,下班回来有空就整理,毫无怨言。

谢谢爷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有的朋友主张将孩子的玩具扔掉部分减少自己的维护量,这个不是好主意。朋友们多是无线电爱好者,手头也 ...

您太认真啦,开玩笑呢。

坏掉的扔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太认真啦,开玩笑呢。

坏掉的扔掉就可以了

别误解!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过切身体验

用镍氢充电电池给玩具用,结果过放漏液

看了下确实南孚比紫米贵一倍以上,紫米比南孚可靠耐用上怎么样

说起把电池搞坏这事,我最痛恨的是天津气象仪器厂的一个湿度查算器 可怜我的 eneloop

网友:
引用 楼主:
省钱是一种惯性,操作不当会适得其反!

实际情况是,将使用的电池全部归于一种做不到的,所以一次二 ...

您说得对,我也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体验到这一点,然后加上对具体设备电池更换周期的一个预期(涉及到电池漏液)选择不同电池。

我并不拒绝镍氢电池,你说的存放时间短应该是早期那种容量比较大的类型,eneloop 这种镍氢电池存放时间接近于锂聚合物电池,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我儿子的玩具和我的拖地机导航信号发射塔,以及指纹锁都用镍氢电池:指纹锁用镍氢电池是一个意外,原来我计划给它用 锂-二硫化亚铁电池,但安装师傅把电池弄短路了,正好手头上没有那么多节五号的锂二硫化亚铁电池就把镍氢电池装进去了,结果用到现在也没换过:所以你可以相信 eneloop 这种镍氢电池也具有很长的存放时间

其它使用锂二硫化亚铁电池的场所类似于指纹锁,都是预期三五年不换电池的设备,比如空调遥控器、煤气表,以及我那个 UT33 万用表 ,如果用碱性电池可能会因为时间太长漏液,而锂二硫化亚铁电池宣传它不漏,当然这一点还有待观察就是。

磷酸铁锂电池我在比较窄的范围内使用,主要是有段码液晶屏的(3V)设备,其它设备统统南孚碱性电池,至于五号(七号)规格的锂离子电池我倒是不用。

btw. 我记得两年前专门开了个贴说我的 UT33A 从购买(2010 年)到 2020 年就没换过电池,那个就是南孚,现在换成耐时的锂二硫化亚铁电池,到 2030 年我们再看看

网友G:
这就是由国家的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的“标准化,系列化”的问题。也就是可互换性。企业私有化之后就没人管了,即便有标准也没人遵守。举个简单的例子,销路很好的“五得利”面粉自己定一个标准什么三星。七星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孙子玩-玩具;玩具玩-爷爷。双玩。
我的外孙手里的玩具被他爸妈送掉很多,也有扔掉的,但要事先和孩子 ...

有其爷必有其孙,爷孙同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由国家的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的“标准化,系列化”的问题。也就是可互换性。企业私有化之后就没人管了, ...

看帖不仔细,楼主的问题显然是标准 5 号、7 号电池的问题,只是纠结于选择碱性电池,镍氢电池,还是 14500 磷酸铁锂、14500 普通锂离子...

网友H:
还有一个好办法,有点小贵。买一堆5号、7号1.5V锂电池(自带充电口,5V充电器通用)回来换,只要电流不超3A的都可以用。
这得找对好电池才行,得买回来试过。我以前毙多多买一个5号1.5V充电锂电池给电动牙刷用,10几天电就完以为是牙刷用电多,有次回家7天回来电池自己跑电完了才知道是电池问题。后换用淘宝购一个,回来测量容量正常,充满电5月2号开始使用,直到昨天动力才弱下来,输出1.1V,足足正常使用4个多月,每天都用,偶尔还1天用两次还用得这么久真不可思议。不得不相信现在电子技术的高明,降压电路待机功耗低到微安才能有这表现。因为自带保护板、充电管理,使用很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帖不仔细,楼主的问题显然是标准 5 号、7 号电池的问题,只是纠结于选择碱性电池,镍氢电池,还是 1450 ...

因为镍氢电池有记忆效应,(手里还有早已淘汰的镍镉电池)我给鼠标上了一只10440锂电,结果由于电压高,鼠标坏了。这些电池各有各的特点与适用的最佳工作环境。

网友G:
你试试这个用于玩具的电池。前几天买了2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试试这个用于玩具的电池。前几天买了2节。

谢谢版主的推荐!

版主介绍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这种电池网上居然还搜索不少,美国产、新加坡产、也有国产。

看了一下介绍,好像超出了自己的认知!

一般来说,化学材料决定电池端电压,如果含有锂材料,1.5伏是怎么产生的?

14500的结构应该就是平常5号电池大小,居然能有3000毫安的容量,18650的锂离子电池体积大的多,小鬼子的产品也只标注3500毫安,这个劲量是不是有点人小鬼大!

有1.5伏、也有1.8伏、还有3伏......有点无所适从了!

版主要是有空,能不能买来的电池测量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化学材料决定电池端电压,如果含有锂材料,1.5伏是怎么产生的?

有1.5伏、也有1.8伏、还有3伏......有点无所适从了!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锂-二硫化亚铁 电池,正极材料 二硫化亚铁(电极电位负一点几伏特),负极材料 锂(电极电位负三伏特)

那个 3V 的你仔细看图,是 CR123 电池,CR 是化学体系(锂二氧化锰),这个是 3V 的;1.5V 的化学体系是 FR(锂二硫化亚铁)。

1.8V 那个是卖家自己实测新电池的电压,其实按照国标,普通锌锰电池最大开路电压是 1.725V,碱性锌锰电池最大开路电压 1.65V,但标称电压都是 1.5V;所以 FR 电池也一样,标称 1.5V,实际上最大开路电压可能接近 1.8V(我测大概是 1.7xxV 吧没特别注意具体数值)

这种国内有耐时在做,美国那个因为购买渠道问题(劲量中国不卖这个只卖碱性电池)比较麻烦,你可以都试试,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推荐!

版主介绍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网络上有耐时的 Li-Fe2S 电池评测(AA Size),确实放电容量达到 3Ah,对比通常在 2Ah 的碱性电池,锂-二硫化亚铁电池容量确实大了 50% 多

不过问题是,这电池比较贵,不太经济,所以我前面说了主要用于预期三五年不换电池的设备(空调遥控器、电子秤啥的),因为这电池宣传不会漏液   当然具体是不是不漏还有待观察,我就在阳台把旧电池吊起来做了很多年的持续观察;澳大利亚的 eevblog 博主也在自家阁楼做了同样的观察,但可惜因为涨水他的观察没有继续下去,我的没被影响,我可以每年汇报一次观察结果

网友:
玩具内部空闲的体积大一些 就上锂充电电池 26650或者18650电池 接出来两个距离远的金属柱 当做充电电极  翻找一下老式手机电池充电器 接电线和鳄鱼夹给玩具充电  小孩子有一套火车模型 用1号电池供电  原先玩两个小时就没电了  这样改装之后 可以玩一下午

网友G:
    劲量电池是世界名牌,以前买过5号的铁锂电池,当时测量电压是1.7V。前些天买的7号没有用刚才测量是1.56V。这种电池性价比不高,现在5号就用14500加占位桶。买了7只(备用一只)。10440(3.7V)买了2只想取代鼠标的两只5号电池结果把鼠标给废了。只好放到手电筒里一只加占位桶。还闲着一只。这10440相对14500来说较贵。14500性价比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锂-二硫化亚铁 电池,正极材料 二硫化亚铁(电极电位负一点几伏特),负极材料  ...

这是哪本书,如果给你个邮箱您能给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锂-二硫化亚铁 电池,正极材料 二硫化亚铁(电极电位负一点几伏特),负极材料  ...

谢谢你的科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是哪本书,如果给你个邮箱您能给传一下吗?

你是说这个吗?这个是 国标 GB/T 8897.2,网上搜索一下就有

如果找不到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劲量电池是世界名牌,以前买过5号的铁锂电池,当时测量电压是1.7V。前些天买的7号没有用刚才测量是1.56 ...

谢谢版主的回复!

14500的铁锂电池用过多年,但是他们的容量不大,兼容性较好,替代传统14500电池比较方便。

我的德生收音机用的两节32650铁锂电池,自制的占位筒,代替原机的传统32500电池,成本不高,效果可以,三个月左右充一次电,比碱性南孚电池要经济。

14500锂离子电池替代传统电池不方便,容易损坏,很少用。

18650锂离子用的比较多,廉价的也容易坏,家里儿子媳妇的充电宝都是这类电池,三五年就不行了。

我还买过14500的镍锌电池,标称是1.6伏,2500MWH,给孙子的放映机用,并不比南孚五号电池经济,三年不到,已经损坏两只(8只)。

感觉聚合物锂电不错,体积规格多样、可以大电流放电,我买来的小体积电池,两节可以替代方块9伏电池,我自制的几只测试探头内部就是采用的601245聚合物电池,平时用的很少,半年不用电池充足。

继续传统、要求厂家统一标准不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了各种移动电器设备,给这些设备供电基本上是五花八门,其中的学问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个好办法,有点小贵。买一堆5号、7号1.5V锂电池(自带充电口,5V充电器通用)回来换,只要电流不超3A ...

你说的这个带充电口的14500锂电应该是二次开发的产品吧,是不是内部采用了电路的东东?

个人觉得,这类电池也许降低了可靠性、也许会有干扰、成本好像也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我现在还有5号的镍镉电池两只好的,1.4V,镍氢的有20多只都是好的,就是充电间隔没有14500锂电池长,因此我都用占位桶(南孚自制)18650我拆的三个笔记本电池每个6只,都是松下的非常好用。锂电池买了三个充电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这个吗?这个是 国标 GB/T 8897.2,网上搜索一下就有

如果找不到可以发给你

谢谢!我说的是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谢谢!我说的是这个。

对,这个就是 GB/T 8897.2-2008,刚才是整页截图,你百度下 GB/T 8897.2-2008 有下载的,如果找不到再留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就是 GB/T 8897.2-2008,刚才是整页截图,你百度下 GB/T 8897.2-2008 有下载的,如果找不到再留 ...

已经下载了该标准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其余部分没有找到,第四部分有标题无内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就是 GB/T 8897.2-2008,刚才是整页截图,你百度下 GB/T 8897.2-2008 有下载的,如果找不到再留 ...

谢谢,不知您手里的这个标准是整套的还是部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谢谢,不知您手里的这个标准是整套的还是部分的。

我就只有第一部分,当初就是想查查新电池电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就只有第一部分,当初就是想查查新电池电压的

有一个弱智的问题请教一下,
四线电阻的那四根线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吗?
没有用过,
我的理解是不是为了方便四线法精确测量啊(减小引脚的对测量结果的附加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有一个弱智的问题请教一下,
四线电阻的那四根线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吗?
没有用过,

对啊,就是这个原因啊,最初是开尔文爵士为了测量微小电阻时消除这种接触误差而对传统直流单臂电桥做出了改进,引入另外两臂成为直流双臂电桥(因此也叫开尔文电桥),所以 4 线接法也叫做开尔文接法。

下图左,直流单臂电桥
下图右,直流双臂电桥,Rs(标准电阻)和 Rx(待测电阻)都是 4 线接法,测试激励电流从黑线走,橙绿线走“测试电流”,因为对低阻值的 Rs 和 Rx 而言,电桥平衡时,可认为几乎没有电流从电流表流过,所以这个“测试电流”对 Rs、Rx 测试结果可以说几乎没有影响。

如今低电阻不一定使用电桥,也可以用伏安法测试,4 线测试原理依然差不多,黑线走电流,橙绿线接到电压表头上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对啊,就是这个原因啊,最初是开尔文爵士为了测量微小电阻时消除这种接触误差而对传统直流单臂电桥做出了 ...

这个四线测试法我知道,
我想问的其实是,
四线电阻的这四根线,
每一端的两根线有没有什么区别,
除了连接开尔文夹需要同时利用四根线外,
正常作为电阻时每端接两根中的任意一根都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个四线测试法我知道,
我想问的其实是,
四线电阻的这四根线,

你这样问说明你没看懂 4 线测量原理,你一端接到电流端子一段接到电压端子,怎么形成测试激励?

所以让然是不可以。

只有直流单臂电桥和传统指针表是两端的,其它仪表都是四端的,不只是双臂电桥,我们用的最简单的数字万用表比如基于 ICL7106 的 DT830 表都是 4 端的,但 830 之类表不提供 4 线测试,它在表内把电压端子和电流端子短路了再引出来而已,你可以自己找 DT830/890 等基于 7106 的表电路看看,它们的结构都是 7106 的 Vref 差分端子(Vr+、Vr-)接到表内参考电阻两端,7106 的输入电压差分端子(Vin+、Vin-)接到待测电阻两端,激励从正电源仅有参考电阻到待测电阻到表内 0V 参考点,这个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对外部而言,输入电压差分端子和激励端短路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问说明你没看懂 4 线测量原理,你一端接到电流端子一段接到电压端子,怎么形成测试激励?

所以 ...

谢谢washu老师耐心的解说,
可能是我有些辞不达意了,
我试图想通过说不用于测量,
仅仅将其作为标准电阻,
是否只须在两端的两线中任选一端,
主要想确认每端的两线是否没有区别。
换句话来说,
就是每端的两线并不区分电流端和电压端,
这两个端子是完全对称的。

具体问题归结为(以标准电流表电压表四线测试为例):
设电阻的一端的两线为a1和a2,
电阻的另一端的两线为b1和b2,
在连接时,是可以a1/b1间接电压表
也可以a1/b2间、或a2/b1间、或a2/b2间接电压表,
剩下的另两线通以电流(形成测试激励)
不知这样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谢谢washu老师耐心的解说,
可能是我有些辞不达意了,
我试图想通过说不用于测量,

明白了,你想问,下面这样接能否测出 4 线电阻的正确电阻值?

回答是可以,从测量角度看没问题,但从实用角度看不行,应该看得出来为什么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明白了,你想问,下面这样接能否测出 4 线电阻的正确电阻值?

回答是可以,从测量角度看没问题,但从 ...

这种是不对称的,
四线电阻是不对称的吗?
我想像中四线是直接都连接到内部电阻体的两端,
不分电流线和电压线的,
我想确认的就是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种是不对称的,
四线电阻是不对称的吗?
我想像中四线是直接都连接到内部电阻体的两端,

我自己只见过 BZ3 电阻,这个前面贴过了显然 I/V 端子是不一样的,但 BZ3 不是用于电路中的普通电阻姑且不说

我自己见过但没砸开看过的 4 线电阻有 Vishay VHP4 电阻和 Isabellenhütte PBV 电阻(前面贴那个标贴焊板式 4 线电阻也是 Isabellenhütte 的,BVB 和 BVN 系列),幸好有群友相助

以下图片来自 lymex 大佬

PBV 4 线电阻,显然,它的 I/V 端子也是不一样的

VHP4 更加不一样

大佬还提供了 VCS302 电阻内部

从之可以看到,大多数 4 线电阻的 I/V 线是有区别的,与 BZ3 结构理念上一致:走电流的线要粗,电压线则从电流线中部引出(因为有个电压梯度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只见过 BZ3 电阻,这个前面贴过了显然 I/V 端子是不一样的,但 BZ3 不是用于电路中的普通电阻姑 ...

谢谢谢谢,
真的是富豪啊,
俺是见都没有见过,
您这光砸开的就有这么多。

这个才是我想要搞清楚的问题,
就是说四线电阻的端线并非对称的,
引脚一般都是一粗一细,
粗的走电流,
细的测压降,
用开尔文夹测试的时候,
也得注意夹子的方向。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省钱是一种惯性,操作不当会适得其反!

实际情况是,将使用的电池全部归于一种做不到的,所以一次二 ...

镍氢电池充电时间太长,存放时间短,不再使用。
======================
我使用电池情况如下:
近10年的镍氢电池大多是低自放的。
我手上有4个eneloop 5号镍氢电池,放了近5年,电池现在电压均为1.298V,我不记得当时的电压,网上别人测得新电池电压约1.34V左右
8只倍量1300mAH镍氢电池,放了14个月,现在电压1.270V,刚买来的电压是1.30V,电压下降0.03V
4只品胜2000mAH镍氢电池,放了15个月,现在电压1.280V,刚买来的电压是1.30V,电压下降0.02V
这些电池当时用来更换定时器电池,替换南孚电池,买多了剩下的。南孚电池必漏液,损坏定时器。

此外,碱电池:南浮、三圈、名创优品(10元8个),都会漏液
后期买名创优品电池、Tcbesc等多种电池,暂未见漏液,也许是时间未到吧。

箭王牌理发器的18650电池(2个),装在理发器上,二十几天后就漏液,可能是它的聚能环质量不好。
三星18650,2600mAH,曾经买过7个(11.5元),快9年了,未见漏液。(曾经做了几台mp3播放器,现在只剩下2个)
三星18650,2600mAH,刚买不久(7元),未见漏液。
现在有的卖家已经用电池测量仪器检测电池,所以描述的参数是准确的
18650耐用,且容量大,实测一个,放电曲线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南孚电池必漏液,损坏定时器。

看此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57102

我的 UT33A 刚买的时候就用的两节当年产南孚(2010),直到 2020 年也没漏,但你们天天说南孚漏液王(我在隔壁的对面论坛听说这个称号是金霸王而不是南孚,当然隔壁的对面论坛海外华人较多),所以我 2020 年换了电池。

除了 UT33A 我还有个卡片表是 LR44(两颗)电池的,当然漏液了嘛...然后给我改造成俩南孚七号,后来也换了...

还是我那个帖子说的,
1、正品电池(你从小区门口或者假货宝买的算了吧)
2、有效期内(注意电池生产时间和有效期)
3、有电

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我没见过漏液的(品牌)电池,哪怕是国产的南孚、打包鹿;反之,都漏,包括矿坛众人称颂的什么怕了索尼哥各种日货:小日本电池很好吗?我的小日本 3532-50 LCR 表就是怕了索尼哥 2032 电池漏液搞得一塌糊涂,人家日本生产原装进口的仪器里的怕了索尼哥电池总不会是假的吧?哦隔壁的对面论坛的小日本的台表里的万胜电池,各种漏液,腐蚀 PCB 腐蚀得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J:
镍氢电池充电时间太长,存放时间短,不再使用。
======================
我使 ...

哦顺便说个事,有个坛友破解小日本 6878 台表的时候遇到上边的锂亚硫酰氯电池漏液现场,是飞溅出来的,电解液飙得到处是 幸好人在编程器那边没被溅射到,据说那电解液腐蚀性超强

虽然说是三十多年前的仪器嘛,但矿坛不总是说小日本的七八十年代的电池都不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谢谢,
真的是富豪啊,
俺是见都没有见过,

因为电压端子正好在电流端子中位,所以如果电流不大,那么开尔文夹反过来也不影响测试结果

电流较大的情况我有空分析下,这几天工作上有些事,就晚上有点空老婆还不给上论坛扯谈

btw. 不是我砸的,是 lymex 大佬和裙里各位前辈砸的   PBV 电阻就算了(这个二手很便宜,我都有上百个),VHP4 你看看多少钱一个 其实我本来说等忙完这几天砸一个 PBV 给你看,不过大佬已经砸了就不用我辛苦啦

大佬的照片最好好好保存,以后难免用得着,这是经验之谈

网友J:
用在定时器上试试就可以了。全国市场都类似的。碱电池漏液风险很大的。用电小的电器,电池工作少则5年,多则20年,南孚漏液几乎是必然的。
如果用在无线话筒、闹钟等,漏液的概率极小。因为几个月,至多一两年就要更换。学校里每年用几百个碱电池,只要经常换电池,未见漏液的。
碳性电池用量更大,单单空调就有5百台以上,没听说漏液损坏摇控器的。以前每间教室用投影机,如果装了碱电池的,摇控器常损坏,有趣的事,大家都是混装电池,比如碳性电池与碱电池串联,接入摇控器。有的学校,干脆统一购买碳性电池,这样设备寿命长。

定时器,都是用到定时器无法工作了才更换电池。最好10年或20年换一次,整个学校的定时器接近100个,更换要人力成本的,设定时间也很费时。如果电池不漏液,只须更换电池即可。现在叫电工多使用碳性电池,但寿命短,设定时间也麻烦。
少数定时电路是我设计的,我就用CR2032,并集中管理以减小定时器数量,一劳永逸

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混装问题,孩子用的电池,用完后都是混装的,如果一个碱电池漏液,其它电池的寿命也会寿影响。因此,家庭用的碱电池比学校用的,漏液要严重得多。主要原因是电池用量少,放太久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在定时器上试试就可以了。全国市场都类似的。碱电池漏液风险很大的。用电小的电器,电池工作少则5年 ...

当今已经进入锂电池时代。

我现在是尽量用锂电池(次选是优质的镍氢电池),能避免用干电池,就尽量避免。比如家中的所有遥控器,用磷酸铁锂电池+占位桶供电。

不方便/适合用锂电池,或者耗电少的、不时会检查到电池状况的,则用碳性电池,而不用碱性电池。比如电子钟(只有1颗1.5v电池)、指针万用表。

以前我也受够碱性电池漏液之苦。家里的多个电视、空调遥控器都因漏液而不工作,害得我修了好几次,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有的会复发故障,在另一个地方腐蚀断铜箔,等等)。

买东西,也优先选锂电池供电的。最近家中添置的电蚊拍、充电式折叠小台灯,都是专挑由18650可更换锂电池供电的来买。

对于那些仍使用普通1.5v电池的,我会电池仓里垫一些纸巾,以便在电池漏液时起吸附作用,避免问题扩大。

至于9v碳性干电池,我没遇到过漏电情况,一直很喜欢用。我乐见他用在仪表上,我设计和自制的指针esr表也不排斥他。但有2个仪表例外:我前些时间,还是买了由2个锂电池串联做的厂制成品9v电池。主要是供fluke 27/fm数字表和红外线测温仪用。换用锂电池的原因是测温仪耗电大,数字表耗电小、但没有自动关机功能,我不时会忘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用在定时器上试试就可以了。全国市场都类似的。碱电池漏液风险很大的。用电小的电器,电池工作少则5年 ...

碳性电池不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至于9v碳性干电池,我没遇到过漏电情况

这个也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碳性电池不漏?呵呵

抬扛没用。放心用碳性的,你用的电池未必比我多的。
碳性电池漏液的,我也见了不少。极少伤板子的,除非设计有问题。
铁壳的更安全。少量液体,会与铁反应,阻止进一步漏。碱性的,你防不住。等你发现设备停止工作,可能已经漏了一大片。
碳性电池漏液,电池没电,有可能会轻微损伤触片,及时更换就可以了。

你给的那两图,第一图,那么脏,本来就是没外壳的,长期没来打理,最严重的大致如此。若是碱电池,早废了。第一图的漏液,也只集中在电池体及触片上,电池盒上没有多少液体,不再流动,再放几年,也未必大面积扩散了,因为可漏液体有限,放心。
第二图,未见漏液,只是内部漏,外壳腐蚀,并没有以液体形式外流。我的9V电池,有的已经放了近10年,曾有一个外壳生锈,扔了就是。

关于南孚等,不要总是做假设:你买的都是正品,别人买的是假的。是否正品,主要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我们能完全决定。你的那些假设意义不大。为了所谓的正品电池,担误时间,得不偿失。怎么方便,怎么买,基本都是如此。难道你天天跟人家说,要到“京东”买电池?人家每年数亿广靠费都不能解决问题,难道你有办法解决。再说,南孚不漏吗?我认为我买的是正品的,他是漏的。

再举个例子,一台晚会,需要10万舞台费用,现在电池不够,等你买个正品,晚会凉了,你将亏损10万。谁还理是否正品,不漏就可以了。再漏,碱电池要被淘态的。南孚做广靠时直接说“我们家电池不漏液”就可以了,为什么人家不做保证?

碳性电池、碱电池、各种充电电池,都会漏液,碱电池最严重。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当今已经进入锂电池时代。

我现在是尽量用锂电池(次选是优质的镍氢电池),能避免用干电池,就尽量避 ...

如果用作玩具的电池,锂电池有个不好的:锂电需要专用的充电电路进行限压、限流、限放。
我觉得还是用镍氢或镍镉电池作为玩具的动力电池比较合适。功率小的,直接用碱电池。更小的,用碳心电池,维护起来省事。
我儿子小的时候,喜欢手动的玩具,不太喜欢电动玩具。3岁之后才渐渐开始玩电动的。
原配的电池一般是4*1.2V镍镉,往往充一次电玩不到20分钟就没电了。当时也不流行锂电池的。
我把自己收藏的4个2100mAH的eneloop电池(1个7元,真假不明),串联焊成一组拿给他用,作为备用电池。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他都是自己充电的。200mA傻充。我告诉他,充得越久,电越多,最好充一整天。不过,他等不了那么久,一般只充了两三小时。但我要求他不玩的时候要关闭玩具电源,不要空耗电。
这些电池被他折腾了好几年,我以为快要被弄坏了。孩子4年级之后,不再玩这些玩具,我把它们都扔了,有几块充电电池没扔。
又几年过去了,今天用500mA充电测试,从2.4V充到6.3V(此时电池微热),充了4个多小时。说明容量还是2100mAH,容量没有下降。
几个原配的镍镉电池,也充电测试,只有500mAH的样子,原来容量就小,重量轻,虚标为1800mAH。重量77克,也许对应1000mAH。内部已有小量漏液,完全没电。充电后,只有500mAH,可能是自放电太大的缘故,长期亏电引起的。

总的感觉是,镍氢、镍镉比较皮实,耐充耐放,不易损坏。那4个7元的eneloop,已经11年了,充电后还是满电。
因此,我印象中,没有特别花费精力维护玩具电池。

倒是玩电子百拼时,使用碱电池多一些,有段时间经常去买,很烦。有时天天玩,有时隔了半年玩一次,造成电池漏液,把电池座损伤了,经常接触不良。
因为碱电池用得多,有的有电,有的没电。我一般叫他以1.1V准,1.1V没电,而且,低于1.3V的要扔掉,不可长期保存。不过,他很少去测量电压,都是电压低到电路异常了才去测电压。因此,实际上变成我帮他维护这些碱电池。碱电池很浪费,只用了30%电。相反,镍氢电池省事,用到只剩0.6V,也无所谓,也不必及时充电,不会漏液。可惜镍氢不适合电子百拼。

从图中看,没有漏液。可能它是低自放的,长期有电,虽然只有0.6V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用作玩具的电池,锂电池有个不好的:锂电需要专用的充电电路进行限压、限流、限放。
我觉得还是用 ...

新一代低自放的镍氢充电电池确实还不错,尤其是品质高的。

这些低自放电池、以及锂电池,漏液的几率很小,即使出现漏液情形,漏得也少,通常也不会带来严重问题。你图里的那款电池,不算很好,但还可以。虽然我曾多次用他来维修更换电动剃须刀里的镍镉电池,不算很耐用,而且出现过漏液。但他的使用感受,要比我以前用的GP等非低自放镍氢电池好得多。

镍氢电池的品质参次,而锂电池却不同。只要是正规的产品,使用感受都很好。坛子里应该有很多人,都历经了手机配用镍镉、镍氢和锂电池三个阶段,应该都感受到,现在的手机需更换电池的频次,比前两个阶段少了很多。

至于你说的玩具配用电池问题,主要是电压规格、尺寸等限制了你的选择。锂电池单体3.6v、3.7v,很多玩具不能直接拿来用。如果玩具用的是3节镍氢/镍镉电池的,你就可以有机会用锂电池代替他,来感受锂电池的好。

在附图照片的2个电动工具上,我就感受到锂电池比镍氢/镍镉电池的好。

上方的百得电动螺丝刀,下方是百得小电磨,他俩通用图中央的3.6V电池棒,跟随我很多年。原厂电池棒内部是3节2/3SC尺寸的镍镉动力电池,早已失效。早期我用镍镉/镍氢动力新电池替换,用了不到一两年,就不行(常是里面有一节出问题)。后来我试用3.6v锂动力电池替换,让锂电池裸奔(没有任何的放电限制,只是用锂电池充电器给他充电),实际使用表明,非常好用耐用。不仅不会出现闲置时间长就会失去相当大一部分容量的问题,而且使用多年还不坏(可能是因为放电电流大,出现动力不足拿去充电时,还没到达过放状态)。

电池方面没问题了,反而是工具内与电池棒接触的触点易出问题。后来我用闲置的电子烟烟杆,给工作电流特别大的小电磨作电池仓改造,现在用起来更方便,动力也更足。图中18650锂动力电池旁边那个闪银光的,就是电池仓的螺帽。

螺丝刀本来也想改造,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池仓,暂时只好作罢(普通使用还可以,拧力矩大的螺丝就不行,不过不常遇到)。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用作玩具的电池,锂电池有个不好的:锂电需要专用的充电电路进行限压、限流、限放。
我觉得还是用 ...

我怎么回不了帖呢?现在再试一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用作玩具的电池,锂电池有个不好的:锂电需要专用的充电电路进行限压、限流、限放。
我觉得还是用 ...

新一代低自放的镍氢充电电池确实还不错,尤其是品质高的。

这些低自放电池、以及锂电池,漏液的几率很小,即使出现漏液情形,漏得也少,通常也不会带来严重问题。你图里的那款电池,不算很好,但还可以。虽然我曾多次用他来维修更换电动剃须刀里的镍镉电池,不算很耐用,而且出现过漏液。但他的使用感受,要比我以前用的GP等非低自放镍氢电池好得多。

镍氢电池的品质参次,而锂电池却不同。只要是正规的产品,使用感受都很好。坛子里应该有很多人,都历经了手机配用镍镉、镍氢和锂电池三个阶段,应该都感受到,现在的手机需更换电池的频次,比前两个阶段少了很多。

至于你说的玩具配用电池问题,主要是电压规格、尺寸等限制了你的选择。锂电池单体3.6v、3.7v,很多玩具不能直接拿来用。如果玩具用的是3节镍氢/镍镉电池的,你就可以有机会用锂电池代替他,来感受锂电池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一代低自放的镍氢充电电池确实还不错,尤其是品质高的。

这些低自放电池、以及锂电池,漏液的几率很 ...

在附图照片的2个电动工具上,我就感受到锂电池比镍氢/镍镉电池的好。

上方的百得电动螺丝刀,下方是百得小电磨,他俩通用图中央的3.6V电池棒,跟随我很多年。原厂电池棒内部是3节2/3SC尺寸的镍镉动力电池,早已失效。早期我用镍镉/镍氢动力新电池替换,用了不到一两年,就不行(常是里面有一节出问题)。后来我试用3.6v锂动力电池替换,让锂电池裸奔(没有任何的放电限制,只是用锂电池充电器给他充电),实际使用表明,非常好用耐用。不仅不会出现闲置时间长就会失去相当大一部分容量的问题,而且使用多年还不坏(可能是因为放电电流大,出现动力不足拿去充电时,还没到达过放状态)。

电池方面没问题了,反而是工具内与电池棒接触的触点易出问题。后来我用闲置的电子烟烟杆,给工作电流特别大的小电磨作电池仓改造,现在用起来更方便,动力也更足。图中18650锂动力电池旁边那个闪银光的,就是电池仓的螺帽。

螺丝刀本来也想改造,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池仓,暂时只好作罢(普通使用还可以,拧力矩大的螺丝就不行,不过不常遇到)。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一代低自放的镍氢充电电池确实还不错,尤其是品质高的。

这些低自放电池、以及锂电池,漏液的几率很 ...

在附图照片的2个电动工具上,我就感受到锂电池比镍氢/镍镉电池的好。

上方的百得电动螺丝刀,下方是百得小电磨,他俩通用图中央的3.6V电池棒,跟随我很多年。原厂电池棒内部是3节2/3SC尺寸的镍镉动力电池,早已失效。早期我用镍镉/镍氢动力新电池替换,用了不到一两年,就不行(常是里面有一节出问题)。后来我试用3.6v锂动力电池替换,让锂电池裸奔(没有任何的放电限制,只是用锂电池充电器给他充电),实际使用表明,非常好用耐用。不仅不会出现闲置时间长就会失去相当大一部分容量的问题,而且使用多年还不坏(可能是因为放电电流大,出现动力不足拿去充电时,还没到达过放状态)。

电池方面没问题了,反而是工具内与电池棒接触的触点易出问题。后来我用闲置的电子烟烟杆,给工作电流特别大的小电磨作电池仓改造,现在用起来更方便,动力也更足。图中18650锂动力电池旁边那个闪银光的,就是电池仓的螺帽。

螺丝刀本来也想改造,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池仓,暂时只好作罢(普通使用还可以,拧力矩大的螺丝就不行,不过不常遇到)。

——(可能是照片的问题,令我不能一次发帖)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一代低自放的镍氢充电电池确实还不错,尤其是品质高的。

这些低自放电池、以及锂电池,漏液的几率很 ...

在附图照片的2个电动工具上,我就感受到锂电池比镍氢/镍镉电池的好。

上方的百得 电动螺丝刀,下方是百得 小电磨,跟随我多年,他俩通用图中间的3.6V电池棒。原厂电池棒内部是3节2/3SC尺寸的镍镉动力电池,早已失效。早期我用镍镉/镍氢动力新电池替换,用了不到一两年,就不行(常是里面有一节出问题)。后来我试用3.6v锂动力电池替换,让锂电池裸奔(没有任何的放电限制,只是用锂电池充电器给他充电),实际使用表明,非常好用耐用。不仅不会出现闲置时间长就会失去相当大一部分容量的问题,而且使用多年还不坏(可能是因为放电电流大,出现动力不足拿去充电时,还没到达过放状态)。

电池方面没问题了,反而是工具内与电池棒接触的触点易出问题。后来我用闲置的电子烟烟杆,给工作电流特别大的小电磨作电池仓改造,现在用起来更方便,动力也更足。图中18650锂动力电池旁边那个闪银光的,就是电池仓的螺帽。

螺丝刀本来也想改造,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池仓,暂时只好作罢(普通使用还可以,拧力矩大的螺丝就不行,不过不常遇到)。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一代低自放的镍氢充电电池确实还不错,尤其是品质高的。

这些低自放电池、以及锂电池,漏液的几率很 ...

在附图照片的2个电动工具上,我就感受到锂电池比镍氢/镍镉电池的好。

上方的百得 电动螺丝刀,下方是百得 小电磨,跟随我多年,他俩通用图中间的3.6V电池棒。原厂电池棒内部是3节2/3SC尺寸的镍镉动力电池,早已失效。早期我用镍镉/镍氢动力新电池替换,用了不到一两年,就不行(常是里面有一节出问题)。后来我试用3.6v锂动力电池替换,让锂电池裸  奔(即没有任何的放电限制,只是用锂电池充电器给他充电),实际使用表明,非常好用耐用。不仅不会出现闲置时间长就会失去相当大一部分容量的问题,而且使用多年还不坏(可能是因为放电电流大,出现动力不足拿去充电时,还没到达过放状态)。

电池方面没问题了,反而是工具内与电池棒接触的触点易出问题。后来我用闲置的电子烟烟杆,给工作电流特别大的小电磨作电池仓改造,现在用起来更方便,动力也更足。图中18650锂动力电池旁边那个闪银光的,就是电池仓的螺帽。

螺丝刀本来也想改造,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池仓,暂时只好作罢(普通使用还可以,拧力矩大的螺丝就不行,不过不常遇到)。
支持 反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新一代低自放的镍氢充电电池确实还不错,尤其是品质高的。

这些低自放电池、以及锂电池,漏液的几率很 ...

在附图照片的2个电动工具上,我就感受到锂电池比镍氢/镍镉电池的好。

上方的百得 电动螺丝刀,下方是百得 小电磨,跟随我多年,他俩通用图中间的3.6V电池棒。原厂电池棒内部是3节2/3SC尺寸的镍镉动力电池,早已失效。早期我用镍镉/镍氢动力新电池替换,用了不到一两年,就不行(常是里面有一节出问题)。后来我试用3.6v锂动力电池替换,让锂电池裸、奔(即没有任何的放电限制,只是用锂电池充电器给他充电),实际使用表明,非常好用耐用。不仅不会出现闲置时间长就会失去相当大一部分容量的问题,而且使用多年还不坏(可能是因为放电电流大,出现动力不足拿去充电时,还没到达过放状态)。

电池方面没问题了,反而是工具内与电池棒接触的触点易出问题。后来我用闲置的dz烟烟杆,给工作电流特别大的小电磨作电池仓改造,现在用起来更方便,动力也更足。图中18650锂动力电池旁边那个闪银光的,就是电池仓的螺帽。

螺丝刀本来也想改造,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池仓,暂时只好作罢(普通使用还可以,拧力矩大的螺丝就不行,不过不常遇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在附图照片的2个电动工具上,我就感受到锂电池比镍氢/镍镉电池的好。

上方的百得 电动螺丝刀,下方 ...

补图。应该是“dz烟”触发了审核机制,导致多次回帖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K:
补图。应该是“dz烟”触发了审核机制,导致多次回帖不成功。

确实如此,大电流工作,其实不容易引起深度过放电。
对于多数电池来说,深度过放电,会引起电池永久性失效。

小电流耗电(包括自放电),容易引起深度放电,电池损坏。我们没那么多精力维护电池,因此,低放电的电池,寿命明显变长。
锂电池怕过冲,怕满电。锂电池长期处于满电装态(比如在线浮充),电池寿命非常短。聚合物锂电池非常明显。
因此,聚合物锂电池作为在线后备电池,只能工作于4.0V以下(如3.8V),如果在4.0V以上,那么他的寿命往往只有半年。作为对比,举两个例子:应急灯的电池是镍镉电池,用了14年,电池还是正常的。科密消费机,电池用8.4V聚合物锂电池,电池寿命只有1年以内。我也曾经用聚合物锂电池作备用电池,7个月后完全损坏。
如果锂电池工作于3.8V,那么他的容量很小。

网友:
玩具还真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