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的云母微调电容欣赏

楼主(2022-09-14):
已经清洗过了,看做工不太精细,基板是钢板纸。

网友A:
这个学名叫“垫整电容”

网友B:
看懂了好手艺,有些收音机上就是这个小装置,在空气电容一侧,微调。

网友:
古朴苍劲

网友:
怀旧东西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手工自制品,底板也不是红钢纸,是纸质层压板。早期的微调电容都是这样的,又叫半可变电容。边缘不整齐,可能原来是几个一起的,没分割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懂了好手艺,有些收音机上就是这个小装置,在空气电容一侧,微调。

是的,当年大型收音机里面用的微调,这个比较粗糙,比如瓷半可变好。

楼主:
年代感十足。谢谢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式收音机上见过。

用这个零件的收音机都过了半个世纪了,科技进步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基座材质不一样,做的和原版的几乎一模一样
给错分了

我这个也是从一位老爱好者的作品里面拆的,原作品已经无法恢复了,机器污染严重而且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手工自制品,底板也不是红钢纸,是纸质层压板。早期的微调电容都是这样的,又叫半可变电容。边 ...

仔细看是厂制品,极板的冲压自己很难办,但是看基板的切割又不像工厂的活。有可能是街道小厂半工业半手工的产品。

网友F:
没看懂原理,没有旋转片,调间距?

网友:
在70年代前电子管收音机普遍使用这种微调,陶瓷微调因为价格高一般很少使用,在晶体管收音机兴旺后 才逐渐隐退了。

网友G:
这个太朴实无华了,年代感足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太朴实无华了,年代感足足的。

电子技术发展早期的产物,但是与国外同时代相比还是落后。老红星电子管收音机中周是调容的结构,里面的微调电容机械结构与这个相同,但是基板是陶瓷烧结的印着“US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原理,没有旋转片,调间距?

最外面的是动片,组装时有意让动片的弹性保持张开口的状态,这时候压紧紧固螺丝就可以调节静片动片的距离,严格来说电容的介质是云母夹着空气,云母的绝缘作用大于介质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外面的是动片,组装时有意让动片的弹性保持张开口的状态,这时候压紧紧固螺丝就可以调节静片动片的距离 ...

多谢指点,长见识了,以前还真没见过这种微调电容

楼主:
这是瓷的还是塑料的?看起来已经很正规了

网友H:
两片金属片中间夹着的是云母片吗 如何调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片金属片中间夹着的是云母片吗 如何调整的呢

调整螺丝的松紧,也就是改变了金属片的距离,拧的越紧容量越大。

网友I:
电子管收音机使用这种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子管收音机使用这种微调

电子管收音机设计得让你精确统调,那个600号垫整电容是活容量的,半导体收音机就大都是固定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学名叫“垫整电容”

用可调垫整电容的收音机是设计严谨的产品,我有台收音机的垫整电容是云母介质圆形的。给您加分鼓励祝早日晋级

网友:
        原装的基板是陶瓷的,后面有个金属螺母,这个好像是在钢纸上套丝了,看着像是DIY 的,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收音机设计得让你精确统调,那个600号垫整电容是活容量的,半导体收音机就大都是固定电容了。

外差式晶体管收音机用的是半可调电容,通常是5-2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