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c32可以直接替代6sn7吗

楼主(2022-09-14):
需要采取些什么措施?

网友A:
看看这里的说法

6SN7电子管集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里的说法

谢谢!我代用的电源灯丝供电足够  栅负压32是 -4,6屏流6毫安  6s是-8屏流9毫安  所用工况基本可以。

网友:
6SN7与ECC32共阴电路的比较:

网友B:
ECC32代换6SN7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32代换6SN7方案:

谢谢你的协助!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就是这两个电路 请审核一下 可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