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4贴片芯片求解疑

楼主(2022-09-14):
一只开关充电器坏,经查仅utc3844e坏,上网一查,有uc3844,uc3844a,uc3844an,utc3844,utc3844b,utc3844e等等,请教坛中大神,后缀不同能否代用,如用了后果有什么不同。

网友:
本坛这里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坛这里有
参考一下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B:
E只是代表封装 与参数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E只是代表封装 与参数无关……………

谢谢您的指点,这样就明白采购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