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现在已经大行其道,请问师傅们,你们怎样解决焊接这玩意的?

楼主(2022-09-14):
贴片现在在电路板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大多数仍使用着原始的电烙铁,或稍进步些的焊台。不知大家怎样处理对贴片元件的焊接。我焊接一个双列共八脚(2X4)的贴片,用了2个小时,还没最后成功,(我用936焊台)。想请有经验的师傅提供些经验和办法。谢谢!

网友:
低温锡浆+风枪应该是最整洁的,而且不容易伤及无辜

网友:
风枪吹下来,烙铁焊回去

网友:
用风枪和锡膏焊接最简单,可到B站上学学。

网友:
很多的用风枪,多脚的就拖焊,较少引脚的随便焊。

网友:
低温锡浆+加热台 应该最快

网友:
处理焊盘,就八脚的贴片不至于吧。

网友:
先在最边角一个焊盘上锡,用镊子夹住芯片将对应的这个脚焊接好,仔细调整芯片位置,确定方向、以及上下左右位置正确以后,焊接对角线那个脚。然后两边脚一排满焊,熟练的人一拖就oK了。DIP封装的脚距还可以,拖锡就不连了。实在不行把线路板竖起来,用烙铁融化一排锡以后立即对着工作台一剁,多余的锡就脱落了。考验眼神的活儿

网友:
锡桨风台,分分钟钟搞定。

网友:
上视频网站跟着大佬学呗

网友:
这种会了很简单,看看视频,要有耐心

网友:
先把电路板上面的焊锡烫平,把IC放上面,撒点松香粉,用电烙铁 zhan  焊锡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拖焊是个技术活,一是工具好使,二是熟练。反正放大镜离不了。

网友:
有引脚的芯片焊接都很简单的,固定一脚,拖焊,搞定,几十脚的芯片也用不了几分钟,多看看教学视频,练练就好了

网友:
加助焊剂,多多的加

网友:
刀头拖焊

网友:
我出来工作接触的是贴片元件多,插件的反而少(可能当时那厂的工艺比较先进),用的也是普通的外热式电烙铁(焊台只有贴片房的人在用),单片、DSP照样焊

网友:
有必要DIY一个小型回流焊设备。

网友:
你要用烙铁焊,焊焊膏(不是松香那些,是那种刷起来像黄油一样的)多多用上,品牌,维修佬;或者用焊锡浆,低温的,涂一圈,风枪弱风挡巡回加热即可自动拉正,这就是为什么叫回流焊,靠的是锡浆熔化拉正元件。

网友:
IC 必须拖焊,熟练了100个脚的IC都不在话下。电阻电容,就得把焊盘做大点,尽量选0805尺寸的元件,眼睛好可选 0603 ,0402 留给年轻人。

网友:
热风枪现在便宜得很,别说8脚180脚都不是事。

网友:
估计您本来焊接水平就不行。要多焊接。我用936焊接stm32,100脚的轻松完成。这些年已经普遍使用0805了

网友:
举个梨子来说,贴片电阻电容用936K头头上加满焊锡贴片放在板子上烙铁刷一下就焊好了,SOP8也一样多家焊锡和助焊剂,加热到焊锡流动性强的时候原件会自动定位的根本不需要手动定位原件。
当年跟工厂里维修小妹学的,十年前能焊上现在我出来吹吹牛,能不能那么焊我真不知道了。
找小视频好多种焊接方式只要眼睛够用手不抖都不是是。

网友:
拖焊,看过视频,很神奇的样子,效率高

网友:
20年前可以拖焊,现在看不见,吹牛也没本了。几个月前买了套DSP收音机散件回来,见包装内提示语:开袋前请关闭风扇!傻了,元件小得看不见拿不着。

网友:
熟能生巧,合适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往常,左手镊子夹着芯片,右手拿烙铁头留点锡,左手定好位,右手点一下芯片两边引脚固定,再拖焊。
当然有很多细节需要自己掌握的,工厂sop封装手工几秒焊一个,
当然风枪最简便,但需要助焊剂,需要控制温度和时间,避免吹坏芯片。有锡膏的更不在话下。

网友:
Weller的电热镊子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