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1025彩色激光打印机重影问题

楼主(2022-09-14):
在坛内购进一台惠普1025激光彩色打印机,打印颜色偏重,在网上查询了资料,调节激光器可调电阻,并清理了光珊条和块,调节后打印效果得到改善,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后来打印出来后上方和左方部分区域重影,请教一下大神们,此种情况应该从哪里出手处理。效果图

打印部分重影

打印部分重影

网友:
我这儿有一台同型号的,有几年没用,估计也有这个毛病,放着不用放坏了

网友A:
这个打印机四个硒鼓轮流转的,校准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印机四个硒鼓轮流转的,校准下试试看

校准了十二遍,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B:
这机器是四个粉盒,一个硒鼓,还有个转印带。看现象故障应该是转印带,不应该随便调激光器。这么些年,涉及到激光器的,一般是反光轮脏,驱动电机损坏,没有碰到要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是四个粉盒,一个硒鼓,还有个转印带。看现象故障应该是转印带,不应该随便调激光器。这么些年,涉及 ...

谢谢 我在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我把激光器拆下来又整体清理一次  连里面的线路板都拆了,在安装上打印正常了

调整后打印效果图

调整后打印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