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熊猫506电子管收音机中波收不到台

楼主(2022-09-14):
短波1和短波2晚间收台尚可,白天也可以收几个台,但中波白天晚上都收不到,转动调台旋钮有起伏的噪音,因为没有图纸资料,无从下手。

506-1

506-1

506-2

506-2

506-3

506-3

全家福

全家福

网友A:
这收音机我也有一部,不过外观比楼主的差太多,腐蚀严重且度盘上没有任何字迹,20年前通电只有轻微嗡嗡声,现在情况不知一直在楼道里堆着,等有空才能折腾他,争取让他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收音机我也有一部,不过外观比楼主的差太多,腐蚀严重且度盘上没有任何字迹,20年前通电只有轻微嗡嗡声, ...

由简及繁,先从供电部分开始查,祝您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简及繁,先从供电部分开始查,祝您好运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简及繁,先从供电部分开始查,祝您好运

不必。既然两短波可收音;全机基本正常。是中波停振

先用电器清洁剂洗波段开关触点.然后用热风筒吹中波天线线圈,中波振荡线圈及其外围几个电容器,

直吹至65度/C,保持45分钟,太热,风筒与零件距离远些许,不够温;可靠近些。到时间后一定要等到完全

冷却,才可通电,然后通电用高阻万用表测变频级一栅,如中波选在1000KHZ处;一栅有负6伏则为正常,如

没负压,换中波振荡线圈上连接着的两个电容为新,如仍不能振荡,测三栅电压约120--150V,电压不差太远

而仍不振,换三栅电容,如仍不振,就要换变频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既然两短波可收音;全机基本正常。是中波停振

先用电器清洁剂洗波段开关触点.然后用热风筒吹 ...

那是对“newstudent”的回复。我这台机中波应该是起振的,因为有高低起伏的噪波,晚上在1000KHZ附近偶尔也有微弱的播音。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对“newstudent”的回复。我这台机中波应该是起振的,因为有高低起伏的噪波,晚上在1000KHZ附近偶尔 ...

也是对您的回复.

从你的表述看来,你的机的一栅负压远远达不到负六伏,如果你的机中波想响,照我上贴所述顺序修,

中波必响,如再有什么具体情况,这里回贴解决,直至响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对您的回复.

从你的表述看来,你的机的一栅负压远远达不到负六伏,如果你的机中波想响,照我上贴所述 ...

6A2一脚确实有-6.2左右的电压,不知是不是您指的一栅极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6A2一脚确实有-6.2左右的电压,不知是不是您指的一栅极电压?

那就看2/4栅电压,(上贴有误,)和其旁路0.047电容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对您的回复.

从你的表述看来,你的机的一栅负压远远达不到负六伏,如果你的机中波想响,照我上贴所述 ...

跟着shiuyipyuen版主学习没错

楼主:
关于熊猫506的双连电容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2/4栅电压,(上贴有误,)和其旁路0.047电容是否有效

2/4栅压120V,旁路电容用电桥测得数值为61pf,图纸上标称0.05uf,貌似问题也不大。按照您说的方法用电吹风加热各线圈,待冷却后开机稍有改善,在低端隐约能听到一个电台,整个频段噪音高低起伏杂音很大。拆下双联,全部旋进测得电容量分别为470P和520P,旋出容量均为15pf,拆解双联超声波清洗后装回,容量没有变化,但收台稍好一些,后又调整中波的垫整电容,虽然只收到一个台,但清晰了许多,整个波段杂音仍然很大。这应该是我这里电磁环境差造成的。后面打算加装磁棒天线来提高中波接收灵敏度,不知版主有没有相关经验或资料来分享一下?这个双联是差容式,中波对应的是520P,不知磁棒天线该如何绕制?

网友:
旁路电容用电桥测得数值为61pf,图纸上标称0.05uf

确定没弄错。
61pf和0.05uf,差别相当大啊。

楼主:
确实搞错了,是61nf

网友C:
给个邮箱,我发一张熊猫506图纸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邮箱,我发一张熊猫506图纸给你。

网友D:
刚刚修好一台这样的破烂,2个短波正常,中波收不到电台检查发现波段开关坏了2个脚,重新减铜条固定2个脚的触点。正常收听了,就是空气联调到最大容量时喇叭嘟嘟响一声,好像是本机震荡停震了。还没来得及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修好一台这样的破烂,2个短波正常,中波收不到电台检查发现波段开关坏了2个脚,重新减铜条固定2个脚的 ...

是不是碰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