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药的广告机里拆出的奇葩存储卡

楼主(2022-09-14):
从一个亲戚那儿拿来的广告机里拆的,居然上了类似spi flash的8脚芯片,但那个广告机又能插正常的tf卡

他喜欢买乱七八糟的保健品,这种广告机有一小箱,基本都没开过机,我挑了两个看得上眼的,一个是用3个5号电池的,只能插正常tf卡,一个用bl-4c锂电池,随机就是这奇葩卡

网友A:
这容量很小吧,几兆有没有?

楼主:
类似于念佛机的玩意,内部有存储卡但外部看不出,或者用小纸条贴住卡槽,其实后者是能直接换卡的那种,有空去看看还在不,全给撸过来,明天问问快递小哥运费能降到多少,付运费送给大家见识下这些奇葩玩意,
有葫芦形的,正常方盒子的,圆的,酒瓶形状的,还有guanyin外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容量很小吧,几兆有没有?

图中的没法使,那个ic碍事,塞不进读卡器,有一个未打标的试了,118M,

网友B:
卖药的节目 几个小时的录音  节目插播评书  有一个是SD卡样式的封装 然后引脚插针焊在 解码器电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药的节目 几个小时的录音  节目插播评书  有一个是SD卡样式的封装 然后引脚插针焊在 解码器电路板上

反反复复就那么几个内容,还煞有介事的冒充广播电台

网友C:
楼主肯定没看过各种SD卡、TF卡的手册。
它们在正式工作前,都要经历过一个初始化阶段,初始化阶段,就是用普通SPI接口“低速”工作。
所以支持SPI口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肯定没看过各种SD卡、TF卡的手册。
它们在正式工作前,都要经历过一个初始化阶段,初始化阶段,就是用 ...

倒是见过玩单片机的,让sd卡工作于spi模式

网友:
接口一樣的,更多单片机硬件通用
全速的QSPI和SD不是很清楚

楼主:
使用3个5号电池,没有充电电路,整机看上去成本很低,可能还没3个镍氢电池贵,解码和功放ic各1枚,背面干净很

网友:
求SD卡IC型号

楼主:
两ic都是光光的,没字

网友D:
有点像这种方案。没啥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这种方案。没啥好玩的

我这个极度精简,没充电口,只有一个播放、暂停案件,电位器调音量,只能tf卡,不能插u盘

网友E: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128M的SPI Flash比TF卡贵多了

网友:
五花八门的玩意

楼主:
骗老头老太的保健品里带的玩意

网友F(2022-10-20):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128M的SPI Flash比TF卡贵多了

那个128M 单位估计是bit,   SPI FLASH 是 16M;

做这些电子垃圾的一分一分地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128M 单位估计是bit,   SPI FLASH 是 16M;

做这些电子垃圾的一分一分地扣钱

有一款是内置锂电和充电功能,但用的是拆机的BL-4C电池,焊了两个线到触点上

网友(2023-11-21):
这个不就是TF卡吗

楼主:
但是上面有个8条腿的闪存

网友:
我来裁一下:生产时装错了...

网友:
w25q64 64mbit 8mb 才1快多钱  还有更小的.....

网友:
SD接口的flash芯片,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见过玩单片机的,让sd卡工作于spi模式

sd卡工作在spi模式和sd模式,我都玩过,后者是通过硬件SDIO接口,前者就是普通的spi接口

sd卡的使用,相比其他接口,复杂多了,本身带协议的,初始化步骤也比较多

网友:
别扔了!我还拆了台更奇葩的广告机(念经机),里面是个u盘芯,128m,只能存几首歌剧咏叹,没事听听。

网友:
八十九种氨基酸,

网友G:
这不就是BIOS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就是BIOS芯片

还是大容量的,没扔掉的话,我拆下来放编程器上,看看能读出来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