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早期的电容模拟味都比较重?

楼主(2022-09-15):
一台磁带随身听,机内的电容如果全用图1中的红宝石早期的CE W系列,则声音明显充满模拟味,解析力不高,细节表现略差,但别有一番风味,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糊味”。
如果电容全换成图2ELNA后期的电容,则感觉声音清晰了很多,解析力明显提高 ,各种乐器细节表现很好, 但细节过于清晰,音乐味略显不足。
两种音色风格,不能简单说哪种好哪种不好。
比如红宝石早期电容的“糊味”,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则难以接受。ELNA后期的清晰音色,有的说细节表现好,有的则说音乐味不足。
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是不是早期的电容模拟味都比较重呢?至少本人玩电容的感觉的确是这样的。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理论早就被实验和理论所证实了,只不过是你孤陋寡闻而已。

单程光速的不变性,以人类现有的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用证明其真伪,这一点学界早有严格的论证,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不知谁孤陋寡闻,真是可笑。
不知你所说的实验是否迈克尔孙-莫雷实验?
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只能证明以太不存在,并不能证明单程光速的不变性。
这也是很多人对此实验最大的误解之一。
你可以看看以前的《物理学》教科书,早期的书中的确有“迈克尔孙-莫雷实验证明了光速不变原理”的说法,现在的教科书中把这种说法都删掉了。
现在又有学者认为,迈克尔孙-莫雷实验证明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以太不存在;第二,以太存在,但光速不随以太的运动而变化。也就是说,该实验连以太是否存在也证明不了。
一知半解还出言不逊教训别人,可笑又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其它所以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测在线频响,不知道你不能明显表现出来,单个元器件不知道怎么测,或许测 ...

哪怕是相同的电路、相同的零器件,如果布局不同,性质也会改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高频、超高频电路的设计与应用......(离题了)

其实,音响视听里面,水较深(只要和商业有关就会被放大);如果只是从科学角度去解释,就必须能够被量化、被统计、能重复.....

如果是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那就宽泛了去啦,好不好听,常常带会有主观的意识在里面.....

一个人认为好听,不一定就是好听,如果大部分的人认为好听,那应该89不离10了,“耳朵收货”....毕竟,音响几乎是用来服务于人类的.....

最离谱的是,梵高的画作,该用什么仪器来测试它们的好坏呢?---又离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时期不同厂家生产的电容器,尤其是电解电容的参数有可能会相差很大,安装到电路中就会影响到电路的频响 ...

这位朋友的评论非常客观。不同的电容,是能影响音色的。论坛是很多人说话不带脑,人云亦云,一说到音响马上带到水电火电上面云了

网友:
虽然

爱因斯坦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但这点东西远没接触到科学的尽头,甚至连科学都未必算得上。

换个电容就能改善音质,这个先不说对还是错,我要问的是,你说音质改善有数据吗?
譬如,失真仪的分析,频谱仪的频谱,起码示波器的波形有吗?
电路工作点的电流电压变化有吗?
更换的电容和原规格的差异有吗?

这些都没有,你说凭耳朵感觉有变化,没法相信,这是个主观的结论。

科学界要承认一个现象,需要发现这个现象的人公布出来具体的操作步骤和数据,然后别的人按照这个数据去做,得出来一样的结论,那么这个现象可被承认。
简单说就是要能被复现,这里的复现不是找个人说法和你一样就算复现,是要有数据支持的复现。

如果 楼主 认为自己说的对,请吧操作的具体细节,仪器的测量参数拿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Rubycon,  ELNA, 红宝石,依拉,

在日本早期的音响设备里;

是的。
SANYO的机子里用红宝石的比较多,SONY的机子里用ELNA的比较多,AIWA的机子里用NICHICON的比较多。

网友D:
Rubycon,  ELNA, 红宝石,依拉,

在日本早期的音响设备里;

经常可以看到它们!

网友:
趁早花点钱买一台好点的示波器,能让你戒掉“玩”电容,神似当年玩牛粪的小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以来,对楼主这样的一批具有特异功能的高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你们应该是外星人后代吧?能辨别出现代 ...

我都不敢直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以来,对楼主这样的一批具有特异功能的高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你们应该是外星人后代吧?能辨别出现代 ...

实在过奖了!
本人觉得,这可不是什么特意功能,只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听觉功能罢了。
要么,您的听觉功能确实有点问题,要么,您没有用心去留意罢了。
另外,仪器仪表也并非测不出,要测出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电容的区别,实在太容易了,看看各款电容给出的参数表就一目了然了,比如;ESR、漏电流等。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电容在电路中的等效参数均有所不同,影响到电路的整体频率特性也会有所不同,我们听到的声音当然也就会有所不同,这么明显的区别,别说高精度的仪表,即使很普通的仪表,也能测出区别来。

网友:
我想知道论坛里还有多少这种“玩电容”的高人?

网友:
什么模拟味?难道是早期的电容频率低,漏阻小,后期改良了材质,频率和漏阻都有提升

网友:
以前从汽车收放机里拆到过这种天蓝皮的Rubycon电解电容。确实听感不错的。
想要用仪器测试,怎么测。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呢?
以为电桥就能搞定的,哈哈,对了太对了。
其实听不出区别才幸福啊。
你说日本鬼子傻不傻,或者是坏不坏啊。
下面第一个图是ELNA SILMIC的47uf 16v,和普通品台产JAMICOM的470uf 16v。体积是一般大,但相比ELNA的容量只有1/10,价格差不多却是10倍。
第二个图是nichicon MUSE 47uf/50v和JAMICON 47uf 50v。nichicon的体积要大太多,价格也是要高太多了。

补充内容 (2022-9-17 13:03):
有笔误。第二个图是两只220uf 50v电解电容体积的对比。

网友C:
不同时期不同厂家生产的电容器,尤其是电解电容的参数有可能会相差很大,安装到电路中就会影响到电路的频响特性。所以我也认为能听出不同的电容在电路中声音的区别不是什么特异功能

网友:
这些"补品"元件,在音响界,可以吹得很神,以前也小烧玩过一些,有的电路,确实有改善听感,但没觉得有音响店老板吹水的提升效果,

网友F:
“解析度不高,细节略差”,这是高频损失,低通或带通就可以做到

网友:
貌似现在买的所谓日本电容器,产地都不正宗。。。

网友G:
电容确实能影响音色,几年前买了块华硕的声卡,好奇把上面的几十个电解电容全换了一遍,结果音色发闷不通透了,换的是小日拆机板上的ELNA电容,后来又换回了原来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确实能影响音色,几年前买了块华硕的声卡,好奇把上面的几十个电解电容全换了一遍,结果音色发闷不通透 ...

ELNA电容重在中音,音色的确不大通透,但ELNA电容用在某些器乐独奏上,别有一番韵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析度不高,细节略差”,这是高频损失,低通或带通就可以做到

未必!
解析力不仅和幅频特性有关,而且和相频特性也有密切关系。

网友B:
不同的电容除了有损耗不同外,卷绕式的极板还会有一定的电感效应,大体积电容和小体积电容可能就是电感特性不同,不过在高频场合影响是有的,为啥在音频电路里也会有这么明显呢?
另外损耗特性也可能与频率有关,频率不同损耗也不同。
以上只是猜测。

网友H:
电容有所谓音频级电容 老外有如下说法,感觉比较客观。
............

2019 年更新: 2019 年,Jensen 停止生產所有音頻級電容器,並將其設備出售給 Duelund。
我們手頭有超過 36 個不同的示例(电容)。它們中的大多數落在我們測試結果的中間,除了價格之外,
它們的好壞特徵相對較少。
這並不是說它們聽起來都一樣。這只是意味著他們的聲音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不同。
有趣的是,兩個製造商,VCap 和 REL(後者也製造 MIT Multicap),同時出現在两个档次。
一些便宜的上限接近頂部,一些昂貴的上限接近底部。因此,品牌名稱和成本並不總是與我們的
設置兼容的保證。令人驚訝的是,在相對較新的 VCap TFTF(2004 年 6 月首次推出)之後,
這裡總是聽起來最好的是 REL 薄膜和箔片,它們已經存在了幾十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容有所谓音频级电容 老外有如下说法,感觉比较客观。
............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要听出来区别,设备的级别绝不是一套几千块的音响所能达到的,更不是楼主所说的

一台磁带随身听

这个随身听的各种指标不用细说了吧。

我还是相信,如果仪器测试不出来的,耳朵更听不出来。
我保证他们盲听的话,硅管的,锗管的,集成电路的,都分不出来。更别说一个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要听出来区别,设备的级别绝不是一套几千块的音响所能达到的,更不是楼主所说的

...

是老外一个音频工程师说的。说的比较婉转。原来生产音频级电容的厂不做了,测了36个不同电容,
除了价格之外 它们的好坏特征不明显,两个不同档次的电容 差不多, 新的音频电容出来之后
听起来最好的电容 已经存在几十年。
说到底,它们的声音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同。

我自己认为靠听力记忆来区分电容音质不可靠。

网友:
没感到有什么区别,如果都是正品的话。

我选择电容器,除了陶瓷/独石与薄膜有着明显区别外,都是按照测量的D值和ESR来挑选的,其它的一概无视。

网友:
现在都是立体声放音 与单声道不同  功放的相位,速度也重要
模糊的声音很难有声场 定位感的 。个人认为当感觉不到扬声器
发声位置 好声音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某些”器乐,还是独奏,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换了一个音源内容,最好要把随身听里的电容也跟着换成这 ...

不用换电容,换随身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要听出来区别,设备的级别绝不是一套几千块的音响所能达到的,更不是楼主所说的

...

某些动物的嗅觉可以嗅到人类所发明的任何仪器都无法探测到的极其细微的气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某些动物的嗅觉可以嗅到人类所发明的任何仪器都无法探测到的极其细微的气味。

那么我问你个问题:

人类是如何知道 “某些动物的嗅觉可以嗅到人类所发明的任何仪器都无法探测到的极其细微的气味。” 这个结论的呢?
还是用仪器或者科学的方法来检测的对吧!

不是用人的耳朵直接听的吧,也不是用眼睛直接看的吧。

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社会是一个信息泛滥的社会,我们要学会过滤信息,而不是盲目的去信从,更不能在自己无法证实的前提下去宣扬。

一句话,凭你的耳朵去听,这个不科学。
你要是觉着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去找仪器测一下,把测试方法公布出来,我们照着去测,如果一样的结论,那么你说的没问题。如果复现不了,没法信服。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么我问你个问题:

人类是如何知道 “某些动物的嗅觉可以嗅到人类所发明的任何仪器都无法探测到的极 ...

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有什么仪器能进行实验验证吗?
在没有仪器测量进行实验验证的情况下,为什么现在绝大多数科学家还是认定相对论是正确的呢?
不知您听说过“逻辑验证”吗?
我估计没有,否则就不会有此发问了。
在您的知识体系中,缺少了这个链条,对很多现象感到不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有什么仪器能进行实验验证吗?
在没有仪器测量进行实验验证的情况下,为什么现 ...

你是不是超范围了。

你说的“早起电容模拟味重”,是不是你耳朵验的啊。你这是 逻辑 吗? 就是逻辑也要有佐证的,你有可信佐证有吗?

反正你自己认为就是这样,别人是无法改变你的观点的。但实际上是不是,有多少是,多少不是,你自己恐怕比我清楚。
劝你别信谣,别传谣。有精力加强理论学习,多利用科学工具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某些”器乐,还是独奏,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换了一个音源内容,最好要把随身听里的电容也跟着换成这 ...

我还是试过电容可以改变声音的,但是后来也就支持音调电路了。听新闻,听音乐调一下。

网友:
每个人的听力是不同的,看最强大脑,凭声波能听出前面是什么物体,能听出水从多少米的高度落下的,有些东西凭现在的仪器也测不出来。所谓的老烧,他们的听力一定高于普通人的,才能听出一些区别,都不傻,不然花那么多银子买那些极品干吗?炒作是一回事,听力是一回事,不能自己基因不好而去嫉妒别人基因的强大。其实我也是听不出差别,但我相信一定有人能听出来。很多事情科学都无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着波粒二象性被证明后,以太早就被否定了,你连以太都搬出来了,你还能搬出来什么?到底是谁可笑?外国 ...

“不好意思,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理论早就被实验和理论所证实了,只不过是你孤陋寡闻而已”
“随着波粒二象性被证明后,以太早就被否定了”
大家都来看看这位高人的雷人言论。没想到矿坛还有此等尤物。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那么厉害,可以把仪器都测不出来的声音听的头头是道。

人最怕的就是这个,无 实际证明 还言之凿凿。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个营销手段,商业炒作而已。说白了就是个娱乐节目,不过是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都渗透到大脑的深处。使人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说实话,小拇指粗的音箱线,我也用过,音乐电容也用过,油浸也有的。尤其电容换掉一堆后,肯定有变化。但让我听出来那个是薄膜,那个是油浸。那个是镀银线,那个是铜线我听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人最怕的就是这个,无 实际证明 还言之凿凿。

你去给我证明一下光速不变原理,能证明出来我算服你,不光我服你,全世界都服你,炸药奖也向你招手。
我劝你还是去看一下《数学,确定性的丧失》这本书,再仔细研究一下歌德尔不完备定理。
以为仪器测不出来的事物就不存在,当你进一步了解一下现代物理学和现代数学、逻辑学的发展状况,就会发觉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另外,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电容的参数也各有不同,这些参数厂家都列在产品说明书中,又怎么能说测量不出来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去给我证明一下光速不变原理,能证明出来我算服你,不光我服你,全世界都服你,炸药奖也向你招手。

你说的这些我不懂,我是半路 出家。

但:
既然这些理论你懂的话,我觉着你应该是受过科学训练的,那么你更不应该用耳朵来评判这个事。

所以我更加不理解你为何会这么坚持这个事,我觉着在你身上很矛盾,懂科学理论,用耳朵验货? 没仪器吗?那你怎么验证或者学习你读的那些科学理论呢?

没和你抬杠的意思,大家都是坛友。

我是搞计算机通信的,平时的工作就是处理一些应急的故障。在处理问题时候,要说那个地方有故障(或硬件,或软件),要有实证的。否则报告写出来,交待不过去。
即使有些问题无法复现,无法排除,那报告里要具体写明当前的排除方法,存在的疑问,可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去给我证明一下光速不变原理,能证明出来我算服你,不光我服你,全世界都服你,炸药奖也向你招手。
...

你读的那些书,是科普读物,还是正儿八经的教材? 这个要分清楚。

教材是教材,科普是科普,娱乐是娱乐,不一样的东西。 切不可把科普当教材,更不能把娱乐当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这些我不懂,我是半路 出家。

原来是搞计算机通信的,难怪对模拟硬件电路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讲了半天原来是在对牛弹琴。
就当我前面的话都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搞计算机通信的,难怪对模拟硬件电路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讲了半天原来是在对牛弹琴。
就当我前 ...

是的,绝对的外行。

我们那个行当,没把握不敢下结论,否则一个故障分析报告要过评审,还牵扯有厂家。没硬证据不敢说,更不敢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么厉害什么都懂怎么不去拿个诺贝尔奖回来?只会嘴皮子功夫?

这句他说的没多大问题。很符合实际情况。

消消气,坛友吗。

楼主错了的话,到他用到这个知识的时候自然会吃亏的。同理,我错了,我到这个地方也会栽跟头。其他坛友信了,也怨不得别人,毕竟学费都得交的。别人的话信不信要靠自己的脑子去分析,而不是言语犀利能管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电容除了有损耗不同外,卷绕式的极板还会有一定的电感效应,大体积电容和小体积电容可能就是电感特性 ...

很有见地的思考!!

英国的机器带有“英国”声;北欧有其独有的声音和韵味....该用什么仪器来测量出他们的不同呢?

现在是数码时代,各国为何还搞这么多名堂、搞这么多新机器干嘛呢?

一个款式的MP3应该能搞掂整个世界了,还有一款数字功放就行了,不能再多了...因为:如果要测试,不管是失真还是噪声,数码都比模拟声源+甲类功放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有什么仪器能进行实验验证吗?
在没有仪器测量进行实验验证的情况下,为什么现 ...

探索未知,使人类文明前进了多少步!(其它动物的文明,远远落后于人类)

光速不变,是爱恩斯坦的假设,是相对论的前提条件!(光速不变原理是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即:假如光速不变,那么.......就有了《相对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用在音频信号处理肯定可以改变声音,那是利用电容和其他元件例如电感或者电阻组成了滤波器,有选择地 ...

劝您还是别浪费口舌了。
跟ssffzz1和天风雪雨这两位民科门外汉有什么好辩论的?
一个实际的电容不等于电路图中的理想电容,各种电容的等效参数都有所不同,影响到整个电路的频率响应也有所不同,这么简单的道理,跟这些门外汉民科就是讲不明白。
经常看到某些民科声称推翻了这个理论,那个理论,作为真正理解这些理论的专业人士来讲,把这些民科的高论当笑话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有见地的思考!!

英国的机器带有“英国”声;北欧有其独有的声音和韵味....该用什么仪器来测量出他 ...

劝您还是别和那个名叫ssffzz1的辩了。
那个人认死理,你不可能说服他的。
牛顿定理说,物体不受任何外力的作用,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不变。客观世界中,有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物体吗?这个前提条件能用任何实验设备来保证、验证吗?
同样,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也是这样,根本无法用任何实验仪器进行测量验证。
这两个定理可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总基石,按照ssffzz1一根筋的想法,这两个定理是不可靠的,那么,建立在这两个定理基础之上的现代科学技术整个都是不可靠的,包括ssffzz1唯一信任的测量仪器,也同样不可靠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ssffzz1就是不能理解,跟这样迂腐迟钝的人,辩论还有意义吗?省省吧。

网友:
耦合电容的损耗是让传输的信号变少还是变多?是减少还是增加?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基本明白了

理想的耦合电容两边是没有交流电压差的,一定有了交流电压差就是容量选小了,一个两端没有交流电压差的电容会影响什么?

网友:
零几年的时候在音响厂待过,日系的功放比如说马兰士,天龙,使用依娜电容是最多的,好像很少看到红宝石,没什么印象。红宝石在一些电脑电源上用的多。

网友:
我觉得音色用仪器测试的形式表现出来整理数据这样就更直观了,想必更有趣,单凭个人主观听觉很难让别人感同身受,本身一些细微的变化,我觉得每个人的听觉想必有一些差异的,可能也听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么厉害什么都懂怎么不去拿个诺贝尔奖回来?只会嘴皮子功夫?

我俩虽不认识,但还是别和LZ说事了。
就说了几句不同的意见,我看再下去就该骂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很有见地的思考!!

英国的机器带有“英国”声;北欧有其独有的声音和韵味....该用什么仪器来测量出他 ...

只有其它所以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测在线频响,不知道你不能明显表现出来,单个元器件不知道怎么测,或许测传输高频电压分量,含不同电容的高频电路网络的电压传输系数应该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