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MF30表遇大惑 求帮助

楼主(2022-09-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要用精度更高的仪表,比如说0.5-0.1级精度的数字表的交流电压档来校准。用一个交流调压器或分压器做信号源,先看MF30的交流10V和100V档准确度如何,再查500V档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1K电位器的位置不对了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两个整流二极管看看,是不是变成半波整流了。

网友:
本身就是半波整流的。

网友:
拿个万用表从表笔测量电阻值,两个极性都测,各档记录清楚,看看怎样。

网友:
可能是档位开关在交流500V档,位置不准确。
和旁边直流100v,500v档的联片有接触。

网友:
500V 那个档位,测试个更低的电压呢? 譬如30v 50v 100v。

网友:
感觉图纸错了 交流电源负半周时 正向电源通过2及管和几个电阻直接短路 表头电压被限制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图,直流和交流500V档,档位电阻都是一样的,就差一个整流了,我怀疑是不是那两个二极管有了问题?楼主可以在直流500V档表笔上串联一个二极管后测市电,看数值是多少,如果数值在220V左右的话,估计是那两个整流二极管的问题比较大,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的耐压值下降了,到了110V以上就击穿了,这样理论上就只显示110V了,因为低压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  用~500V档测~27-8V,  倒可以呀!  真是怪了, 我2M电阻也换过,  没用.

闭着眼,换那2个二极管试试。再把线路板可能短路,潮湿,灰尘等地方清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绝对没问题,昨天己查过。正因为如此没办法了才发贴求老师的。

二极管你是代换过,还是拿下来测量了一下?

网友:
1K可变是否良好?位置是否有移动?

网友:
直流500V档是否正常,如不正常,那估计还是电路板有漏电。

网友:
MF30的图纸,不是一种,你的表头灵敏度是多少?40.6uA还是37.5?

网友:
看了电阻测试结果,我感觉你的表比较符合37.5uA 表头的图纸。

你测试到45.4K,图纸为45.3K,-----------老图纸为43.7K
             18.3K,图纸为18.4K------------老图纸为17.2K
             98K,           98.4K------------------------96.8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仍旧是110V.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测量低于110这个位置和大于这个位置的时候都是显示正确的数值,但在这个附近的时候就都显示在了110的位置,
如果是这样,就要怀疑磁隙里有没有吸到铁屑一类的东西了,可能你在测量各档的满度的时候,动圈的转动力矩比较大,能够通过那个铁屑的地方,但你在测量110的那个位置多一点的时候,就给卡在那个地方了。
要确认是不是这个问题,你要用一个可调电源来试验一下,你将电压从0开始慢慢增加,到了110的那个位置,实际上就是5伏挡1伏多一点的位置的地方是不是给卡在了那个地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磁屑中有了铁屑了,用一根铁丝吸出来,再用胶带粘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代,仅测量,马上代。

啊,你没有代换啊!现在大家是怀疑这个二极管的耐压出了问题,,你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还有我让你在直流档位串联一个二极管测量220伏的市电,你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热心的帮助!
  我是红笔接二极管负极,二极管正极和黑笔插220V。拨在直流500V档,结果还是110V ...

先检查各分流电阻,1.5Ω、6Ω、67.5Ω、675Ω、2.25k,特别是2.25k,如果是线绕的因线细易霉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热心的帮助!
  我是红笔接二极管负极,二极管正极和黑笔插220V。拨在直流500V档,结果还是110V ...

500的表的动圈基本上都是无框的,现在阻尼不好,两个原因,一个是分流回路有电阻开路了,这个问题你应该能通过测量分流电阻判断出来,如果排除了这个原因,那另一个唯一的原因就是动圈里的阻尼线圈开路了,只有再加绕阻尼线圈才能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的表的动圈基本上都是无框的,现在阻尼不好,两个原因,一个是分流回路有电阻开路了,这个问题你应该 ...

如果电路方面没问题(各档都测量准确)阻尼不好,有办法《万用表阻尼不好的解决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
   我想从头来,退休了,反正有时间,就当自己DIY一只表。
   年龄大了,眼神差。MF30确 ...

你标的这个地方是后游丝的调节器,对阻尼没有影响的,阻尼有问题,通常是两个,一个是外电路的分流电阻环路有开路的地方,表现就是电流挡不准,甚至有某个电流挡没有指示,这个就是分流电阻开路了,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的话,可能就是表头本身的问题了。表头的动圈分有骨架和无骨架的两种,骨架通常是铝的,实际上相当于一圈短路线圈 ,而无骨架的为了增加阻尼,通常会专门绕几圈线圈短路起来。500表是无骨架的,是有阻尼线圈的,可能是断开了,你可以在原动圈上加绕几圈线圈短路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标的这个地方是后游丝的调节器,对阻尼没有影响的,阻尼有问题,通常是两个,一个是外电路的分流电阻环 ...

你好,你说“表头的动圈分有骨架和无骨架的两种,骨架通常是铝的,”,现在找铝线有点难,想问问,用0.3平方铜线绕一个圈,衬在线圈内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说“表头的动圈分有骨架和无骨架的两种,骨架通常是铝的,”,现在找铝线有点难,想问问,用0.3 ...

首先把表修复到正常,如果仍然阻尼不好,也就是这个表本来就这样,用我的办法改阻尼,不要加什么线圈,你有把握干那种事?反正我不会那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说“表头的动圈分有骨架和无骨架的两种,骨架通常是铝的,”,现在找铝线有点难,想问问,用0.3 ...

铝骨架不是用铝线做的啊,是用铝皮做的骨架,但这个占了地了,所以才有无骨架的了,不过无骨架的绕起来麻烦一些。这个短路线就用细的漆包线绕就可以了,经尽量减重,阻尼的量是与线圈的匝数有关的,有铝框骨架的就相当于一匝的短路,这个圈数是越多阻尼越大的,理论上合适的阻尼是表针过冲一下就回到平衡点不再有回冲就是最合适的,这个可以试验一下的。你把度盘放在电流档的最小档位,短路表笔,看表针的阻尼情况,然后再换到次小的档位,看阻尼减小的程度,或者是直接在动圈上绕一圈短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