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结构奇特的微波炉

楼主(2022-09-15):
昨天修了一台结构比较奇怪的微波炉,故障是通电没反应,检查是高压电容击穿短路,导致进线保险管烧,更换后修复。但我是头一次看见变压器和磁控管倒置安装的微波炉,磁控管还是倒扣底部,估计是通过波导管到达腔内加热;而且还没有高压保险,高压短路时直接烧进线保险。搞不明白为啥要设计成这样的结构。

网友A:
没有玻璃转盘的微波炉应该都这样的结构吧
磁控管在底部,通过金属片反射微波

网友B:
这个电容容易击穿,我自己用的都换过还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容易击穿,我自己用的都换过还几次了。

我家的微波炉还有亲戚的微波炉里的电容都没坏过,反倒磁控管容易坏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玻璃转盘的微波炉应该都这样的结构吧
磁控管在底部,通过金属片反射微波

的确是没有转盘的,但没有转盘的也是传统结构,也就是变压器在底盘,磁控管在加热腔侧装,这个倒置结构的我是头一次看到

网友:
老房子用的是 松下的微电脑微波炉93年买的  用了这么些年只换过微动开关   反倒是买的格兰仕微波炉 用了才8年 云母片打火 换了5次 有两次里面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