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四MF500型万用表,指针总是走到2/3处卡死!

楼主(2022-09-15):
垃圾佬那里淘的,成色可以;

就是每一次到那里会卡住;

拆开表头,吹了几下,不卡了;

楼主:
精度还可以;

表头阻尼不太好!

开关手感干脆;

內磁的;

感觉缩水!

网友A:
检查表针是否与表面相碰,或者是表的轴承间隙太小,可以调整轴承的间隙。最好是调整后面轴承的间隙。用嘴吹表针检查间隙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表针是否与表面相碰,或者是表的轴承间隙太小,可以调整轴承的间隙。最好是调整后面轴承的间隙。用嘴吹 ...

拆下表头,在游丝处,吹了几下;

摆动还好;

竟然不卡了;

装回去,正常!

估计是异物,灰尘。。。。。。

什么都没有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表针是否与表面相碰,或者是表的轴承间隙太小,可以调整轴承的间隙。最好是调整后面轴承的间隙。用嘴吹 ...

谢谢道版的关注!

网友:
这是后期生产的内磁,缩水的五环电阻版。

网友:
        虽说是内磁,但挺新,89年以后基本都是色环了,色环也很准。

网友:
前连天我也在地摊买了一个哈尔滨的500型里面相似度很高,也是卡表针是表头螺丝松动紧好螺丝就好了。

网友:
面板好像是塑料的,不是电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