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如何去除交流声,此声不会随音量开关变化而变化

楼主(2022-09-15):
作坛内前辈电路,6j8p推6p3p,发现开机后有很大的嗡嗡声  不会随音量的变化而变化.优化了地线布局,一样没有改善,完善了输出端的接线屏蔽,一样没有改善。电牛浸漆硅钢片外裹铜皮,一样没有改善。请坛内前辈指点如何去除此交流声,谢谢

网友:
是不是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摆放角度有问题

网友:
拔掉6j8p看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自认为没有问题的接地方式并不见得就是正确的地回路。

天风血雨老师说的对。有时光靠经验还真不行。
例如:我前一段时间装的一部6P1推挽机就是出现了楼主说的现象,反复查找原因、改变接地点、只能减小、也不能解决。最后把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线剪断、顿时一点交流声也没有了。
我想有可能是铁质机壳与铝合金前面板形成了电位差、引入了干扰......

网友:
拿块比电牛大的铁板插在电牛向输出牛那头看有没变化,装机第一步,装好电牛单独给电牛通电,别的线头都留空不接,输出牛接耳机在预放位置试试电流声。

网友B:
按照此种方式接地,想有交流声都难(在电路图和元器件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亲自验证过。

网友:
不随音量变化的交流声铁定是地线有环路,依照实物画出形象的接地图再分析下手

网友:
无图无真相,对空说话没什么探讨意义。看到了才能集思广益拾遗补缺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此种方式接地,想有交流声都难(在电路图和元器件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亲自验证过。

以前就看过这个红山老猫画的示意图,就是不能理解透彻。老师能不能指导一下,经常折腾电子管收音机,,嗡嗡声搞的头疼。。

网友:
各位老师 考虑过灯丝没?

交流点灯弄不好会哼的。。。。。

网友:
把牛与底部用铜螺丝固定,保持与底板有一定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此种方式接地,想有交流声都难(在电路图和元器件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亲自验证过。

“藕”的前面那个字是什么?

网友:
不随音量变化的交流声,多半是整流滤波电路和接地不当造成。
整流级的接地点,要在第一级滤波电容的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此种方式接地,想有交流声都难(在电路图和元器件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亲自验证过。

对于不止1个3脚插的设备,地线要这样串个电阻,不能直接接壳,会与信号线地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看过这个红山老猫画的示意图,就是不能理解透彻。老师能不能指导一下,经常折腾电子管收音机,,嗡 ...

组织了半天的语言,还是有点说不清,借用别人的图示意一下,核心意思就是每级(含退偶,左右声道)都接到接地母线的一个点上,最后在输入端(信号最弱的部位)通过一个电阻电容并联接外壳),顺序是整流-滤波-末级放大-推动级放大-前置倒相或放大-输入音量电位器-输入莲花座-底板(外壳)。注意接地母线不能与底板有短路(环地了)。

分级接地示意

分级接地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