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5):
请教
为什么机械键盘叫轴?

网友:
我想可能是中间真的有根塑料轴,价格也很轴。

我使用过leopold 红轴 ,有线版本,这个最好,价格最美丽。

IKBC红轴,银轴,有线版本,经济实惠建议。

杜咖银轴,我买的是无线+蓝牙,超级难用,切换困难。后来用有线,上面的毛病倒是没了。一年后,刚过了保修不到10天,坏了,报废了。如果你想研究可以送你。

建议,银轴,手感最好。有线,别相信那些无线,蓝牙什么的,都是胡扯。

网友:
反正洋人叫axis,就这样翻了。

网友:
从结构来说,机械键盘的每一颗按键都有一个单独的开关来控制闭合,这个开关也被称为“轴”,机械键盘的开关不同故有、白轴、红轴等

网友:
洋鬼子当年设计机械键盘,击打的按键就不是直接打到按键上,而是侧面,这样按键寿命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