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一见的 Intel CPU 回光返照

楼主(2022-09-15):
一台二手攒机,i5-3470,技嘉主板,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开机后先要进BIOS设置,保存重启就恢复运行,不关机运行几个小时也没问题。一旦关机断电,再想开机就要碰运气了,CPU风扇转动,BIOS画面只有几个字,然后黑屏。反复开关多次后突然就又好了。
把主板换上另外的CPU(i3-2130 ),开机后BIOS画面大部残缺,只有上面几个字母,别的画面没有,然后黑屏,乱折腾了半天。由于技嘉主板的双BIOS设计,试着大胆用短路线把板上 M_BIOS (main bios)的1、8脚短路,这时出现了BIOS恢复,也就从B_BIOS(basic bios)写入的画面,恢复结束后进入BIOS设置,保存重启,一切恢复正常。
至此以为是主板中毒了,又试着把原来的 i5 换上,可以用了,以为总算是找到了故障之源,关机后再开机,倒霉的故障又出现了。于是一切又从零开始,装上 i3 鼓捣刷机后,一切正常,i3 反复开关机也没事,电脑表现得再正常不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似的。至于 i5,只能做Intel展品了。
想不通为什么CPU的故障会影响到主板的BIOS?而且非常严重,必须要想办法重新刷BIOS,那些传统的做法如:clean CMOS、取下电池等等办法完全无效。也就是技嘉的双BIOS,可以挽救,换别的主板,大概就报废了!一般,BIOS不能正确辨别CPU,顶多是不能开机,不会殃及到主板,而这次确确实实是破坏了主板的BIOS,而技嘉主板也不是每次都能够捕捉到M_BIOS的问题,即使换上正常CPU,它也不是每次都能够自动刷回来,而我短路的办法,大概也只是针对我的主板故障碰巧解决了吧。总之,Intel临终前的CPU,总是带来意想不到的噩梦,二手货的回光返照,带来的是无穷尽的问题。还是来幅轻松点的画吧!javascript:;

楼主(2023-01-08):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
还是775架构最稳定可靠,
而且性能也不算很差。

感谢回复!怎么说呢,775架构相对性能差,主频一般在3Ghz以下,耗电太大,需要好的风扇散热。另外,由于不支持 efi ,所以新系统的系统引导保护等等就不能被惠及,容易受到攻击。安装也是问题,只好使用ghost,可靠性就差多了。硬件也受到限制,一般ddr2的内存,都是2g,4g的非常少,洛阳纸贵,价格抬的非常高,不值当。除非是高档主板,一般也就是两个内存插槽,即便是四个,像华硕板要求使用单面同品牌内存才能使用四内存,太别扭了!pcie槽也少,唯一的好处就是支持ide接口磁盘,如果还有老存货,不至于废了。

网友B(2022-09-15):
我也发现i3以后经常cpu会出问题   导致走很多弯路最后才想到是cpu的问题   以前奔腾时代整个电脑都坏完了 cpu 也不会坏的

网友C:
哈哈,还不请这个美女去帮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不请这个美女去帮助你解决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如果本贴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将使我感到荣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i3以后经常cpu会出问题   导致走很多弯路最后才想到是cpu的问题   以前奔腾时代整个电脑都坏完了 c ...

感谢回复!可能这些二手CPU都来源于网吧,超期服役、过度使用及超频大概就是它们毛病不断的原因吧?另外,小纳米的制程也容易使CPU更加娇气,电脑毕竟不同于手机,主频高,指令系统的集成电路比手机要复杂的多,功率消耗也要大很多,这些大概都是它爱坏的原因吧?

网友D:
可以把I5CPU上其他主板试试。

网友E:
同事一个电脑和你cpu型号相同,现象是进系统蓝屏,不过可以进安全模式,没过几天,彻底进不了系统,后来他拆下打孔当钥匙扣了

网友F:
升级BIOS试试看啊,有时候板子不支持三代U是很正常的

网友G:
个人分析除了CPU损坏还一个原因可能是I5工作电流较I3大,如主板电容老化则可能供电不良继而引发一些列问题,而有时能正常工作说明电容受温度影响较大。

我是技嘉H61主板和I5-3470,最近出现通电卡在开机画面不动的现象,断电或复位后一切正常。
搞不清什么原因,莫非也是CPU坏了。
结果前段时间依次拆卸部件排查部件是把CPU风扇其中一个脚搞断了,问题越来越复杂。其实这个三代四核CPU配合固态硬盘和8G内存速度完全够日常使用,扔了可惜。

网友:
这是我一直在使用的电脑,除了ps2022(5、6没问题)用起来不爽外,其他软件都觉得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可能这些二手CPU都来源于网吧,超期服役、过度使用及超频大概就是它们毛病不断的原因吧?另外 ...

cpu千万别归结于二手原因啊   以前的三手四手也不会坏的  我坏的cpu都是卖的新的 用了3年左右就挂了 遇到过3四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过楼主的观点是对的,只要不差钱,不考虑成本问题,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买旧电脑,买 ...

感谢回复,不是自己用的,给朋友帮忙看看,顺便活动活动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排除法、替换法测试一下,有可能不是CPU的问题,而是主板问题,或者不兼容问题。
你换CPU测试了,但没有 ...

感谢回复;还真就换过主板,也是技嘉,所以比较肯定是CPU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I5CPU上其他主板试试。

感谢回复!这块 i5 ,倒是不挑主板,安装到哪块主板上,它不马上出故障,等一关机再开就死机,主板换别的CPU也不行,还得想办法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级BIOS试试看啊,有时候板子不支持三代U是很正常的

感谢回复!技嘉 h61m- ds3 , 技嘉 b75m-d3v,支持二代。而且故障后,我安装的都是 i3-213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事一个电脑和你cpu型号相同,现象是进系统蓝屏,不过可以进安全模式,没过几天,彻底进不了系统,后来他 ...

感谢回复!现象千奇百怪,我鼓捣的电脑倒是没有蓝屏,连开机画面都不舍得给,一般CPU故障,风扇应该不动,但我的却是风扇照转,什么提示也没有。

网友I:
老古董了,手头还十几颗 I3-4160 没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分析除了CPU损坏还一个原因可能是I5工作电流较I3大,如主板电容老化则可能供电不良继而引发一些列问题 ...

感谢回复!我遇到的比较奇葩,一般CPU损坏不应该影响主板吧?那块怀疑是损坏的CPU,只要它能点亮,就正常工作,几个小时也没事。但就是不能关机断电,再开就开不开了;不但如此,主板的BIOS也坏了,更换CPU不起作用,必须重新刷机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遇到的比较奇葩,一般CPU损坏不应该影响主板吧?那块怀疑是损坏的CPU,只要它能点亮,就正常 ...

我也是一旦开启成功就毫无问题。
但规律性更强,通电一律是只有开机画面不动也没有“滴”声。复位或断电重启后一定能正常使用。

网友J:
   我的戴尔  Vostro  3900 配的是I5 4430,  ATI 2G 显卡,玛雅四重奏声卡,  几年后出现开机几小时后声音严重失真,到后来一二十分钟失真,外带有时计算机自动重启后黑屏,什么都没,风扇正常,必须硬关机或者断电再启才行.换显卡 电源无效,后来把主板电容全换,容量位置够均加倍,一切正常.
   顺便把电源5V 12V 3.3V 电容也全换,再装回去至今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一旦开启成功就毫无问题。
但规律性更强,通电一律是只有开机画面不动也没有“滴”声。复位或断电 ...

谢谢回复;您的电脑不会是也经常刷BIOS吧?如果只是不能开机,那还好,关键是我用了那个 i5 后,BIOS就坏了,必须重新刷回备用BIOS才能够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戴尔  Vostro  3900 配的是I5 4430,  ATI 2G 显卡,玛雅四重奏声卡,  几年后出现开机几小时后声音严 ...

谢谢回复!恐怕是跟电源无关;此故障不单是出现在一块主板上,别的技嘉主板,无论品相好坏,只要用了这块CPU,就一定损伤BIOS而不能使用!在刷回BIOS后,用其它CPU完全正常,没有任何毛病。至于电源,我用的是长城电源,一台强一点的是“四核王”,12v有CPU专用,21A;另一路12V,也是21A:3.3V大概是近30A,5V也是20A左右吧。另一台弱点,单路12V是19A,3.3V----22A, 5V------15A; 问题是现在我用裸板(只有和内存)试验那块CPU,破坏性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千万别归结于二手原因啊   以前的三手四手也不会坏的  我坏的cpu都是卖的新的 用了3年左右就挂了 遇到 ...

感谢回复!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二手,但这些成批的二手货,其来源主要是网吧,那个使用环境,就是再结实的CPU,也禁不住乱折腾,更别提随意超频了。而且,网吧攒机只考虑成本,散装CPU用的那些散热风扇,全是贴牌Intel的铝芯货,对于77W标称功率的三代 i5 根本不合适。

网友:
技嘉的辣鸡主板丢bios通病了,二手最好不要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您的电脑不会是也经常刷BIOS吧?如果只是不能开机,那还好,关键是我用了那个 i5 后,BIOS就坏 ...

从没刷过BIOS,而且这台电脑的使用频率很低,放在卧室偶尔用用,估计总共使用没超过1/200个小时。

网友K:
引用 网友L:
cpu坏的故障千奇百怪,我有个cpu故障现象就是只能用一条内存,插两条内存就直接不起,一开始以为内存或主板 ...

后时代CPU内置内存控制器,当然会导致这个问题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遇到的比较奇葩,一般CPU损坏不应该影响主板吧?那块怀疑是损坏的CPU,只要它能点亮,就正常 ...

尝试着CPU针脚金手指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尝试着CPU针脚金手指处理一下......

感谢回复;问题比较复杂,正在慢慢查找原因,但试错成本比较高,对技嘉主板的双BIOS设计较欣赏,basic BIOS大概是不可擦除的rom,它保障了主板不必因BIOS原因去工厂返修。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问题比较复杂,正在慢慢查找原因,但试错成本比较高,对技嘉主板的双BIOS设计较欣赏,basic BI ...

技嘉主板升级bois很方便,也不容易翻车,可以试升级。再者可以在操作系统里面用厂家提供的工具升级bois。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技嘉主板升级bois很方便,也不容易翻车,可以试升级。再者可以在操作系统里面用厂家提供的工具升级bois。

感谢回复!这款技嘉老主板在它的官网已经下架了,所以没办法升级。再者,用代换的CPU以来没有再出现故障。想验证 i5 是否有问题,太冒险,弄不好就黑屏,连logo都出不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后时代CPU内置内存控制器,当然会导致这个问题了。

恩,只能用不靠近cpu的那个插槽,

楼主(2023-01-07):
引用 网友L:
恩,只能用不靠近cpu的那个插槽,

更正!惭愧,这故障不是CPU的问题,经多次反复换装,最后确定是 技嘉 主板设计 dual BIOS 固有缺陷所致,这种设计原来是为保证主板的BIOS在不当使用时自动恢复,可它却经常误触发,所以开机总是出现不能一次启动,有时甚至十几次重启(主板自动反复重启)也不行,非关掉电源,歇一会再碰碰运气。这样一来,使我对 技嘉 这个品牌的信心全无,做工用料确实不错,但这个小小的失误却使使用体验还不如二、三线的主板了。不过,技嘉从 Intel 100 系列起,好像已经放弃了双BIOS的设计,又改回传统单BIOS了,这大概也和 efi 的普及有关吧?

网友A:
我的经验:
还是775架构最稳定可靠,
而且性能也不算很差。
我现在还用的是G41+Q9500+4g。
怕升级 i3 i5后不兼容单片机开发。

网友:
CPU也会坏啊?不是说CPU不会挂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cpu坏的故障千奇百怪,我有个cpu故障现象就是只能用一条内存,插两条内存就直接不起,一开始以为内存或主板 ...

我的也和你的一样,不过我用的是四条,如今只能用两条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也和你的一样,不过我用的是四条,如今只能用两条能开机!

感谢回复。你可能看的是之前的测试,现在故障明朗了,是主板的问题。技嘉主板的双BIOS设计不理想,经常出现故障,不如单BIOS稳定。这块主板,只要断电再开机,一次启动成功的概率很低,非多次重启才能稳定。不过,这也可能是主板有暗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你可能看的是之前的测试,现在故障明朗了,是主板的问题。技嘉主板的双BIOS设计不理想,经常出 ...

CPU有事吗?不过我用的是这款技嘉 Z370 HD3-CF

网友N:
官网找BIOS刷一下,主板对3带CPU支持不好,只能刷BIOS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官网找BIOS刷一下,主板对3带CPU支持不好,只能刷BIOS解决吧

非常感谢!准备刷刷试试,但感觉好像是BIOS有问题,总是自动回刷,可能是main BIOS记忆丢失吧?

网友:
冒味问下楼主是自己刷的BIOS吗?

网友:
以前驾构是CPU的所有功能都是由北桥转出,所以只有调高电压超烧,没有用坏的,之后开始炒了北桥,内存直连CPU,现在硬盘都直连CPU了,所以外设坏是会牵连CPU的。能买盒装就买盒装吧。

网友O(2023-02-10):
我也碰到过一例CPU故障。现象是运行一切正常,进BIOS死机,以为主板故障,更换后故障依旧。后来替换法查出来是CP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碰到过一例CPU故障。现象是运行一切正常,进BIOS死机,以为主板故障,更换后故障依旧。后来替换法查出 ...

感谢回复!由于CPU是高度集成化的器件,故障率相对比较低,而主板上各种部件太多,尤其是单一的元器件,例如:电阻、电感、电容之类,出现故障的几率就大多了。比如主板上的调压元件,小品牌有的直接使用cmos管,而大品牌一般都是集成块;电容也以导电高分子材料替换了普通电解液,所以,使用寿命相对较长。

网友:
其实换个优质的电源试试看,可能还是有效果的!有些机器的电源,用料太省了!

网友:
我还在用二代i5

网友:
这里情况十有八九是针脚问题

楼主:
感谢回复!如果使用核显,建议能用三代就用三代吧,二代核显Intel已经没有官驱动了,一些核显功能不能使用。另外,i3是超线程仿真四核,一般应用也能对付过去了,虽然没有睿频,但本频也不低,和i5差不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古董了,手头还十几颗 I3-4160 没人要

什么价格,价格合适搞个玩玩

网友:
非常好的分享贴,另外你画的电脑美女画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也和你一样碰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书华硕的Z87的主板,安装i3cpu的时候机器稳定,最后安装了I5的CPU 就出 ...

谢谢跟帖!有时候刷BIOS也不太管用,我的主板可能存在暗病,最有可能是CPU供电组件出现了问题,像大牌主板都是采用模块稳压,二三线主板有的是用CMOS稳压管,时间长了稳定性就差了。全固板主板,一般都不会用电解液电容,而是用高分子薄膜,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BIOS是否有风险和坑?

官方都有刷机说明,现在刷机感觉很是方便了!应该没有啥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和你一样碰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书华硕的Z87的主板,安装i3cpu的时候机器稳定,最后安装了I5的CPU 就出 ...

你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玄学?

网友P:
有可能是原来刷机不是很彻底,或者刷机跨越的版本太大了!最好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往上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可能是原来刷机不是很彻底,或者刷机跨越的版本太大了!最好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往上升级!

每一次刷机都有风险,这样总风险更大。

网友Q:
CPU 新货保修期内也很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CPU 新货保修期内也很多坏的

过保以后坏的也有,不觉得意外了,有些厂家的电子产品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古董了,手头还十几颗 I3-4160 没人要

给我一颗,一直怀疑老机器的e3-1231v3出问题了怀疑是u,但懒得折腾,我看能不能让它起死回生

网友R:
刷最新的原厂BIOS,很容易,很快,只要不断电不会出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刷最新的原厂BIOS,很容易,很快,只要不断电不会出事的

技嘉老主板同一种型号的ver版本太多,有些根本就找不到了。b75还勉强能够刷一下,像技嘉h61m- ds2-ver2.0的BIOS,已经早没有更新了,能够刷的版本对efi只有简单支持,不支持安全启动,用别的ver版本刷不上去,就只能凑合着用。

网友S(2023-03-18):
3代4代U确实这方面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S:
3代4代U确实这方面问题比较多

谢谢回复!大概非酷睿系列的CPU不支持安全启动吧?酷睿系列不支持安全启动,主要是主板的问题,华硕的H61就做的好,全都支持安全启动;也难怪总把华硕排在前面。

网友T:
说道cpu和老电脑,我的电脑当时是2013年组装的配置时华硕b85大板,i3 4150cpu,8g内存,r9270显卡,后来换了小机器买了个微星b85i小主机舍弃了显卡,继续使用我的i3 4150,前几年朋友去废品站收了一块i5 4570送我了,就这么一直在用,年前他收到一块i7 4790k送了我 ,被我弄烧了,他们说我的散热不够用导致的就这么报废了一个cpu,现在还在用i5 4570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说道cpu和老电脑,我的电脑当时是2013年组装的配置时华硕b85大板,i3 4150cpu,8g内存,r9270显卡,后来换 ...

谢谢回复;其实,22纳米CPU被Intel打造的非常成功,它基本奠定了酷睿 i 系列的基本结构,也非常实用。就是四代产品比较孤立,1150也只有这一代产品,不像1151,连续跨越多代产品。

网友U(2023-04-20):
CPU一般出现问题的机率很小很小,尽量从其他配件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U:
CPU一般出现问题的机率很小很小,尽量从其他配件查原因

感谢回复!事实证明确实如此,除非忘记安装风扇降温把CPU烧了,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出现CPU寿终正寝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