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B331维修一例(输入变压器功率管)

楼主(2022-09-16):
   网购海燕B331一台,价格不是垃圾价的,110包邮,从我们的吉林延边寄到广东,路途真的很遥远,好在今年的中秋快递不怎么忙,3-4天就到了。
   打开包裹一看,还是走眼了。面板下框的铝条不是垃圾遮盖而是被电池水腐蚀了好几个小洞,谢天谢地,B331的灵魂----100毫米的钴磁喇叭成色不错,纸盆没有破,只是纸压边曾经被电池水浸湿过,但无伤大雅!
   通电,几乎没有声音,镊子触碰音量电位器的中心点也没有一点声音,用万用表10MA档直接跨在输出变压器的中心点对两臂发现一臂有电流4MA,另一臂没有电流(此法可以粗略判断功率管的对称性,因为万用表内阻的小于输出变压器的直流电阻)。于是电压档测量输入变压器的次级的两臂,发现一臂几乎没有压降(正常)而另一臂压降比较大,电阻档验证,其中一臂开路,祸不单行,经一步检查,发现输入变压器的初级也是开路的。
   用针管拆卸下变压器,是大名鼎鼎的上无27厂的产品,型号RB-42型,查了收音机手册,无此RB的参数。手头虽然有一台上无24厂的“花冠”7管小台机的输入变压器与这个差不多大小,但不忍心把他拆了。于是只有重新绕变压器一条路了。
   用刀片把最外边的I片劈开,谁知叭的一声,I片没有劈开,山字型的骨架被挤断了一画,变成U了。用两把电烙铁同时加热E片,拆不开,其他的常见办法,,,,,,,也拆不开。
  骨架买不到,自制麻烦得很。不敢造次了,找一个药瓶,放入变压器,加了松节水,盖严,泡了十几小时。用一字刀小心敲一敲,总算拆开了。
   线是里面断的,输入27厂没有直接把漆包线引出来焊在骨架的接线柱上面,但漆包线与过渡线的焊点也没有问题。
   上绕线机,无法直接上,自制了一个10MM转5MM轴的接头(PVC直通一端10MM螺母,一端5MM螺杆,用AB胶粘好)计数,中途断了一两次,但误差不大。
   初级,0.08,QZ,  2200匝,绕在里面。次级,QZ0.13,双线并绕,700匝X2.绕在外面。绕的像纺纱堆一样,中间高两头低,难道是收音机用的简单的变压器,是学徒工绕的吗?
   开始拆的时候记录了变压器的相位,但结果还是搞错了(见后面)。也考虑采用2初级夹1次级的结构(如上海312)但担心绕不下,只好作罢。
   0.08是旧线,第一次绕到380匝断了,拆掉!第二次绕到2075,这一次说什么也不拆了,引到骨架外,接上(焊点在外面),次级就容易了,0.13的不容易断。绕好以后插上铁心,泡一下腊(其实是比腊更好的材料,熔点120°,什么低聚聚丙烯),很快就可以装了,如果泡漆,味道不好,时间长。
  上机,听到的是一声汽笛声,原来是把变压器的相位搞错了,虽然有记录,但还是错了,拆下,把初级对换(对换次级也可以,但不如初级简单)。
   响了,但声音失真,一点也不像钴磁的声音,用镊子分别短路输出变压器的两臂,发现短路其中一臂时声音减弱不明显,(而短路另一臂时声音几乎消失),用此办法你可以判断功率管的交流对称性!拆下声音减弱不明显的那臂的3AX31B,发现B塔值只有15,装一只B塔值65的上去,声音正常了。
   音量电位器噪音巨大,喷上WD40,转动几下,好转,使用几天,噪音几乎消失。
   外接电源听了十几分钟,声音失真又变大了,用手一摸那个没有坏的3AX31,发现烫手!怪不得在排除那个B塔值为15的管子时,就曾经发现这个管子烫手的问题,当初错误地以为是"一个管子失效,这个管子单打独斗,负担重,所以发热“。换上良好的3AX31B,故障完全排除。
   个人的喜好,我把C34,1000P(第一低放B-C负反馈);C40(输出变压器初级并联电容),0.1UF都拆除了。这样高频比较好,特别是C34,留不得。
   钴磁100毫米喇叭与双调谐中周配合,在声音方面并不会比春雷3T9台机差多少。优于春雷3P7,红灯754,而80毫米的钴磁,如熊猫802-1,星火6J3.(60X100椭圆)星火6J3-1(80毫米),由于口径比较小,声音也是比不了的,更别说65MM口径的了。

里面

里面

新制的输入变压器

新制的输入变压器

补充内容 (2022-9-20 03:42):
又发现新故障,用手弯一下电路板就出现偏调现象,以为接触不良,最后发现是可变电容的安装板接地不好,似接非接。引起震荡连的对地电容不稳定。螺丝其中一个掉了,其余3个也是松,导致本振频率变化,特别是高频段...

网友:
遗憾的是这款机的壳子比较脆,要小心维护。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不敢动手啊。楼主维修手艺不错,老机器塑料骨架都老化了,看来楼主是个维修老手
问下;您这机器前面板如何?

网友B:
特别喜欢这款机器,收藏了一台九五新的,嗷嗷叫全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不敢动手啊。楼主维修手艺不错,老机器塑料骨架都老化了,看来楼主是个维修老手:l ...

面板不是很好,帖子有提及,这是我看走眼的地方,还有,使用者用短波很频繁,把微调周围的油漆都磨掉了,这里的设计,不如南京B802考虑周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板不是很好,帖子有提及,这是我看走眼的地方,还有,使用者用短波很频繁,把微调周围的油漆都磨掉了,

就是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板不是很好,帖子有提及,这是我看走眼的地方,还有,使用者用 ...

我的也有皮袋,只是,带子快断了,你也不敢背了。套着皮套只是为了防止紫外线对机壳的伤害,但更换电池不方便。哪怕是固定使用,电池的干扰会小一点。

网友C:
以前入手过一台故障机,来了检查了高放管的铜箔断了,处理后正常了,机子效果非常好。短波无台时安静得很,后来换工作地点了,出手了。当年得过奖的机子还真不是吹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入手过一台故障机,来了检查了高放管的铜箔断了,处理后正常了,机子效果非常好。短波无台时安静得很, ...

是的,目前,这个B331我最满意。那个70年代,什么收音机都是没有电池门的,换电池只好打开后盖,收音机的内脏一大堆露了出来。这个海燕,就很有春雷的影子,设立了电池门。毕竟,当年做为曾经的军衣被褥厂,曾经去上无二厂取过经的,机器在风格上受其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别喜欢这款机器,收藏了一台九五新的,嗷嗷叫全在状态。

漂亮,竟然没发黄

网友D:
机芯还够干净的,价格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芯还够干净的,价格可以啊

              还可以,都说国产电位器不行,其实行!波段开关接触良好,中周也没有动过,最关键的是喇叭品相好。
  说不好的地方就是,面板,还有拉杆天线是坏的,只剩下最后一节管子,他套了一个普通的带弯头的天线(拆掉弯头)塞到管子里面。
       从图片还可以看到,电位器的架子是这样安装,通过螺丝接地,我把他移到对面,即架子直接压在地线的铜膜上面。否则后盖压到音量旋钮,感觉不对。

网友E:
楼主的手艺不错,把鸡鸡修好。即能听听广播也能用于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手艺不错,把鸡鸡修好。即能听听广播也能用于收藏.....

听来听去,小收音机还是4寸喇叭好,3寸就勉强了,同样是4寸喇叭,小台式的声音好于便携带式。可能是台式机器的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更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来听去,小收音机还是4寸喇叭好,3寸就勉强了,同样是4寸喇叭,小台式的声音好于便携带式。可能是台式 ...

还有就是台式机机箱大些,低音相对好一些。听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