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大佬

楼主(2022-09-16):
v=(P3>>4)&1;
v=P3&(1<<4)>0;
这两个代码啥区别,为啥上面的不起作用
按照C语言的位理解他们应该等效才对

网友A:
你用手一步一步画一下,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一步一步画一下,一样吗?

一样啊,我都已经Python和C-Free来论证了
会不会因为P3这种端口,不允许被完全读出来的原因,只允许&|^操作它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啊,我都已经Python和C-Free来论证了
会不会因为P3这种端口,不允许被完全读出来的原因,只允许&|^ ...

你是如何论证的呢?
最好有个过程

我目测分析下:

'
v=(P3>>4)&1;
'
P3先 右移  4位 ,再和1做  &  操作 ,这个时候P3只能是1,没有其他可能,你前面移位多少无所谓,你最后出来都是V=1。

补充:“你前面移位多少无所谓”,这句话错了,不是无所谓,还是看 & 结果。

'
v=P3&(1<<4)>0;
'
这个是1先左移 4 ,出来就是 0b1000  ,这个值和 P3 左  & 操作,出来了的值就是 0b1000(十进制16),而和P3原来是什么值没有任何关系。

补充:“而和P3原来是什么值没有任何关系”,这句话错了,不是无所谓,还是看 & 结果。

补充:
>0 ,这个我没看,我是觉着你写错了,所以没分析,加入>0后,有点不同,需要我再看看。

还是看10楼的分析吧,那个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论证的呢?
最好有个过程

>>> P3=0
>>> P3>>4
0
>>> P3=0x10
>>> P3>>4
1
>>> P3&(1<<4)
16
>>> P3&(1<<4)>0
True
>>> P3>>4&1
1
>>> P3=0x111
>>> P3&(1<<4)>0
True
>>> P3>>4&1
1
>>> P3=0xFF
>>> P3>>4
15
>>> P3>>4&1
1
>>> P3&(1<<4)
16
>>> P3&(1<<4)>0
True

网友A:
c是c,py是py,你这个先不混一块单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是c,py是py,你这个先不混一块单独看。

楼主:
好像确实哪里不太对
补上括号他们的作用就一样了,完了烧写到CH552G上都不翻转

网友A:
1、第一步,我写个C代码试试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v1,v2;
    unsigned int P3=0x5a5a5a5a;

    printf("P3=%#x\n",P3);

    v1=(P3>>4)&1;
    v2=P3&(1<<4)>0;

    printf("v1=%#x\n",v1);
    printf("v2=%#x\n",v2);

    return(0);
}

2、编译测试过程如下
C20X~/tmp$ gcc -Wall -o 1 1.c
1.c: In function ‘main’:
1.c:12:10: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comparison in operand of ‘&’ [-Wparentheses]
     v2=P3&(1<<4)>0;
          ^
C20X~/tmp$ ./1
P3=0x5a5a5a5a
v1=0x1
v2=0
C20X~/tmp$

这个warning的意思就是12行这个表达是写的不够清晰,希望你弄个括号上去写明白点的意思。

3、汇编代码分析
# 函数序言,不管它
    1135:        55                           push   %rbp
    1136:        48 89 e5                     mov    %rsp,%rbp
    1139:        48 83 ec 10                  sub    $0x10,%rsp

# unsigned int P3=0x5a5a5a5a; ,rbp-0x4这个位置是P3变量
    113d:        c7 45 fc 5a 5a 5a 5a         movl   $0x5a5a5a5a,-0x4(%rbp)

# printf("P3=%#x\n",P3);
    1144:        8b 45 fc                     mov    -0x4(%rbp),%eax
    1147:        89 c6                        mov    %eax,%esi
    1149:        48 8d 3d b4 0e 00 00         lea    0xeb4(%rip),%rdi        # 2004 <_IO_stdin_used+0x4>
    1150:        b8 00 00 00 00               mov    $0x0,%eax
    1155:        e8 d6 fe ff ff               callq  1030 <printf@plt>

[color=Red]# P3进%eax寄存器
    115a:        8b 45 fc                     mov    -0x4(%rbp),%eax
# %eax寄存器里的值右移 4位
    115d:        c1 e8 04                     shr    $0x4,%eax
# 再和1做与运算
    1160:        83 e0 01                     and    $0x1,%eax
# 保存到v1,v1变量的位置是-0x8(%rbp)
    1163:        89 45 f8                     mov    %eax,-0x8(%rbp)

# P3进%eax寄存器
    1166:        8b 45 fc                     mov    -0x4(%rbp),%eax
# %eax直接和 1 做了 and
    1169:        83 e0 01                     and    $0x1,%eax
# 保存到V2变量,v1变量的位置是-0xc(%rbp)
    116c:        89 45 f4                     mov    %eax,-0xc(%rbp)
[/color]
    116f:        8b 45 f8                     mov    -0x8(%rbp),%eax
    1172:        89 c6                        mov    %eax,%esi
    1174:        48 8d 3d 91 0e 00 00         lea    0xe91(%rip),%rdi        # 200c <_IO_stdin_used+0xc>
    117b:        b8 00 00 00 00               mov    $0x0,%eax
    1180:        e8 ab fe ff ff               callq  1030 <printf@plt>

    1185:        8b 45 f4                     mov    -0xc(%rbp),%eax
    1188:        89 c6                        mov    %eax,%esi
    118a:        48 8d 3d 83 0e 00 00         lea    0xe83(%rip),%rdi        # 2014 <_IO_stdin_used+0x14>
    1191:        b8 00 00 00 00               mov    $0x0,%eax
    1196:        e8 95 fe ff ff               callq  1030 <printf@plt>

# return 0
    119b:        b8 00 00 00 00               mov    $0x0,%eax
    11a0:        c9                           leaveq
    11a1:        c3                           retq

# P3进%eax寄存器
    115a:        8b 45 fc                     mov    -0x4(%rbp),%eax
# %eax寄存器里的值右移 4位
    115d:        c1 e8 04                     shr    $0x4,%eax
# 再和1做与运算
    1160:        83 e0 01                     and    $0x1,%eax
# 保存到v1,v1变量的位置是-0x8(%rbp)
    1163:        89 45 f8                     mov    %eax,-0x8(%rbp)

# P3进%eax寄存器
    1166:        8b 45 fc                     mov    -0x4(%rbp),%eax
# %eax直接和 1 做了 and
    1169:        83 e0 01                     and    $0x1,%eax
# 保存到V2变量,v1变量的位置是-0xc(%rbp)
    116c:        89 45 f4                     mov    %eax,-0xc(%rbp)

着重看后半段红字,那个是v2那个表达式的真正汇编代码,这里没有看到 (1<<4)&0的具体执行,那是因为 编译器给你算好了。
(1) 1<<4 ,测出来是 16
(2) 16 > 0,因此结果为真,在这个版本的C语言里用1表示
就是这句 1169:        83 e0 01                     and    $0x1,%eax

最后就是P3和1与的结果了。

4、这里为什么v2是0呢,因为那个5a,的第0位是0,我换个数值试试

C20X~/tmp$ cat 1.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v1,v2;
    unsigned int P3=0x5a5a5a55;

    printf("P3=%#x\n",P3);

    v1=(P3>>4)&1;
    v2=P3&(1<<4)>0;

    printf("v1=%#x\n",v1);
    printf("v2=%#x\n",v2);

    return(0);
}

C20X~/tmp$ gcc -Wall -o 1 1.c
1.c: In function ‘main’:
1.c:12:10: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comparison in operand of ‘&’ [-Wparentheses]
     v2=P3&(1<<4)>0;
          ^
C20X~/tmp$ ./1
P3=0x5a5a5a55
v1=0x1
v2=0x1
C20X~/t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步,我写个C代码试试

现在诊断出是什么问题了
P3&=~(1<<4);
这个的问题,CH552上这个效果等同于^,会自动翻转

for(;;){
        P3&=~(1<<4);
        mDelaymS(1000);
}
这才是诡异的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诊断出是什么问题了
P3&=~(1

我没仔细看你的那几张截图的代码,

不过就这句来看:
P3&=~(1<<4);

假设他们是unsigned char 吧

(1)1 << 4 的结果是 0b 00010000

(2)再取反就是0b11101111

(3) P3的值和上面的做与运算,简单的说就是第4个bit清零。

如果你得到的结果和预想不一致,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去看看汇编代码,哪里最直接,没有C这么多弯弯绕。
最后c-free我还真不熟悉,小众的编译器有bug也是有可能的。还是看汇编代码就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仔细看你的那几张截图的代码,

不过就这句来看:

网上有人说看门狗的问题导致被重置,我注释掉Init();代码能正常跑了

网友B:
后面那个>0是笔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0是笔误吗?

不是笔误 >0 得到布尔值

网友C: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种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种表达式。

方便把序列存入数组,按顺序调用
sbit 无法存入数组,只能 if switch 判断后调用
设计矩阵按键扫描,流水灯之类的首选数组啊

网友:
C语言中运算符优先级排序如下:

分为优先级15级:

1、圆括号【()】、下标运算符【[]】、分量运算符的指向结构体成员运算符【->】、结构体成员运算符【.】;

2、逻辑非运算符【!】、按位取反运算符【~】、自增自减运算符【++】【 --】、负号运算符【-】、类型转换运算符【(类型)】、指针运算符和取地址运算符【*】【&】、长度运算符【sizeof】;

3、乘法运算符【*】、除法运算符【/】、取余运算符【%】;

4、加法运算符【+】、减法运算符【-】;

5、左移动运算符【<<】、右移动运算符【>>】;

6、关系运算符【< 】【>】【<=】【 >= 】;

7、等于运算符【==】、不等于运算符【!=】;

8、按位与运算符【&】;

9、按位异或运算符【^】;

10、按位或运算符【|】;

11、逻辑与运算符【&&】;

12、逻辑或运算符【||】;

13、条件运算符【?:】;

14、赋值运算符【=】【/=】【*=】【%=】【+=】【-=】【<<=】【>>=】【&=】【^=】【|=】;

15、逗号运算符【,】。

网友:
说实话 这东西我是不好记住的!!!
你看看第6条与第8条的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种表达式。

我也非常不喜欢这种表达式,不过不少例程里用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非常不喜欢这种表达式,不过不少例程里用这个方法。

一个错跟着个个错。

x=y>0,这种得到二进制的方法不是很靠谱,如果y是unsigned类型的,也就是数值总是 大于等于0 ,那么没问题。

但如果y是一个signed类型,也就是可以是  负数 ,那么这个式子就有问题了。

C语言里的常规(貌似不是硬规定) ,0就是false,非0就是true 。

上面这种写法显然不对。C语言要搞定,需要下功夫。这些小特性,大多和机器架构有关。

推荐的写法

x=!!y;或者 x=y?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