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1117-1.5输出电流不能满足500万用表X1;X10档要求?

楼主(2022-09-16):
用两节18650电池串联(约8.2V)经ASM1117-1.5(贴片封装)稳压给500万用表供电,怎么输出电流不能满足500万用表X1;X10档的要求?(症状是短接表笔时,1.5V电压急剧减低,查资料ASM1117-1.5最大输出1A电流,500万用表电阻档最大电流100ma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我实际测量了500表的X1电流,我的有130MA多,估计你的1117过热了,自动降压.1117是800MA的电流.不信你手去摸一下看.
一般地,>100MA,我使用TO-252加大的PCB散热片.,电流小的,使用223

网友:
按典型应用,不要省电容,电容和稳压器接地端就近接在一起

网友B:
那么高的电压!!一节不行吗?散热加上再试。

网友C:
1117所谓的1A是最大值,说白了根本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高的电压!!一节不行吗?散热加上再试。

试过了,1节18650也不行,由于是贴片封装,直接焊在万能板上,难道只是散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7所谓的1A是最大值,说白了根本达不到!

网友:
1117输出端,串连个几十欧姆电阻试试...

网友:
1117的功耗太大了,这么用吃不消的,还是找LDO吧

网友:
一节18650也不行,那就是输入、输出端退耦电容太小,100ma负载至少也要50uf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1节18650也不行,由于是贴片封装,直接焊在万能板上,难道只是散热的问题?

我看是散热问题,热的温度高了就限流了,无论如何散热可以的话,300毫安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端有没接电容?(滤波电容和104防自激电容)

接了22uf电解电容

网友:
也许和老式万用表测量换算方法有关。类似的比如,老式收音机用到6V的叠层电池,现在买不到了,好多人买6V充电电池,发现电压虽然对的,但是几乎无法收听,因为那个6V是2节或三节锂电池通过DC-DC降压芯片得到的,电池本身就有高频震荡,有用的方法是:2节锂电3.7+3.7串联,再串联2颗4007,4007压降0.7V正好7.4-1.4=6V,一点干扰都没有。说的不对之处请包涵。

网友E:
一节电池就行的事为啥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节电池就行的事为啥复杂化?

就是因为买了双节18650电池盒的原因

网友F:
需要在1117-1.5伏输入脚串电阻。具体看使用电流,假如8欧或10欧的或者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在1117-1.5伏输入脚串电阻。具体看使用电流,假如8欧或10欧的或者更大,,。

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G:
这个有1.5的规格?以前只有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1.5的规格?以前只有1.8的。

1.5V规格可以有!

网友H:
两组电源是不是不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组电源是不是不共地?

不能共地!我买了2个盒子,分别输出1.5V和9v,给500供电的

网友A:
1117的引脚接对了没?与78系列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的引脚接对了没?与78系列不同的

我还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
我用XC6206P152(丝印65E9)1.5V/250mA LDO测试一下,用一节18650电池,在500型上没有什么问题,表笔开路时电压1.491V,x1挡上短路时1.480V,LDO上前后加不加退耦电容都没有什么差别,用稳压电源3~4.2V范围内输入也没什么大的差别。

网友:
估计是自激了。楼主最好按datasheet的电路来使用稳压ic,该有的电容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际测量了500表的X1电流,我的有130MA多,估计你的1117过热了,自动降压.1117是800MA的电流.不信你手去摸 ...

说得有道理。

楼主若是这种情况,又不想换另一种封装的ic,可以在ic前端串27欧1w或2w的电阻,把大部分功耗转移给电阻,以解决ic过热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问题解决了,重新购买了各新的1117-1.5换上,原来的是从旧版上拆下来的,估计性能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