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屏中间亮故障

楼主(2022-09-16):
电视开机上下不亮,中间亮,有横条上下跳动,是哪里出故障了?

网友:
把场部分的电解电容全换了,包括1μ、0.47μ,特别是东芝的某型号彩电场电解电容得全换。

网友:
场扫描电路故障

网友:
正负电源不对称吧

楼主:
补焊了场块,还不行,最后拍了拍机壳才正常了

网友:
场块附近的可调电阻接触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焊了场块,还不行,最后拍了拍机壳才正常了

这个拍电视机外壳的场景过去常常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拍电视机外壳的场景过去常常看到。

虽然有时候是瞎猫碰见死老鼠,但是这样电视机给拍坏灯丝的也有

网友:
场扫描电路问题,场功率输出太弱了,偏转线圈未能获得足够的偏转电流。

网友:
5V供电,(7805)三洋机芯虚焊,原件上面有胶。本人当年修过N例。

网友:
既然拍打能正常,那就肯定是虚焊,楼主仔细查找吧!

网友(2022-12-30):
场扫描电路问题,拍打能正常,那就是虚焊。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见过竖着的,电容坏了

网友(2023-02-23):
场电路出了问题,检查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