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1S单端电源变压器终于开工了

楼主(2022-09-16):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求体积小,重量轻。不发烫不震动”!选错材料了。CD、ED型磁芯不震动几乎很难,即使军工工艺再全部环 ...

找到不震动的方法了,就是在扎带的时候,通上直流电,牢牢的吸住,再一个就是不要底座,等铁芯扎好了,再和底座一起扎牢。

楼主:
力求体积小,重量轻。不发烫,不震动。

网友:
静等大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力求体积小,重量轻。不发烫,不震动。

“力求体积小,重量轻。不发烫不震动”!选错材料了。CD、ED型磁芯不震动几乎很难,即使军工工艺再全部环氧胶封固,通电还是有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求体积小,重量轻。不发烫不震动”!选错材料了。CD、ED型磁芯不震动几乎很难,即使军工工艺再全部环 ...

这次用进口的ED铁芯,看看有没有可能不震动。以前用国产的,都震动失败了,曾一度放弃了。

网友B:
ed只有同规格cd功率7成,方向不太对头。

网友:
静待楼主好成品,到时记得分享成果哦!

网友C:
力求体积小,重量轻,不便携就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求体积小,重量轻,不便携就没意义。

实验室在隔壁楼,经常测试,用手搬动还是不方便,用个小车手拉,所以力求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只有同规格cd功率7成,方向不太对头。

考虑将来可能用桥式整流,CD也考虑过,要绕2个线包,适合全波整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手里有底座,否则还要再买,现在什么东西都贵,一个CD20x40的底座要17元,就一个铝的东西,咋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求体积小,重量轻。不发烫不震动”!选错材料了。CD、ED型磁芯不震动几乎很难,即使军工工艺再全部环 ...

下午绕出来初级,果然进口铁芯厉害,空载电流只有16mA,而国产的铁芯达到33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绕出来初级,果然进口铁芯厉害,空载电流只有16mA,而国产的铁芯达到33mA。

带载效率才决定磁芯的好坏,空载电流大小和圈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层间绝缘准备用什么材料

初级220V用0.08电缆纸,高压由于线径细,用0.05的电话纸,组间用0.15mm的青壳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效率才决定磁芯的好坏,空载电流大小和圈数有关!

效率取决于铁芯大小,这个铁芯比较小,以前测试过国产的,效率89%,也是不错的,就是电压调整率高,达1.08左右。

网友E:
期待楼主你展示一下电路图,还有4P1S单端输出变压器的制作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楼主你展示一下电路图,还有4P1S单端输出变压器的制作或参数?

恐怕你可能做不来的,我是不计成本的。等有时间吧,要重新画电路图,因为被蟑螂撒尿给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只有同规格cd功率7成,方向不太对头。

查表格,ED同规格的是69W,CD的是71W,差不多的。去仓库一看都有,就是以前没有解决震动问题,所以就忘了,CD16X32X50的,如图

楼主:
好多年了,好像是2006年买的,也是激光刻纹的,但做电源变压器就是要震动,看看以后能不能通过磨光解决吧。

楼主:
就差灯丝绕组了

网友:
牛绕的漂亮,赞一个

楼主:
线包重500克,铁芯620克,加上浸漆和底座等等,估计1.2公斤,还是比较轻的。

楼主:
又重新绕了一个线包,先前的计算错误,调整率小了,而且高压240V高了,和整流管6Z4新旧有关,先前是用旧管子,没注意,后来找出两只新的,电压一下子上来了,现在按新管235V正好。

网友F:
计划做一个35w的电源变压器,66铁芯H50,叠厚35,初级算出来0.28的线,没有用0.21的可以不?沒经验,特来贵帖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计划做一个35w的电源变压器,66铁芯H50,叠厚35,初级算出来0.28的线,没有用0.21的可以不?沒经验,特来贵 ...

0.21的线22W用的,35W没有0.25线,就用大于0.25的,用大不用小。次级如果有整流滤波,还要对应的次级反射到初级功率还要大,线径还要大一些。

网友:
直接用0.29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