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正激变压器储能电感的电流讨论

楼主(2022-09-16):
这是一个正激变压器截图。当开关断开时,N1绕组储能,复位绕组电压恒定,并感应给N1使其也获得恒定电压。由于电感电流是电压的积分,这就意味着N1绕组电感电流会逐渐增大。但明显可看出,由于开关断开,电感是没有电流的。那么,导致N1绕组电流会逐渐增大这种分析错在哪里?

网友:
不是绕组储能,是磁芯储能。
正激的励磁电流以磁芯形成磁力线的方式储能,任何一个绕组的放电都可以释放这个储能。
这里是N1断开后N3可以形成通路释放能量。

补充,释放能量的电流是逐渐变小。

楼主:
储能这块你解释的很好。复位绕组的电流也的确是逐渐减少的。我的重点是,针对N1绕组,这个电感电流是电压积分公式为什么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公式肯定是没错的,但不知道究竟哪里应用错了

网友:
你的工作过程理解错误。
懒得说原理了,说来话长。
找正激开关电源的原理好好看看,你的理解错了。

网友A:
和反激不一样,能量并未在磁芯储存,如果是理想磁芯和无损线圈,副边电流是随原边同步产生的,而且方向相反,完美抵消磁芯磁通变化。  在理想等效电路中您可以认为没有电抗分量,

楼主:
我专门去找了个书上截图,就是和我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反激不一样,能量并未在磁芯储存,如果是理想磁芯和无损线圈,副边电流是随原边同步产生的,而且方向相反 ...

不是储能,是磁芯复位

网友:
你仔细看图中的Ic线,N1绕组电感电流会逐渐增大是在MOS管导通的阶段。
MOS断开,由辅助绕组向电源放电释放储能,主绕组是断开的没有电流。

楼主:
我说的就是开关断开这段时间啊。通的那段大家都知道,没问题

网友A:
就是因为漏感的存在,所以您贴图的波形1有尖峰,波形2有三角形上升段,这都是漏感造成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矩形波。

其实正激比反激模式的分析要简单,原边线圈可以等效为纯电阻,漏感等效为与该电阻串联的电感就可以了。磁芯不存储任何能量。 泄露能量是被漏感存储了,这是个麻烦,会对开关器件造成冲击,所有的辅助电路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激拓扑的变压器是实实在在的变压器,只实现能量传递,不起到储能的作用。
具备储能作用的“变压器” ...

你说的过程没的说,都是对的!
我现在需要弄清的是,在开关断开这段时间,N1电压恒定,N1电感电流由电压积分这个公式是怎么用错的 ?这个公式是不是万能的,比如存在某种特殊条件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漏感的存在,所以您贴图的波形1有尖峰,波形2有三角形上升段,这都是漏感造成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矩 ...

漏感的确是存在的,但这个帖子重点不是说漏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过程没的说,都是对的!
我现在需要弄清的是,在开关断开这段时间,N1电压恒定,N1电感电流由电 ...

N1不是电感,需要用纯电阻来等效,而且为什么要这样等效,前面也做了解释。 所以您用电压积分算N1电流就错了!
您可能始终没有理解为什么N1不是电感。
您第二张图很清晰,主回路电流是矩形波上叠加了正三角(积分),去掉三角的矩形波的幅值由N1等效电阻和电源电压决定,上头叠加的小三角的积分斜率由线圈的漏抗决定,这部分能量是送不到副边的。

楼主:
的确,如果不是电感,那这个公式确实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不是电感,需要用纯电阻来等效,而且为什么要这样等效,前面也做了解释。 所以您用电压积分算N1电流就 ...

磁芯有变压器的漏感以及各种其他地方带来的引线寄生分布电感,也有磁场倒退为0时的磁滞,磁芯需要消磁的是这个磁滞。你提到的漏感会不会就是我说的磁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不是电感,需要用纯电阻来等效,而且为什么要这样等效,前面也做了解释。 所以您用电压积分算N1电流就 ...

如果N1是等效纯电阻,那MOS管断开这段时间,其漏极电压高于Vin,似乎也解释不通吧

楼主:
的确,一切电流的前提都是必须闭环条件下进行。这是这些公式的隐含条件,不能随便拿起来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果不是电感,那这个公式确实就不能用。

感觉你没表达清楚,
“这个公式”是哪个公式,列出来。
哪里看来的公式?对应哪个开关阶段?

楼主:
电流是电压积分的公式,断开阶段

网友:
正激电源,半桥驱动没有断开,而是接地了。

楼主(2023-08-21):
正激的消磁处理,究竟是因为漏感,还是因为磁滞回退,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