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空调为什么把压缩机给密闭放置?

楼主(2022-09-16):
这个空调为什么把压缩机给密闭放置?能否把压缩机室和风扇的冷凝室之间挖几个洞,使压缩机室负压对流,降低压缩机的温度,从而达到提高空调高温保护温度?

网友:
压缩机的散热主要靠回气的低温制冷剂,压缩机的内芯电机和压缩机离外壳还有段距离,外壳散热作用不大。除了缺氟引起的压缩机过热外,最大的可能就是冷凝器散热不良负荷过重导致的压缩机过流。

网友:
正常运行的压缩机一半是热的,一半是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