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2升级记

楼主(2022-09-16):
红灯711系列电子管收音机始产于上世纪70年代,由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采用6A2变频,6K4中放,2AP16检波,6N2音调/低放,6P1功放,6E2调谐指示,6Z4整流,全机共使用了6只电子管1只晶体管,有中、短两个波段,带拾音插孔。采用2AP16检波的原因是为了不突破民用三级收音机电子管数目不多余6只(含调谐指示管)的规定。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也一直对711-2用2AP16检波耿耿于怀,于是决定改用电子管(6H2早期型号6X2)检波,并加装磁棒天线,以提高中波接收灵敏度。对应图纸,网上摩改的资料也很多,再此就不一一赘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灯711的电源变压器几乎没有任何的功率余量,增加一个6H2需要增加近2W的灯丝功耗,这对电源变压器是个很重 ...

前面那个指示灯可以改LED或者省掉,能省出来一些功率。我试过,可行。

晶体管检波改电子管检波,的确几乎没什么变化。

网友C:
8楼的说法不客观,这个是因为对电子管有情怀才这样改动,成为全电子管形式的,和是否省电是否有了晶体管收音机电子管就是落后了无关,电子管板块嘛,其次说红灯711电源变压器一点余量也没有也不符合事实,红灯变压器灯丝有两组,一组6.3V0.7A,供6Z4和指示灯使用,另一组3.15V*2,2.2A,供6A2,6K4,6N2,6P1,6E2使用,这几个管子的灯丝电流依次是0.3A,0.3A,0.34A,0.5A,0.3A,总共1.74A,还尚有0.46A的裕量,现加入一只灯丝电流为0.3A的6H2并不过载,所以说是很重的负担没有道理。另外,楼主1楼开始的文字和我2004年12月在当时的广播论坛发表的711-2改磁性天线帖子开始的文字很近似......

网友D:
好好的机器,可惜了,无磁棒的老机器接低阻抗天线,可以完成远程DX接收,信噪比远远高于磁棒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0.61*2的截面积大致相当于0.9mm的直径导线的截面积,虽然没有到1mm,但是它的标称输出电流只有2A, ...

再回复您这位先生一次吧。您终于再也不提大于1毫米了,用大致..虽然..这样的委婉说法了哈,然而大于就是大于,小于就是小于,技术板块应该严谨才是,前面那么言之凿凿的反复声称大于1毫米,现在发现自己错了,说个自己错了就那么难吗
而两根0.61并联的等效单根直径是0.8627,两根0.64并联的等效直径是0.905,这两个等效直径比红灯的0.86分别大了0.0027和0.045毫米,前者几乎相等,后者则稍粗了一点。那红灯所用0.86和0.61*2等效直径仅相差0.0027毫米,这样的差距又如何叫做“选用的导线却比711的0.86mm的线要粗的多”?不去验算的话他人还真以为两根0.61并联就要比单根0.86粗了很多
至于红灯711,它不是我的,它是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它的变压器是上海无线电二十七厂生产的,这是711的图纸,看看电源灯丝部分电流标的是多少

然而711的灯丝绕组就算是多加了一只6H2,此时的灯丝总电流为2.04A,和截面积基本相同的两根0.61并联所标2A电流数也基本相当,怎么就成了很重的负担?
至于它为什么要标2.2A,因为711的变压器是上海无线电二十七厂生产的。用上无27厂的资料来验证得出的结论是2.2A,和图纸相符,上面回复有此内容,不重复

里面有大量的图文曲线各种计算方法计算公式,随便摘录一二

如果您认为上无27厂这样变压器专业厂家的资料设计方法以及产品不足为信,请另开篇立论自行加以阐述,以正视听。

网友A:
现在清理那种开关,我发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有开关触点活化的修复喷剂。

我测试过还挺好用,一个放了10年的耳机插头,插进去只有一个声道,喷入喷剂2次后,正常。
对于上面的油渍,用电子清洗剂就管用。未必需要焊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清理那种开关,我发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有开关触点活化的修复喷剂。

我测试过还挺好用,一个放 ...

谢谢您的经验
个人认为,对于微弱的天线信号,波段开关很小的接触电阻就会影响整机的灵敏度,用油脂类的清洁剂清洗,触头表面会形成一层油膜影响导电性,当时也许管用,时间长了也容易积聚灰尘。曾经用过WD40和电子清洗剂,效果一般般,据说变压器油很好用,但没有试过。

网友E:
做的太漂亮了,支架是3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太漂亮了,支架是3D打印的?

管座和支架是3D打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经验
个人认为,对于微弱的天线信号,波段开关很小的接触电阻就会影响整机的灵敏度,用油脂 ...

不完全是,WD40是不好用的。

我测试过 硅油(500pcs,1000pcs)这个没问题,接触电阻很小的,福禄克179表测量0.1,0.2之间(表笔大约0.1)。
触点清理干净,上点硅油,操作很顺滑,磨损也小。

这个清洗剂也测试过,接触电阻很小。挥发,无油性残留。小日本的大概40-80元,忘记具体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是,WD40是不好用的。

我测试过 硅油(500pcs,1000pcs)这个没问题,接触电阻很小的,福禄克17 ...

网友:
感兴趣改磁棒天线的办法。可以上点详细图来说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711的电源变压器几乎没有任何的功率余量,增加一个6H2需要增加近2W的灯丝功耗,这对电源变压器是个很重 ...

去掉6Z4改为晶体管全桥也许是您认为的升级,按这个思路,能升级的地方多着呢

网友:
当时做的天线支架和改动后机芯,晶体管检波换为6H2检波,输出变压器也换了大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的机器,可惜了,无磁棒的老机器接低阻抗天线,可以完成远程DX接收,信噪比远远高于磁棒机

中波天线和陷波器都有保留,可以方便的改回去。之所以改,只为了尝新而已。老机器就应该修旧如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楼的说法不客观,这个是因为对电子管有情怀才这样改动,成为全电子管形式的,和是否省电是否有了晶体管收 ...

原来是前辈   非常荣幸!
我也是看了您的那篇文章,才决定改一改。开头的文字多数也是复制于那篇文章,有兴趣的胆友不妨也尝试一下:
https://www.17bb.cn/thread/4OTE42LmU5

另外,电源变压器标称的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所以至少应有10%的裕量。目前我改过的这个,电源牛温升并不高,微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指示灯可以改LED或者省掉,能省出来一些功率。我试过,可行。

晶体管检波改电子管检波,的 ...

两者如果效果一样,我还是选胆检波

网友C:
你这个计算的J取值只是一种通用算法的估计取值,也就是你说常用参数,一般作为业余计算使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个并不是针对特定铁芯的精确数值,而作为厂家来说必须要做到精确计算,因为要控制成本的。不同铁芯的J值计算很繁琐,但有现成的资料可供查询,这个在上无27厂编写的无线电变压器设计一书第9页表10中,有国产铁芯全系列标准叠厚下的功率和电流密度值,可直接查表使用。红灯使用的铁芯是E22*38,这一档的J=3.9,按照这个值计算0.86正好是图纸中所标2.2A,其实还要稍大一点点的。0.51是0.796A,要大于图纸所标的0.7A,因为这一组是供6Z4和6.3V0.15A指示灯使用的,这两者加起来有0.75A,要是按照图纸刚够0.7A就要超载了,所以要相信过去老机的设计者,过去的设计是很严谨的。而在表10中,E19*24,28,32这几档的J则为4.4,更高,但是最大一档E40*80的J仅为2,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J的大小和线包的散热条件有关,在功率较小时候,线包的散热面积相对较大,有利于散热,所以J可以取得较大,而功率大的时候刚好相反,J就要取的小了,如果在功率很小和很大的时候还按照一般常用的J取值计算,那么功率小的时候可能会绕不下或者线用的粗了造成成本上升,功率大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过载发热,......

网友:
我有台宁波的春风741给我改成6H2检波,功率管改为6P14。感觉用6H2检波也就是个情怀,效果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8楼的说法不客观,这个是因为对电子管有情怀才这样改动,成为全电子管形式的,和是否省电是否有了晶体管收 ...

俺也原机中波天线线圈改成磁棒的,晚上收音效果大大地得到了改善。原机中波天线晚上无法收听中波节目,一片噪声。改过之后,晚上可以收到几个电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俺也原机中波天线线圈改成磁棒的,晚上收音效果大大地得到了改善。原机中波天线晚上无法收听中波节目,一 ...

好好统调一下,应该成绩更好

网友G:
随便改,我不仅增加了6H2检波,还增加了6J1独立本振,磁棒和长天线两用,变频和中放的帘栅极增加了晶体稳压二极管。

电牛重新真空浸过漆,反正只是有时开开玩玩,又不长时间听,使用不成问题。

网友:
曾经也改过:
用1N4007代替6Z4。

其他不动。

网友H:
打酱油的过来捣个乱! 鄙人对711系列机持坚决抵制态度, 虽然它美观大方, 创下销售记录, 但对于强迫症患者是个折磨----要么全晶体管, 要么全电子管, 再不行就真混合式一半一半也凑合, 可如果是全机几乎电子管却来一个晶体二极管这算哪门子事! 其实那个猫眼实际收听时完全没有什么用, 纯属多余, 不要它, 就可以利用一个电子管做检波, 同时又有音调控制, 又不超过所谓"三级机不多于六管"的规定. 我这话是捣乱的, 属于没茬找茬欠揍型, 得罪得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随便改,我不仅增加了6H2检波,还增加了6J1独立本振,磁棒和长天线两用,变频和中放的帘栅极增加了晶体稳压 ...

您真是大玩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灯711的电源变压器几乎没有任何的功率余量,增加一个6H2需要增加近2W的灯丝功耗,这对电源变压器是个很重 ...

改成6H2检波确实如您所说没有多大实际效果,意义不大,电流负担倒不是什么大事,还好啦,那管子也就1-2元/只(我当年为改动在南京华龙电子城南京电子管厂门市部花了20块钱买了一只!)。
改装磁棒线圈,中波接收效果改善太多,很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打酱油的过来捣个乱! 鄙人对711系列机持坚决抵制态度, 虽然它美观大方, 创下销售记录, 但对于强迫症患者是 ...

当年是多快好省,用一只2AP16省事省钱,效果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1是为普通民众设计的普及型收音机,成本控制是放在第一位的,选用大电流密度计算是受限于当时的社会条 ...

看来你没有研读上无27厂关于变压器设计的完整资料或者手头没有这个资料,用了这组图的数据来说明27厂的设计不合理,先把你引用的资料图上完整

这几个数据,从22~80VA都有,基本上是一种照方抓药的通用数据,维修使用当然没有问题,但这个并不是技术标准,用这个来说明上无27厂这种专业厂家的设计数据不合理缺乏说服力,下面仔细看
在这组数据中,4号的铁芯23*30的舌宽和红灯的很接近,红灯用的舌宽为22,23应该是非标产品,国标系列里没有,查上无27厂资料表10
22此档铁芯叠厚28~38给出的J均为3.9,验算4号灯丝绕组的电流密度,6.3V1.85A为3.68,6.3V0.75A为3.977,和27厂方资料给出的很接近,其中6.3V0.75A这组应该也是给6Z4和指示灯用的,红灯用的0.51,这数据上是0.49,比红灯还小了,又该如何解释呢?24楼所说给整流管5Z2P使用的灯丝绕组都选用了大于1.0mm直径的漆包线,找了找没有看到大于1毫米的,只有9号用了1毫米的,这9号数据有多个电压输入,功率容量为60VA,应该是七灯以上的高级收音机或者出口产品使用,用此等高级或者出口机的数据来证明低等级机的设计不合理,这如同说田忌的下马比不上齐王的上马一般,没有可比性。
再看,这组数据中的5、6号,容量分别为40VA,42VA,但是容量大的6号铁芯尺寸反倒比5号小,还小了不少,变压器的铁芯片如果规格一样,那么叠厚更厚的功率应该更大才是,那这里刚好相反,这又怎么解释呢?是否为不合理?接着看7和8,10和11,铁芯相同,容量却不同,这个按说也不算合理吧?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现象只能说明这是一种通用的设计,为了生产的方便,采用了相同的铁芯规格,有富裕量可兼容各种容量,这样显得铁芯就大了,而造成早期铁芯大用线粗的另一个可能原因就是早期受制于材料工艺等限制使得铁芯质量较差,那么铁芯用大些以保证功率足够,铁芯较差损耗大发热也要相应大了,所以导线要用粗一些以免整个变压器发热严重。铁芯的质量可用变压器设计时候使用的导磁率大致判断下,用这组数据中的5号数据验算下,算得这里的B值在10000+高斯,27厂给出的是13500,而红灯是12500,红灯还有所保留,前后两者相差近1/4,不小的差距了。5号的舌宽为30,在27厂表10中,舌宽30叠厚38~52的J值为3.0
5号两组灯丝标注的电流容量为2A和0.9A,按27厂给出的J值验算5号两组灯丝电流容量,为1.93A和0.71A,和数据图中的前者接近27厂标准,后者则还欠点
而说红灯是为普通人设计的普及产品,是控制成本无奈的折中,没有见过正式资料有这样的说法,反倒是红灯同时代的不少晶体管机说这是面对工农兵的普及型产品。虽然红灯产量大社会拥有量大或者说普及率高,但这并不能代表产品就是普及产品,因为收音机是有等级标准的,过去认为通常四灯以下单波段以及部分五灯单波段为普及产品,一般为四级机,而红灯是有调谐指示的六灯两波段机,并有独立的高低音调节,应该是三级机,电子管老产品中除了上海131/132之类一级机以及和红灯同时代的海燕322外,没有发现有独立高低音调节的产品,这样的功能指标还算是普及产品,说不过去。红灯的产量大社会拥有量大,只能说明产品受到了市场的欢迎,是成功的设计。
而作为控制成本,这原本就没有错,对任何产品都适用。对于变压器来说,一般有最轻重量设计和最低成本设计,前者多用于军品航空航天仪器仪表,后者多用于民品,前者还要有更严格的各种要求。如果能有一个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成本低的变压器那是最好了,但是这几项要求却是矛盾的,只能根据用途设计时候加以选择取舍
对于图中1~12这些过去的老资料数据,事实上我也一直在强调过去的老数据可用,但是就要通过这些对比、计算、推测,给爱好者说明这些数据指标的来龙去脉,什么样的数据去怎么用,要读懂这些老资料,而不是墨守成规,比如要是用现在的Z11铁芯按照这组数据去绕一个变压器,那成本高了去了,但是有一个过去的老铁芯,按照这个数据去绕制,那当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楼所说给整流管5Z2P使用的灯丝绕组都选用了大于1.0mm直径的漆包线,找了找没有看到大于1毫米的,只 ...

首先不要下定义去指责别人选择性无视,这至少不是一个讨论问题的态度。我挨着看除了9号用了1毫米的外真没找到大于1毫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三级机为什么就不能是普及型产品?如果一台机器是那个年代普通民众承受不起的价格,会那么畅销吗?为 ...

说三级机是普及产品也可以说没错,是普及产品有较好指标的产品,仅见过一回这样解释三级机的,那样大概大部分老机都是普及产品了,争论这个叫法无意义,畅销的原因也不必讨论,就当是普及产品好了,有什么关系?现在就是想问哪组数据的5V灯丝用的大于1毫米了?这个真没看见

网友:
那些5V2A的都没大于1毫米,说大于1毫米是个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说法,那大于1毫米的是1.2,1.3,还是1.5?确实不理解

网友:
用对待初学者的眼光看了一下这位先生选择性看好的这几个框选数据,并且多次自信满满言之凿凿声称大于1毫米的数据,原来是选的都是并联的,大约这位先生认为0.61*2,0.64*2是等于1.22,1.28便是大于1毫米了,这样的结论.....,实在无语,确实不能讨论了,鸡同鸭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统调一下,应该成绩更好

说得不错。用心弄弄,效果更佳......

网友I:
3D打印的,PLA材料过了60度就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3D打印的,PLA材料过了60度就软了吧

不太清楚过了60摄氏度是否会变软,打印温度是205摄氏度;这个是用ABS材质,打印温度250摄氏度。没有考虑温升会不会使支架变软,因为也会长时间收听。

网友J:
升级,我想就别浪费了。我桌子上也摆了一台,目的是详细测量各项数据,想弄清设计者的初衷,探索设计思路。但主要在音频部分,收音就免了吧,遍地干扰,相信谁也难得搞出什么好东西。那个年代的产品,认真程度让人惊讶,拆卸波段开关、清洗。开玩笑,怕是还没拆下来,元件就已经烫坏了。一个管座,小小的孔里,单芯线绕了至少两圈,焊锡丰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升级,我想就别浪费了。我桌子上也摆了一台,目的是详细测量各项数据,想弄清设计者的初衷,探索设计思路。 ...

有一种工具叫“水口钳”,剪出个开口,烙铁一烫不就开了。

网友:
零件洗的真干净!减小接触电阻是修老机的重要环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回复您这位先生一次吧。您终于再也不提大于1毫米了,用大致..虽然..这样的委婉说法了哈,然而大于就是 ...

分析透彻,以理服人,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过了60摄氏度是否会变软,打印温度是205摄氏度;这个是用ABS材质,打印温度250摄氏度。没有考虑 ...

pla在60度的时候会有点软。可是你的支架在那么高的位置,如果有60度了,那其他地方的温度有多么高呀,不可想象。何况你还是用abs材料,所以放心大胆地长时间听好啦。

网友(2022-10-20):
不管用过去和现在的眼光看,“红灯”系列都算不上精品机型,只是发展中的一段过往,很快会被忘记!从工业设计美学上说,南京熊猫比它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指示灯可以改LED或者省掉,能省出来一些功率。我试过,可行。

晶体管检波改电子管检波,的 ...

增加一个小小的电子管,不会增加多少负担的,不影响整机的性能 ....

网友:
各位老师好!
我也想给我的红波269收音机加磁棒天线,有几个问题:
1,加的磁棒天仅针对中波还是中、短波均有效?
2,磁棒如何选用?比如说长度、直径、材料等等。
3,磁棒的绕制方法。看论坛上有的是一组线圈,有的是几组线圈,有的还带一个微调电容。
4,绕好的磁棒天线如何接入电路中?包括原电路要作哪些修改。
5,第4项可否通过原理图的形式说明。
期待各位老师的解答,小白在此有礼了

网友K(2024-02-27):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计算的J取值只是一种通用算法的估计取值,也就是你说常用参数,一般作为业余计算使用不会有太大的问 ...

老师:图纸上是猫眼与指示灯接一个绕组。为啥要两个6.3绕组?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反正我都改成0.7A的绕组接6Z4灯丝,指示灯改用3000K色温的LED

2.15A的绕组多加了一个6H2,一个6J1独立本振,没发现电流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老师:图纸上是猫眼与指示灯接一个绕组。为啥要两个6.3绕组?能指点一下吗?

老师不敢当,权且分析一下,猫眼和指示灯用一组电压是为了接线方便,因为这组绕组的一端直接接地(机壳)了,那么只需要单独再接一根线就可以了,另外一根线可直接从机壳上引出或者指示灯根本就是直接固定在机壳上的,这样接线就很方便了。而另外一组灯丝绕组是有中心抽头的,中心抽头是接地的,这种接法可以降低灯丝引起的交流声,一孔之见,权当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不敢当,权且分析一下,猫眼和指示灯用一组电压是为了接线方便,因为这组绕组的一端直接接地(机壳)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红灯711的6Z4整流管灯丝接的是低电位,灯丝绕组中心头接6P1阴极,以前修理碰到过6Z4灯丝与阴极击穿的711机,不过几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