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你们表内装啥品牌的电池?

楼主(2022-09-16):
各种各样的电池,比如说:南浮,聚能环、长虹、双动能,这些品牌,都试过,不行!不到三年,液体流得,惨不忍睹,烂得损坏表,太可惜啦!

今天起开一小表,发现十年前的一对电池还很坚挺,如新。可能买不到这样的电池了吧?

请问你们表内都用啥品牌的电池呢?谢谢赐教!

网友:
品牌-“冠达”。上面写着,重型,翻过来就是“加强型"

网友:
近日买了两节美国”劲量“7号1.5V电池。

网友:
我用双鹿,

网友:
eneloop ”爱老婆“电池电动剃须刀就用的这个品牌的电池,还算不错。

网友:
表内两节5号电池用的是锂电池14500一节加一一只占位桶。MF40,30用的是南孚碱性电池。MF47用的是杂牌2号电池。有一块47表用的是5号电池。袖珍表数字表用的是7号美国劲量电池

网友:
万用表耗电低,我一般用2节劲量的锂铁或一节5号的锂锰

楼主:
谢谢各位,以后我按照你们指引提供的品牌:

1“冠达”、2“两只鹿”、3“北沉”、4“怕那所涅”、5“eneloop爱老婆”、6“ 劲量”、7“双鹿”

但愿十年不漏液,且保有电。

我认为仪表应该长期保持工作正常,

要不然:一旦急用,来不及维护!

网友:
数字表耗电,不过我的表全都是装九伏扁电池的,没看到过漏液。

网友:
数字表电压下降一点就用不了,电池拆出来放在指针万用表效果还杠杠的。9Ⅴ好多品牌都用过,没觉得哪个好,1.5伏的二号电池是双鹿。

网友:
一直用便宜货双鹿电池!

网友:
电池我比较信赖“金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