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动装订机

楼主(2022-09-16):
前些日子去扔垃圾,在垃圾箱边看到扔了台电动装订机,觉得估计有用,就拿了回来,一通电,电机是转的,来了兴趣,就先清洁了一番,然后着手研究。
还没清洁的机器。

楼主:
配件盒,里面有钻夹钥匙、长长的针和钻头等。

楼主:
电机铭牌。

楼主:
其它标牌。

楼主:
为了方便使用,最后装了个照明装置,是一个小机床灯套件。

楼主:
这机器看着挺大,但功率小,我想了半天,也就想出可以用于钻电路板上的小孔,大家对它的使用有什么经验么?

楼主:
为什么会被扔掉,这个就不清楚了,可能是嫌它生锈了吧,看样子应该基本很少使用。
这机器的钻夹质量不错,夹长长的钻头,转动时也基本看不到晃动,比常见的手提电钻强多啦,我最初是使用手提电钻为电路板打孔,后来有了吊磨机,又使用吊磨机夹钻头为电路板打孔,这两样东西的缺点都是因为用手直接拿,所以不太稳定,容易折钻头,早期使用普通的麻花钻头,因为硬度差点,弹性比较好,使用以上两种机器夹钻头打孔也还可以,后来使用了乌钢麻花钻头,这种钻头硬度高,但是比较脆,光靠手持的稳定性已经不足以保证安全,所以频繁断钻头,现在改用这个机器来钻孔,感觉挺好,至少钻头没那么容易断。

网友A:
我科室里也有个废装订机,不过电机完蛋了,钥匙也找不到了,想买个电机换上,迟疑中;

网友B:
装订机的同心度差了些,否则做个台钻非常好,即使如此,干些小活也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科室里也有个废装订机,不过电机完蛋了,钥匙也找不到了,想买个电机换上,迟疑中;

先修一下电动机吧,看看是不是碳刷坏了,如果能修好,那还值得玩玩,钥匙可以上淘宝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订机的同心度差了些,否则做个台钻非常好,即使如此,干些小活也是能用的

感觉也还行,我现在主要用来给一些薄板打孔,像电路板,电木板,环氧树脂板,薄铝板之类,三四毫米的也还可以,再大就不行了,毕竟电机功率太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修一下电动机吧,看看是不是碳刷坏了,如果能修好,那还值得玩玩,钥匙可以上淘宝买,

碳刷都散了,只能买新电机了,网上也看好了,机器是嘉兴生产的,钥匙有点难配!只要是手里有几个手握的了,故有些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都散了,只能买新电机了,网上也看好了,机器是嘉兴生产的,钥匙有点难配!只要是手里有几个手握的 ...

不用犹豫,钥匙在淘宝上有很多,几块钱包邮,有这东西,打个小孔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