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假的ATMEGA32A了,看不清李鬼型号,谁认识?

楼主(2022-09-16):
便宜淘了5片ATMEGA32a试用,正、反面都没有发现破绽,烧写上数据是可以用的,用洗板水洗完之后发现问题了,原来的字都没有了,隐约看到开头好像是SC    最后一个是P    不知是什么型号,字的排列和爱特梅尔也不一个方向,请教这是什么型号,为什么可以当TAMEGA32a au用?

网友:
只是替代型号……

网友A:
ATMEL的替代芯片目前只有LGT的吧。单片机比不得其他IC。

网友B:
用ISP、ASP工具读一下ID就知道了,看是否匹配。

网友C:
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家买的?

咸鱼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的替代芯片目前只有LGT的吧。单片机比不得其他IC。

这个SC开头似乎是国产,刻字没有打磨干净,顺序和爱特梅尔方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SP、ASP工具读一下ID就知道了,看是否匹配。

不懂怎么弄哈哈

网友:
后面还有168,高配了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编程器烧写的,编程器烧录软件应该可以读出来吧。

网友:
原装的atm32A芯片板我还有100多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编程器烧写的,编程器烧录软件应该可以读出来吧。

没有使用过的空白芯片好像什么也读不出来吧,我试试

网友D:
AVR 遇到翻新的多, 遇到拿其他不能用的芯片骗你估计也会有,

但是,找个国产仿制的,几率很低, 因为这芯片现在用的人非常少

特别是这2年疫情。导致这次芯片价格贵得飞起, 一个MEGA328, 有几十元; 这些芯片肯定会被替换掉的e

楼主:
引用 网友D:
AVR 遇到翻新的多, 遇到拿其他不能用的芯片骗你估计也会有,

但是,找个国产仿制的,几率很低, 因为这 ...

不知哪个型号的芯片功能引脚和这个32a一样用,我这是可以用的,使用中没有发现不妥之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09年AVR恶意涨价事件后,还在用AVR的那可是真爱啊!

AVR 这片子比STC, STM8 要好用的,性能也比这2类要好;  只是在目前环境下,很多工厂只能用STC,STM8,;   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这个也能造假吗?

网友B:
读芯片ID,这两种下载工具软件都可以。

AVR STUDIO 4

AVR STUDIO 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芯片ID,这两种下载工具软件都可以。

你好,点软件的RD显示读出成功,截图如下,我看不懂对不对,(是不是点选32A,读出来不是该芯片的话会显示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点软件的RD显示读出成功,截图如下,我看不懂对不对,(是不是点选32A,读出来不是该芯片的话会显示 ...

对,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就更搞不懂了,读ID没有异常,洗掉后来涂改的ATMEGA32a-au印字后露出原来的印字确实不是这型号。

网友:
这是遇到生产事故?芯片是对的,打字打错了,只有改下

网友F(2022-10-25):
引用 网友D:
AVR 这片子比STC, STM8 要好用的,性能也比这2类要好;  只是在目前环境下,很多工厂只能用STC,STM8,;   ...

好用什么,这是最完蛋的芯片,600V 速变脉冲群都过不去.程序还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用什么,这是最完蛋的芯片,600V 速变脉冲群都过不去.程序还丢

我们的过3KV 都没有问题, 用了10几年的AVR 还真没有遇过丢程序的;

STM32 遇过几次带电插仿真器,烧芯片的, 大地接地不良;

ATMEL 的ARM 抗得住,STM的不行

我们现在也换STM32, 停ATMEL , 不是说STM 有多好, 是其他的不好买

吴京的电影票房好,不代表就是个好演员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A公司从ATMEL原厂买了一批芯片,怕被抄板,打磨了下重新刻字,B拆A公司的板,芯片翻新后再重新打ATMEL的标流入市场.

网友:
这玩意值多钱,手里有几块带板的准备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