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电视机还有修理的价值吗?

楼主(2022-09-17):
卧室内的电视机是05年买的,32寸的东芝。昨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突然蓝屏了,不知是电视机还是机顶盒的毛病,改用DVD试了试,确定是电视机的问题。声音正常+蓝屏,毛病应该不大,这台电视机还有修理的价值吗?

网友:
好漂亮,这外形我非常喜欢

网友:
看出来是液晶,有修理价值。最起码他的屏要好于国产的吧

网友:
换个信号源试试

网友:
值得维修,可以用它当笔记本的显示器,这样看电脑就不怎么费眼睛了。

网友:
我看这个电视机还不错,没多大问题,值得修理。

网友:
修   我最近修好一台55寸夏普。直接淘宝买板子更换,换好为止。花费不到百元

网友:
当电脑显示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灯管是荧光灯的就别折腾了,老化严重.LED背光的还可以修修.另外蓝屏是无信号正常状态的蓝屏吗?还是其他状态的蓝屏?蓝屏时字符串显示正常吗?

网友:
试试拔电源让电视机重启。不行,上宝网按型号查电路板售价再决定取舍。

网友:
它分辨率低功耗大扔了吧。

网友:
使用价值没有了,但是维修价值有。玩吧。

网友:
蓝屏有字符显示的话,有可能是信号线问题,

网友:
太老了。分辨率太低。做电脑显示器不行。背光应该是荧光管。拆几个零件算了。
当然有维修价值,给自己带来开心,使用价值真不大。要么放厨房里,随便看看电视,如果厨房足够大的话。我在厨房放了一个20寸,04年9000大洋买的

网友:
有折腾的价值,也有使用的价值,但是要说这屏幕好,那只能嘿嘿了,05年的屏,技术所限,放到现在,能好到哪去,不要期望太高

网友:
自已动手不难,前天家里的一台夏普32寸电视坏了,有背光、有声音无图像,花20多元卖了块主板换上,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便宜的主板。

二手的     。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有修的必要!
遥控操作看是否有正常的字符显示?
如果有可以换种信号源输入试试。
如遥控操作没有字符显示等,主板相关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分辨率不高的,没啥意识啦,要是练手还可以吧.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的看法,谢谢!

网友B:
人是有感情的,物时间长了也有感情!看在这个情字修吧。

楼主:
领导想换新机,下午陪领导到京东的门店看了一下。彩电55英寸起步,不过卧室好像也不需要这么大的彩电。32英寸的可以网购,只要几百元钱,想当年买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也得那么多钱。42英寸的也就一千多元,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是有感情的,物时间长了也有感情!看在这个情字修吧。

楼上有人说了:使用价值不大,但是有维修价值,可以给自己带来开心。我很认同这个看法。

网友C:
05年的机子,价格老贵了,我的一台32寸海信等离子购于08年,当时花了近4500大洋,直到现在也还没坏。看标清节目还可以,接入高清信号颗粒感太强了(屏幕最高分辨率850*480)留之无用,弃之可惜。这台液晶分辨率是1366*76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年的机子,价格老贵了,我的一台32寸海信等离子购于08年,当时花了近4500大洋,直到现在也还没坏。看标清 ...

当年买的时候是七千多元,使用了17年,也算是够本了。因为年代久远,具体的参数我也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在京东买,京东很坑人。如果是卧室使用,买多大合适看房间大小而定,32~43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屏幕尺 ...

谢谢您的提醒!因为现在的彩电都是窄边框,32英寸比原来的小了一圈,所以初步计划买42英寸的,并打算选择海信或康佳等国产品牌。您所建议的淘宝杂牌货是指什么货,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网友E:
为啥建议买杂牌的?

网友F:
修理一下还能用,怎么也比国产的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建议买杂牌的?

大概是价格的因素吧,其实我也挺纳闷的。但建议者好像是个大侠,故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理一下还能用,怎么也比国产的好一些。

修理一下确实是还能用的,但现在彩电的分辨率已经是高清或4k了,十几年前的老电视已经落伍了,再说彩电已经是白菜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对于32寸的电视没意义

32英寸的已经不考虑了,但42(或43)英寸的有高清和4k两种规格。

网友G:
现在电视都没什么人看了,电视机越来越便宜了,还是买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寸有1080p的高清就足够了。4K在55寸以上的电视上才看得出来,正常观看距离上。

是的。目前4k的节目源极少,如果以看电视为主的话,高清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电视都没什么人看了,电视机越来越便宜了,还是买台新的吧。

退休后,阴雨天窝在家里,除了看电视就是刷手机。手机的字太小,伤眼睛,相对来说还是看电视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台55寸的,42还是小了,55性价比最高。
最好买不是智能机,开机一分钟广告,播放半小时到一小时又一次广 ...

我似乎明白上次那个推荐杂牌机的大侠的意思了,不过现在要买一台非智能机型的彩电,好像也不容易找哦。

网友I:
东芝电视质量应该还可以

网友J:
  这个32寸老夏普电视机功耗估计100W前后,换新是明智之举。新的除了功耗低,分辨率高之外,色彩应该更加鲜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东芝电视质量应该还可以

质量的确不错,使用了17年,这回是第一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32寸老夏普电视机功耗估计100W前后,换新是明智之举。新的除了功耗低,分辨率高之外,色彩应该更加鲜 ...

已换新,旧机的型号是东芝32WL66C,功耗153W。

网友:
这个老物件。还是值得修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