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助51大佬,关于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22-09-17):
51的端口输出低电平之后,是不是这个端口就无法完全的变出输入端口了
void loop() {
  pinMode(A0, OUTPUT);
  digitalWrite(A0,LOW);
  delay(1000);
  m=0;
  pinMode(A0, INPUT);
  while(!digitalRead(A0)){
    m+=1;
  }
  Serial.println(m);
  if(m>9)
    Serial.println("按下按钮");
}

使用普通MCU实现电容触摸按键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比如这么个电容按键识别代码(Arduino)的,我发现无法再CH552G(E8051)上实现

for(;;){
        K2=0;
        delay(100);
        t=0;
        //K2=1;//关键点这里无法变成悬空的输入端
        while(!K2){
                t++;
        }
        if(t>ref[0]){
                LED=1;
        }else{
                LED=0;
        }
}

有办法么?

楼主:
由 Pn_MOD_OC[x]和 Pn_DIR_PU[x]组合实现 Pn 端口的相关配置,具体如下。
表 10.2.2 端口配置寄存器组合
Pn_MOD_OC Pn_DIR_PU  工作模式描述
0  0  高阻输入模式,引脚没有上拉电阻
0  1  推挽输出模式,具有对称驱动能力,可以输出或者吸收较大电流
1  0  开漏输出,支持高阻输入,引脚没有上拉电阻
1  1  准双向模式(标准 8051),开漏输出,支持输入,引脚有上拉电阻,当
输出从低电平转高电平时自动驱动 2 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以加速转换

看数据表有控制寄存器,设置为高阻输入应该就行了

网友:
标准8051 IO 准双向模式
输出高可以被拉低,上拉比较弱
输出低不容易被拉高,

网友:
输出低不能作为输入口了,因为输出和输入是不同的锁存器控制,看单片机端口一节有详细介绍内部电路的

网友A:
标准51端口的准双向模式,如果要读取按键状态,必须先把端口置高电平,这时候端口内部的集电极开路(OC)或者漏极开路(OD)管子截止,端口才能读到按键按下时候的低电平状态变化,如果把端口置低电平了,那么端口内部的管子导通了,这时候无论端口连接的按键是不是按下了,端口都是低电平,检测按键的功能就失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51端口的准双向模式,如果要读取按键状态,必须先把端口置高电平,这时候端口内部的集电极开路(OC)或 ...

所以标准的的51无法实现触摸按键
幸好CH552G有提供更多的IO方法

楼主:
使用开漏输出模式
Pn_MOD_OC Pn_DIR_PU  工作模式描述
1  0  开漏输出,支持高阻输入,引脚没有上拉电阻
代码不变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输出设置为低电平的时候无法作为输入,不能接收数据状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