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磁机学习笔记

楼主(2022-09-17):
指针表玩儿到头儿,看来都避不开充磁。
早有做个充磁机的想法,但磨刀不误砍柴功,为了少走弯路,先学习了坛子里的资料,也做了些纸上谈兵的分析,希望有经验的师傅们多指教

楼主:
刚才又捋了一下,之前分析中忽略的线圈反电动势很重要,
大家最多也就200多匝,匝数太多的话,是不是回流二极管也来不及起作用?

网友A:
学习中,之前也做了几台,有300V和700V的

网友:
        很好的充磁机学习笔记,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之前也做了几台,有300V和700V的

都是脉冲式的吧?非常想听听您的经验。
比如,可控硅是不是也有弊端?毕竟有2V压降。好像简单粗暴更容易做好

楼主:
下面是计算表,为了防止误操作删除公式后面2个表锁上了(没有密码),绿色格子可以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脉冲式的吧?非常想听听您的经验。
比如,可控硅是不是也有弊端?毕竟有2V压降。好像简单粗暴更容易 ...

我以前做了个,直接250A空开三线并联接通,啪的一声,电容放电光,充磁也完成了。我没充磁过表头,不知道磁力强度够不够。

网友C:
看看造好的是怎样的,我一遍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了个,直接250A空开三线并联接通,啪的一声,电容放电光,充磁也完成了。我没充磁过表头,不知道 ...

我也倾向用空开。有人用厚铜片做开关,锤子砸 ,这个也很赞。

脉冲是一瞬间的事儿不好监测,否则不充表头也能知道行不行。我做过实验,UT204+钳表能捕捉到瞬间电流(交流电流档、调到MAX功能),就是不知道准不准。
还比较担心电容的寿命,按说经常大电流放电用不了多少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造好的是怎样的,我一遍空白

其实也没什么,我是不搞清楚个中道理就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什么,我是不搞清楚个中道理就不舒服 。

做好,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倾向用空开。有人用厚铜片做开关,锤子砸 ,这个也很赞。

脉冲是一瞬间的事儿不好监测,否则不 ...

我用一群电容并联充电到60V(63/80/100V电容都有)做点焊机电容源,交流接触器点焊了一组电池,每个接头要焊好几个点,几百次大电流放电到光是有了,没有一个电容坏。充磁玩是用450V高压电容,那时没有交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群电容并联充电到60V(63/80/100V电容都有)做点焊机电容源,交流接触器点焊了一组电池,每个接头 ...

可能是并联起作用了,普通电容不支持大电流放电。
上网找电容,有专门卖电容皮儿的,各种品牌的皮儿都有,看着就头疼

网友D:
先收藏,
有需要再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脉冲式的吧?非常想听听您的经验。
比如,可控硅是不是也有弊端?毕竟有2V压降。好像简单粗暴更容易 ...

老郑,请问一下,上图的30-130可控硅外型是怎么样的?记得90年代的大功率可控硅好像螺栓那样的,尾部有两个接脚,一个是栅极、一个是阴极,螺栓拧到散热片的是阳极。宝宝好像找不到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郑,请问一下,上图的30-130可控硅外型是怎么样的?记得90年代的大功率可控硅好像螺栓那样的,尾部有两 ...

我很少接触大电流的器件,看到的都是这样的,老式像螺栓的不多见了,咸鱼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收藏,
有需要再学习。

客气啦,有空帮我看看计算表有没有错误 ,目标是定性分析。

Sheet4是已知具体线包的截面尺寸,
然后折算用不同线径能绕多少匝,
进而算出安匝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啦,有空帮我看看计算表有没有错误 ,目标是定性分析。

Sheet4是已知具体线包的截面尺 ...

做得还是比较认真的,
理论指导实践,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很少接触大电流的器件,看到的都是这样的,老式像螺栓的不多见了,咸鱼有。

现在的外型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维修过充电机,都是用6A的螺栓式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外型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维修过充电机,都是用6A的螺栓式可控硅

是的。
可控硅用在这里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在控制端串个开关,跟充电开关联动,防止在充电时误放电。
就是担心接通瞬间和稳态工作时会不同,还有人说触发电压就高会好。

网友E:
钕铁硼磁铁的充磁机是用IGBT控制,。电流比较大。表头不知道。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钕铁硼磁铁的充磁机是用IGBT控制,。电流比较大。表头不知道。供参考

谢谢!您说的这种充磁机也是脉冲式的吗,还是恒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说的这种充磁机也是脉冲式的吗,还是恒流的?

一个极短时间的脉冲就完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可控硅用在这里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在控制端串个开关,跟充电开关联动,防止在充电时误放电。
就 ...

老郑,请教一个问题,举例假设你的老NANKING47失磁了。能不能用金川47-6的换上去(假设能装得下)?还有怎么样判断一个磁钢的质量?老南京的磁钢质量比现代的金川47-6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郑,请教一个问题,举例假设你的老NANKING47失磁了。能不能用金川47-6的换上去(假设能装得下)?还有 ...

从灵敏度角度说,完全可以替换,都是50uA*1.8K的。
新老磁钢的材料不同吧,新的内磁表据说是钕铁硼磁铁,矫顽力更强,我常拆也没见失磁。
不过,MF47-6的没注意是什么材料的(注意了也分不出来

楼主:
发现个问题。

前面估算时,双圈串联感抗是按单只的2倍算的,
貌似应该按 “在同一铁芯" 的情况计算才对,既变为4倍。

改为4倍后,基本规律没变,但具体的情况可能会有不同。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2024-12-16):
老贴又扒出来学习学习,最近想做一个充磁机给电动车电机充磁。感觉带铁心的磁场更强,磁通刚刚饱和的时候就是最佳时刻,可以过饱和刚刚一点点。用可控硅做开关好处多,反峰电压会低太多。有兴趣的一起来交流。

网友(2025-01-30):
好资料,是自己动手给表头充磁的重要参考资料。

网友F(2025-03-29):
不知道用5.4V法拉电容点焊机是否能完成充磁。楼主有研究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用5.4V法拉电容点焊机是否能完成充磁。楼主有研究过吗。

不可以,电压太低啦,这种充磁方法主要靠高压产生大电流(I=U/R),容量与电流持续时间有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电压太低啦,这种充磁方法主要靠高压产生大电流(I=U/R),容量与电流持续时间有关。

点焊机内部法拉电容在2.7V 3000F,两只串联后最高电压5.4V 1500F,短路电流在两三千安 ,电流不是问题。
比如绕组绕制三匝铜排,回路电阻控制到20mΩ以内,电流怎么也得有两三百安。
估计你理解的是传统微波炉变压器改装的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焊机内部法拉电容在2.7V 3000F,两只串联后最高电压5.4V 1500F,短路电流在两三千安 ,电流不是问题 ...

那个两三千安是短路电流,可以理解为电容放电所允许的最大电流,
充磁线圈儿的电阻比两三匝铜排大多了,电阻倍增电流就减半,仍然要遵守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焊机内部法拉电容在2.7V 3000F,两只串联后最高电压5.4V 1500F,短路电流在两三千安 ,电流不是问题 ...

如果足够多个法拉电容串联,理论上可行,当然代价是牺牲容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两三千安是短路电流,可以理解为电容放电所允许的最大电流,
充磁线圈儿的电阻比两三匝铜排大多了 ...

以单只680uF电容为例,一只等效1500F的电容,相当于2205.88只680uF电容并联,只要线圈回路电阻足够小,电流就能上去。
遵循欧姆定律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在保持5.4V电压的前提下,唯有降低回路等效阻抗才能提升放电电流,我的点焊机实测焊接能力轻松过2000A。

网友:
很好的一篇科普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单只680uF电容为例,一只等效1500F的电容,相当于2205.88只680uF电容并联,只要线圈回路电阻足够小, ...

对,关键是线圈儿电阻,这跟点焊机的情况不同,可以算下:
直径1mm的铜线每km电阻22.94欧,绕满16*32*49的铁芯大概是230匝,总长45m,
可算得这样1个线包的阻抗约1欧,两个线包并联是0.5欧姆,即便减到100匝也有200毫欧,
这是1mm的,如果是0.8或更细的电阻更大,这还没考虑回路的其它电阻呢。
要不你试试直接在磁钢上绕几匝粗线 ,要达到4万安匝的话,2000A绕20匝就行,单侧10匝串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关键是线圈儿电阻,这跟点焊机的情况不同,可以算下:
直径1mm的铜线每km电阻22.94欧,绕满16*32* ...

大力出奇迹(高压法,提高绕组数量)是一个较好的方法,要把10×1mm铜排绕制20圈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力出奇迹(高压法,提高绕组数量)是一个较好的方法,要把10×1mm铜排绕制20圈不易。

不一定是铜排,可以用带塑料皮的电线,有人甚至用网线
我的经验是,提高电压的效果,要比加大容量显著得多。前几天我把电容电压提高到470V,结果老MF47的大绿磁钢充到了31uA ,之前最多充到38uA,怎么加大容量也没用。

楼主:
问AI,它给写了个小作文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AI,它给写了个小作文

深度求索给出的解释还是比较中肯。
假设充磁电流恒定,作用在充磁线圈上的持续时间是否影响充磁结果。如果和充磁时间挂钩,完全可以用点焊机控制板控制充磁电流时长和充磁脉冲个数,这样可以精确控制充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深度求索给出的解释还是比较中肯。
假设充磁电流恒定,作用在充磁线圈上的持续时间是否影响充磁结果。如 ...

跟时间无关,工厂用直流低压大功率充磁,也是点动即可。
磁钢有个矫顽力指标,充磁机的安匝数超过矫顽力的这个阈值,就能让磁筹整齐列队。

网友:
这个帖子真棒,各抒己见,开阔了思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