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8082扫频信号发生器,初步测试

楼主(2022-09-18):
机器到手有一段时间了,来的时候右耳朵摔歪了,WIDTH电位器外柄断掉,里面的接线也不知为何的断了,三根线不知道咋接。

开始跟帖求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4677124

后来在坛友 “bbk1667”,以及另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搞清楚了那个WIDTH电位器断线的连接方式,机器也就正常了。维修过程,准备另开帖子说明。
这里先说下对这个机器的基本测试、

1、前后面板

前面板的各个位置我都标出来了。

这个机器的各个输出端子在后面板上,一个信号居然有4个输出端子,一个monitor端子。
难道这个机器可以同时扫4路吗?工厂流水线用?

后面的4个端子是通过一个4.7k的电阻,连接到monitor上的。

端子应该是M母头,应该用BNC转M公头吧

楼主:
X轴扫描端子,这里标注的是

"
SAWTOOTH WAVE OUT
"
名字写的很清楚了。

我用了一个转接头

显示的是锯齿波,25HZ

楼主:
SYNC端子输出

方波,也是25HZ

这个方波和2楼的锯齿波频率不随前面的旋钮而变化,就是固定的25HZ

我理解这个应该是和数字示波器EXT触发联动的,可我咋就没弄明白咋用。

楼主:
这个连的是頻标

示波器,不知道为何显示这么个东西,貌似是正常的,用示波器的CH1检测的頻标信号,未做其他联动。

这个信号受前面的WIDTH控制宽窄,也和CENTER有关。

楼主:
扫频输出

不知道调的对不对 ,反正看起来和课本上有点像

测量一下频率,CENTER拧到最大了,好像能到3.6M多

测量一下频率,CENTER拧到最小了,测量那个大的波,好像22.9K。

我用的是MW频段,人家机器上标着是0.1-3M,也不知道我这样测对不对。

楼主:
既然这个是个扫频输出,那么对扫频输出端子的内阻有必要了解下,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设备。

空载的时候200

用100欧的电阻,大概是130

用50欧的电阻大概是107。

初步估算了一下,应该是50欧姆的输出内阻。
看来这个信号要直接耦合到中周上什么的还是不行的,需要中间做个隔离。直接去驱动电小环天线,统调收音机是没问题的。

楼主:
补充一个维修的过程,

机器来的时候,机器有小故障:
1、左耳朵摔弯了,我用一个扳手给扳回来了,这个比较简单,但没法整平了,凑合能用。
2、看到滤波电容有2个鼓起来了,一个厉害点,一个轻一些。(后来证明是过度维修)
3、width电位器手柄摔断,里面的接线断了。

这里先说下滤波电容:

这个是换好了的,总共换了3个,我换了以后是3300,50V的。电容这个东西,同样容量下耐压高些的参数较好。

本来的三个电容个,有2个看起来鼓了起来。具体规格看下图:

用电桥测试的结果:
16V 4700的
两个25V 2200的。可以明显看到后一张图的电容鼓的厉害些。

我好像换的是50V,3300的(记不准了,机器上盖子了)

从电桥测试来看,这次是过度维修了,那2个电容虽然有点鼓头,但是从参数上来看还是正常的。后来换的电容也是普通的电容。从他们的参数对比上来看,都没有问题。

电位器的维修:

在搞清楚那个电位器的接线后,我用了1个100k的普通电位器来测试机器可以正常工作。
不过 发现调节粒度太粗,无论是center(10k),还是width(100k),再测试465中频的时候,稍微一拧就过头了,调整到合适挺费劲的。
经过示波器检查,center 10k 电位器上的信号是 直流; width 100k电位器上 是锯齿波,不过频率只有25HZ。考虑到如此频率下,用有一定电感的绕线多圈电位器应该不至于不工作。

更换的电位器如下:

电位器更换好了以后,再调整就容易多了,目前没发现其他异常。

更换好了的面板如下,新的多圈绕线电位器的柄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