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频仪耦合电路 与 检波探头

楼主(2022-09-18):
接上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35518&extra=

扫频信号的耦合电路:

经检测这个扫频仪的扫频输出阻抗是 50欧 ,这个直接耦合到中周上是不行的,因为50欧的电阻太低了,将初级谐振电路的Q拉没了,或者说对电路干扰太大。这样是扫不出来信号的。

因此需要一个将扫频信号耦合到中周上的小电路(收音机调中频,统调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自己做了一个(算是电路吧,毕竟有2个零件呢)

图就不画了,就是一个 100k的电位器,串了个2.7pf的电容,本来记得找的是5.6pf,不知道哪里看错了,2.7pf了,最后试了试也能用。这个电容是越小越好,电阻是越大越好(这里做成可调的了),这样对电路的影响就很小。当然太过分了也不行,导致信号过不去了,好在我的扫频仪输出的信号很强。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覆铜板自己拿刻刀划了几下。

反面没有覆铜,垫了一块铜板,这样能焊接牢固。

电容拿特氟龙管套了下,防止短路了,其实没必要担心

2.7pf,瓷管电容,没错。

楼主:
有了输入的耦合电路,接着再做示波器侧使用的检波电路,仿照坛子里的前辈的电路(忘记那个前辈的了,在此先感谢了)

我电脑里存的很老的图,找不到是那个前辈的了。在此谢谢了!

我的改动是:

1)前面那个47k的电阻,是10k了,这个地方按说越大越好,但是太大的话,我的示波器显示的幅度太小,没法看了。后来发现47k也行,也能凑合。
2)那个电容管用了10pf的瓷管电容。
3) 检波二极管用的1N60,我试过2AP8差点火候。
4)后面100k的电阻,是47k了,这里其实用100k也行,示波器的Y轴输入阻抗是1M。我是因为先前做测试,波形太小,我换了47k,发觉影响不大,就没拆。
5)后一个滤波电容,我可能用的是4n7来着,貌似不小,这个地方影响不大。

其实照个原图做就没问题,我一开始没弄好,乱试的电路,好用了,就没改回来。

这里说一下目黑原装的检波探头电路,电路基本形式和上面那个是一样的。
1)探针进来通过一个100pf的片状的电容耦合进去,无电阻。100pf,比上面那个10pf大了许多许多,信号也强的很,就是对电路影响也大了。
2)检波二极管是2ap31e。
3)再过一个100k电阻。
4)后面没有那个滤波电容了,我猜想是检波腔体还有同轴线的电容量就可能够了?

楼主:
两个小电路做好了,这犯愁的事就来了,如何装到个小盒子里。

看见厨房里有一端电线管,16还是25来着? 也看不出来。发现粗细正合适,拿锯子截了2段,打了几个孔,塞进去正好。

只上成品了,过程没啥特殊的。

做好了,打个标签(标签机是个好东西),省的以后忘记了。

两头简陋的没法看了。

(1)这个东西是不是用屏蔽盒弄起来更好啊。

(2)另外,哪位前辈有线性检波的电路,就是那种有源的,从很小很小的信号就开始线性检波的(没那个二极管的起始电压),这样就可以用更小的信号(更大的耦合电阻)来调中周或收音机了,对电路的影响更小,调处来的会更好。

(3)我收集了一个电路,不知道哪位师傅看看,能否行得通。

网友:
耦合电容大小看频率而定,频率低用大电容,频率高用小电容,我常用的是数英的1080a,20赫兹扫到80兆,耦合电容掌握容抗几十k就行了,网上有容抗计算器很方便

网友:
楼主好,有源电路被论坛logo挡住很大一块,如方便可否再上一张。谢谢。

楼主:
你下载来试试。
这个图是我翻论坛里的帖子里的,那个帖子我是找不到了。

手里只有这个图,我打到压缩包里了,winrar就应该能解开。 要是不行再和我说下,我压别的格式挺费劲。

W那个地方是  5.6k,底下那个电压 是-15V,再 无别的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下载来试试。
这个图是我翻论坛里的帖子里的,那个帖子我是找不到了。

非常感谢

楼主:
网上找到的一篇关于这个电路的分析:

用普通检波二极管作检波器时,由于其正向伏安特性不是线性的,因此在小信号下,检波失真相当严重。另外,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随温度而变,所以检波器的特性也受温度影响。

用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精密检波器,能克服普通二极管的缺陷,得到与理想二极管接近的检波性能。而且检波器的等效内阻及温度敏感性也比普通检波器好得多。

上图所示:当Usr为负时,经放大器反相,U'sc>0,D2截止,D1导通。D1的导通为放大器提供了深度负反馈,因此,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2为虚地点,检波器从虚地点经过R2输出信号。所以Usc=0。

当Usr为正时,U'sc<0,所以D1截止,只要U'sc达到-0.7V,D2就导通,这时,可把D2的正向压降UD看成是放大器的输出失调电压,因此电路相当于反相输入的比例放大器,其传输特性为Usc=-(R2/R1)Usr=-Usr。

综上所述,上图的传输特性为Usc=0(Usr<0);Usc=-Usr(uSR>0)。

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Gol很高,因此,当输入信号为正时,只要Usr≥UD/Gol,就会使D2导通,而且D2一旦导通,放大器就处于深度的闭环状态,非线性失真非常小,从小信号开始,输入和输出之间就是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它的死区电压非常小,等于二极管的正向压降UD的1/Gol倍。设D2导通时检波器的反馈系数为F,则这种精密检波器的内阻和温度系数为普通检波器的1/(Gol·F)倍,当R2>R1时,检波器还兼有电压放大作用,可将信号放大R2/R1倍。

https://tech.hqew.com/circuit_508592

网友:
不错不错,我的扫频仪也缺探头这回有经验制作了。不过我的扫频仪有毛病坛里那位朋友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