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 和MF14万用表

楼主(2022-09-18):
                 两种万用表各有什么优缺点。那位师傅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MF14不适宜用作电子维修。
MF10灵敏度高。

网友:
精度都是1.5级的,主要区别是电压档的灵敏度。
MF14的很低(电压档的内阻很小),比如直流电压只有1KR/V,所以适合电工用。

补充内容 (2022-9-21 08:05):
记错了,都是2.5级的。

网友:
MF14表内阻低有助于测量电流,该表有交流电流档(一般万用表没有.MF10更没有)电流档相对较多,最大可以到5A。该表适用于大电工工作间用。
MF10内阻较高有助于测量电压,该表头灵敏度高有对测量电阻有RX100K档,适用于电子爱好者用,(现在这落后了)主要还是实验室用。对电子爱好者就不如MF47了。

网友:
两款我都没有,老表指针表我有500型,这是个非常经典的型号,所以必须有,47型外磁万用表挺好用的,作为电子爱好者不能没有的一款表,早期的没有蜂鸣档,后来的改进有蜂鸣档,这个档位非常的实用,判断电路通断爽翻了,旋钮扭起来嘎嘎嘎嘎的响很舒服,这种体验手感想必其他型号的万用表没有具备的。有些爱好者改装了47老表,加装蜂鸣功能。

网友:
        MF10适合玩无线电收音机使用,MF14更适合电工。

网友:
俩表都不曾拥有,钟爱MF47、MF64

网友:
2块表都有,MF14 精度高1.5级,可以测量交流电流,内阻低,不适合无线电维修,电工用表。MF10灵敏度高,精度2.5级,游丝太软,动圈容易开路,

网友:
这两个表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国产灵敏度最高的无源万用表,一个是国产灵敏度最低的无源万用表,各有各的用途,至于精度嘛,在规定范围测量都能保证的,MF10是2.5级的,MF14是2.5级的。

网友:
记忆中MF10是2.5级的,MF14是1.5级的

网友:
我的意见,现在工作的电工、电子。除了数字表以外加两个47的。一个47C【有100k挡】、一个47L【记忆中你那个是3V供电】,退休的玩情怀的例外。

网友A:
我有一只MF-10的万用表,这个表是偏重于直流电压和电流测量的表,表头的灵敏度是9.1μ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只MF-10的万用表,这个表是偏重于直流电压和电流测量的表,表头的灵敏度是9.1μA.

这个外壳是不是比较容易跌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壳是不是比较容易跌破?

这个上海四表厂的表的外壳 是 酚醛塑料的,比较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