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电阻阻值漂移的神奇

楼主(2022-09-19):
电阻温漂只要表现有正温度系数与负温度系数两种,也有正温度与负温度系数来回漂的。最近几天才发现还有种现象我没见过,感到很神奇,请教哪位老师知道这种阻值漂移的机理?

下面见证神奇第一观

这种5瓦水泥线绕电阻,一袋10个电阻阻值都差不多,最小的是1.000欧,最大1.007欧,现代工艺一致性很好

取一个包上温感头,生料带包上保温。室温阻值1.001欧姆,防止加热电池内阻影响读数串联变压器绕组做的电感。

通电加热,电阻变化不大,100°时才升高了3毫欧

100°以上温漂就加快了,130度漂到了1.008欧。120度好像到热平衡温度上升很缓慢就再加了层保温

154度热平衡温度不在升,电池低电电流下降了些,温度变小了1度,就算153做最高温1.013欧。

停止加热,温度下降,电阻值不像常理那样降低(因为开始温升电阻增大)反而再增高,1.014欧了

降到60度电阻又升了1毫欧

最后回室温,电阻1.016欧姆

再次加热,这回使用开关电源,纹波干扰了交流内阻仪读数,实际是1.015欧

129°时阻值降到1.014欧

加热到150°电阻不再改变

停止加热,温度下降,电阻变化很小60度时电阻上升1毫欧.降到室温29度电阻又回了1.016欧姆。

这电阻起点1.001欧姆一去不复返,温度29到150度变化温漂才2个毫欧,10多个PPM。

补充内容 (2022-9-20 12:55):
49楼算第二观,内加热后阻值变小

网友A:
过去碰到过这种线绕电阻(国产的,包括黑色封装的线绕电阻)阻值不稳的现象,估计是镍铬合金丝与引线接触问题,可能是那时的材料处理、引出线处理不当引起(工艺差),功放里发射极小电阻我就用进口的,电阻值还是比较稳定;但是珐琅封装的线绕电阻没发现阻值变化,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
电阻丝发热后变长了,回不到原来样子而形成这样的现象吧

网友C:
为什么我看到最后,好像温度恢复常温了,但阻值却恢复不到最初,为什么?

楼主:
神奇第二观

取主题同类电阻一个,刚好是1欧,准备放进用8个10瓦电阻做的“加热小屋”里面加热。

放进小屋,由于加了电阻引脚多了4个毫欧,开始加热

温度110度了,就算热转导不好该电阻也有80度了吧,阻值一直没动,神奇吧。

热平衡稳定了10分钟,里面电阻绝对也是温升了100度,电阻值才高了1毫欧。水泥电阻有这样的温漂不可思议吧,其实不是的,大概是电阻负变了0.6毫欧,引脚正变化了1.6毫欧,整体读数正显加1毫欧。

这是刚刚抽出来,温感头落空气中温度显示很快变小。马上测量很烫的电阻阻值还是1.000欧

在次用电直接加热,见高温下读数到0.998欧,算是负温度系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碰到过这种线绕电阻(国产的,包括黑色封装的线绕电阻)阻值不稳的现象,估计是镍铬合金丝与引线接触问 ...

这种电阻引脚是焊接,热电势小,引脚松动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看到最后,好像温度恢复常温了,但阻值却恢复不到最初,为什么?

所以我说起初阻值一去不复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丝发热后变长了,回不到原来样子而形成这样的现象吧

同一类电阻,先用外热加热,电阻值却没有很大的变化,也能回原温度的阻值。我发现3个这样了,先用电加热,阻值就要先大幅度正变,而且回不来原来阻值了。

网友D:
过去这电阻是电阻丝的,现在就是普通碳膜电阻加一个陶瓷外壳

网友E:
白水泥电阻,电阻丝是电炉丝,低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去这电阻是电阻丝的,现在就是普通碳膜电阻加一个陶瓷外壳

是合金电阻丝 ,这个样子(图片是前几天砸2.2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水泥电阻,电阻丝是电炉丝,低劣。

是便宜货,一旦热稳定后表现很好,温漂10几个PPM电阻可不是常见,我手上好多是几百、几十个PPM的。

网友F:
测量电阻阻值的漂移,第一步应先读懂这种电阻的datasheet参数,随后才能确定测量的范围和极限。例如温度,对于商品电阻通常是最高70摄氏度,高于限定温度则所测数据为不可信,且参数变化多半不可逆。

水泥电阻的最高使用温度是多少,最好有datasheet作佐证,否则测量结果是难以解释的。

网友G:
这种水泥电阻一般都应用在电源部分,不需要这么精密吧?但是温漂回不去确实少见,会不会水泥内芯未干得透?

网友H:
感觉这个就是电阻的老化了。还有一个,不管是什么加热方法,在测量的时候,可以把加热电源断开,短时间温度不可能下降的,否则就说明保温不好了,另外为减少温度梯度的影响,达到测量温度时应该在该温度停留10分钟以上,还有,楼主开始测量的阻值应该都是新的吧?应该要有个加热冷却几个循环的过程来老化一下的。
至于有人提到要根据这些电阻的数据表来进行测量,那个是检查质量的,我们现在是看看这些电阻的一些极限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水泥电阻一般都应用在电源部分,不需要这么精密吧?但是温漂回不去确实少见,会不会水泥内芯未干得透?

水泥只是常理说法,是耐火泥封装,陶瓷体。我想不是内芯未干透问题,外加热温漂正常,自己通电加热漂了就回不去。我猜是像13楼脑老师说的工作温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这个就是电阻的老化了。还有一个,不管是什么加热方法,在测量的时候,可以把加热电源断开,短时间温度 ...

保温是不好,但在150度热平衡时是停留了10多分钟,电池电压下降了才停止加热保热。

可能是通电加热电阻丝温度过高可能都发红大超极限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电阻阻值的漂移,第一步应先读懂这种电阻的datasheet参数,随后才能确定测量的范围和极限。例如温度, ...

没有datasheet资料,以前电子刊物见过水泥电阻可以高温工作,200多度,所以就这样试了。都是闹着玩,没有需要真任用。

网友I:
温漂的问题真的是相当头疼,
昨天我也遇到你类似的情形,
想测一下我那个100mA恒流源的温漂,
室测30多度基本还算是稳定,
整体温漂应该在20pp以下,
放冰箱冷冻1个小时然后冷藏半个小时后,
拿出来迅速测量大概增加了500ppm(温差不到30度),
之后不是下降,
而是随着回温仍然迅速增加,
两小时后共增加近1000ppm
之后就平稳了,
昨晚到现在也变化不大,
好像再也回不到放冰箱之前的状态,
大概同等温度条件下,
平空增加了1500ppm,
无法解释了,崩溃中。
可能是老化?形变?

网友J:
找个500K左右的电阻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漂的问题真的是相当头疼,
昨天我也遇到你类似的情形,
想测一下我那个100mA恒流源的温漂,

有空我也试下“冷老化”看看

您推荐的100瓦电阻到了,测试见常温温漂极大,高温段才好,恒流很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个500K左右的电阻试下看看。

没有其他非水泥新电阻,500K自加热也不好弄,外加热可是容易。

网友:
老化几十小时在看看。

另外加温到100多度,是不是高点了。

还有我看你是一边加温,一边测量吗?  这个听神奇,周围电路不会有影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空我也试下“冷老化”看看

您推荐的100瓦电阻到了,测试见常温温漂极大,高温段才好,恒流很难 ...

不好意思,
极大是多大,是负温漂吗?
我的应该小于90ppm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同一类电阻,先用外热加热,电阻值却没有很大的变化,也能回原温度的阻值。我发现3个这样了,先用电加热 ...

你前几天也发了个帖子说这个事啊,我不是猜测了嘛,电阻芯(锰铜合金)和电阻体(水泥)热膨胀系数不一致,所以外加热的时候水泥导热慢,温升均匀,变化不大;通电内加热的时候电阻芯发热迅猛,外边的电阻体温升慢,热膨胀不一致产生了永久形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边加温,一边测量吗?  这个听神奇,周围电路不会有影响?

交流电阻表可以,直流电阻表就看情况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是一边加温,一边测量吗?  这个听神奇,周围电路不会有影响?

楼主的加热有外加热和内加热两种,外加热主要问题是热电势,交流电阻表不受热电势影响,直流电阻表受热电势影响(但可以设法消除)。

内加热比较特殊,楼主提到串联了一个电感,这个其实就是 LCR 表加偏置的原理

btw. 不过楼主的表是不是纯交流表?这个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
极大是多大,是负温漂吗?
我的应该小于90ppm

不好意思,我用词错了,也就是负100PPM左右。

刚试了下这电阻在冷冻负13度下半小时是增了1毫欧,回温后阻值会回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加热有外加热和内加热两种,外加热主要问题是热电势,交流电阻表不受热电势影响,直流电阻表受热 ...

我用的变压器初级做电感已算大了,电池加热是毫无影响,但开关电源直流加热还是不行,读数会低,得停止开关电源才能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前几天也发了个帖子说这个事啊,我不是猜测了嘛,电阻芯(锰铜合金)和电阻体(水泥)热膨胀系数不一致 ...

可能就像您猜测的永久物理体变化了。

几种正温度变化的电阻却没有这个现象,内加温到250°原阻值也能回来

网友G:
关于这个漂移,我想说说万用表,胜利890c+以及61e+。收了一块U201表,用61e+测量直流500V内阻数字不停跳,不能稳定下来。890c+稳定在9M左右。于是拆下5M电阻,61e+不能测到,因为不停跳,奇怪的是用890c+可以稳定在5.01M左右【不是4M】,890c+在路测试和拆下来测试不一样。手头上没有标准的5M。随便用了一个大约5.05M的替代。以上问题消失。由于500V电阻是10M,5M的换上5.05M的影响不大。
………………
这个电阻的问题算温漂?还是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这个漂移,我想说说万用表,胜利890c+以及61e+。收了一块U201表,用61e+测量直流500V内阻数字不停跳, ...

61+可以测量正常5.05M电阻不能测量可疑电阻,说明电阻不稳定61+在不停的换适合电阻档位,换档电压、电流改变该电阻也跟着变,表又换档。胜利890c+能测量,可能是该电阻变化不超出需要换挡范围。
我猜这跟线路接触不良打火花有些相似,高阻电阻是不是有松散导电颗粒之类的不稳现象?

网友G:
引用 楼主:
61+可以测量正常5.05M电阻不能测量可疑电阻,说明电阻不稳定61+在不停的换适合电阻档位,换档电压、电流 ...

拆下来测量也是一样,890c+是手动挡。
你对61e+分析得有道理。现在换了一个约5.05的,两个表测量都正常了。
换了电阻,线路板也正常了,正常就算了,线路板有没有打火现象,没有这么高压的直流电源测试。

网友H:
关于大家讨论的电阻的温度变化的问题,我想理论上不管怎么温度变化,当温度回到原来的温度的时候,阻值应当还是原来的阻值,测温电阻就是这样的。
现在楼主测量了电阻的不同温度下的电阻,发现加热后再冷却到原来的温度时,阻值已经变化了,不是原来的阻值了。楼主应该升温~降温~再升温~再降温,类似这样至少三次循环,看阻值的变化,我估计在若干次循环后,阻值和温度的关系应该就稳定下来了,这就说明在温度变化时产生了不可逆的变化,显然温度效应是可逆的,应该在此过程中还有其他的变化,比如里面不同材质的部分接触部分的氧化等,或者原来压接点在温度上升的时候压应力的消失造成接触不良了等,应该进行几个循环后,这些不可逆的变化会减弱,那个时候电阻才是稳定的,这就是那些要求高的元器件要进行人工老化的意义。
因此,所谓电阻的正常工作温度或者是功率就是指的在承受那样的功率和温度下,阻值不会发生不可逆变化的范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下来测量也是一样,890c+是手动挡。
你对61e+分析得有道理。现在换了一个约5.05的,两个表测量都正 ...

表里面的低压弱电是没有打火发生的,我是比喻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奇第二观

取主题同类电阻一个,刚好是1欧,准备放进用8个10瓦电阻做的“加热小屋”里面加热。

这种电阻阻值误差这第么小,甚至零误差,热稳定性还可以,真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大家讨论的电阻的温度变化的问题,我想理论上不管怎么温度变化,当温度回到原来的温度的时候,阻值应当 ...

一次高温A°循环过后,再次加热只要不到A°就没有不可逆发生,电阻温漂循环很正常。我组合的那个1欧姆电阻就是用这样电阻与正温度电阻组合的,常温加热到130°没见够1个毫欧漂移。也就是整体温漂低于10PPM。因为负温漂水泥电阻不常见,就又购了一些回来。多要了几种,只有1欧、2.2欧才是负温变,10欧、100欧是正温变。正温电阻没见不可逆温变现象,自加热到250°也没见不可逆。

网友:
可以试试现在的EE电阻 号称无感低温漂,我用电烙铁烫一会 测数值没变化。不过没您测的这么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普通的数字万用表,不管小数点多少位,最后那两位都应该视为不可靠,它显示的数值只能当变化趋势来考虑 ...

现在技术发展,不可轻视小玩具的能力,就像20几元的数字表测量准确度已经不输高贵指针表的事实。
这个小玩具就是电桥测量方式,四线测量并且接触电阻也有校正能力。
0.5级精度100A75毫伏分流器0.75毫欧,误差总不会超过0.1毫欧吧,这个玩具测量该分流器只有两个读数,就是0.75、或 0.76毫欧。
通过1A电流(普通万三位半用表测量这电流误差可能大些)分流器电压降这玩具测量刚好0.75毫伏。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能就像您猜测的永久物理体变化了。

几种正温度变化的电阻却没有这个现象,内加温到250°原阻值也能 ...

正温度系数的估计电阻芯和电阻体膨胀磨合好了,负温度系数的估计没磨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温度系数的估计电阻芯和电阻体膨胀磨合好了,负温度系数的估计没磨合好

大概是电阻厂家做这种负温电阻技术还不到家吧,这种现象不知道他们知道了没有

网友:
电阻零件选功率大一点可靠 以前是1/3功率下运行 或者说同功率芯子大一点的可靠。

现在几奈米芯片管子多达上百亿 局部工作温度也不低 多次循环居然没坏,
线性功率电路 局部高温失调电压 电流 还能平衡 也是制造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显然,你不是玩电子设计组装的,很多基础知识一下子你也理解不了

很多基础知识我是不懂,但万用表的精度、误差还是知道一些的,误差并不代表那些数值就无意义,例如0.75毫欧已经超出表的指定测量范围,但真实的0.75毫欧左右电阻器每次测量读数都是0.75毫欧,硬要说这个读数无意义只能参考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测量中出现的毫欧数值我也并不是说是真值。

我测量的这些东西只是测量玩,并不是装在电路上。上面测量我也提到了,在加热器里面加热由于有引脚电阻增加了4毫欧,这不是事实吗。我组一个电阻,引脚使用了1.5平方毫米的铜线,还让两引脚总电阻有1个毫欧来调节测量点。我买个精密点的电阻,RX70因为是单引脚,问店家1欧姆精密电阻的测量点在哪儿?店家小妹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就要了RX76,四线测量没有了引脚测量点的烦恼。
说到我做组装的电阻,还真的花了些心思的,用普通的水泥电阻硬是组合成温升100度阻值变化不超过千分之一(这个玩具表测量的,不信这表就当作吹牛吧),几种材料温度补偿都来回调节了好几次。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概是电阻厂家做这种负温电阻技术还不到家吧,这种现象不知道他们知道了没有

应该只是意外 而且说不定就是某个批次有这个特性,下个批次又是另外的特性了

不过如果它多次冷热循环老化后还保持类似特性倒是不错 私下给个链接我也买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只是意外  而且说不定就是某个批次有这个特性,下个批次又是另外的特性了

不过如果 ...

内消息已发。

这个特性不可重复循环,只能说二次内加热温度超过了第一次加热,“永久”阻值点才会改变。

楼主:
电阻芯热胀冷缩,电阻丝热缩冷胀,引起电阻丝被拉长回不来阻值变大可以理解,但这两个电阻自加热后阻值永久变小我就想不通了。

这应该是神奇第二观。

两电阻原来是6.15欧、6.16欧,通电自加热到250度,电阻负变到6.09欧、6.10欧,回常温后阻值是6.14欧、6.15欧。

200度左右时其中一个阻值6.10欧

回常温(30°)后的阻值6.14欧。标签上6.15是加热前常温阻值

这不是表的测量误差引起读数变化,加热前6.15欧电阻在100毫安电流下的电压降是0.61492V,加热后回常温在相同电流、相同表测量下电压降是0.61421V

难道电阻丝加热被压粗变形回不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内消息已发。

这个特性不可重复循环,只能说二次内加热温度超过了第一次加热,“永久”阻值点才会改变 ...

电阻已到,测试如下,

1、刚开始加热测试,仪表显示阻值乱跳,以为表出问题了,检查老半天 后来发现确实是电阻不稳

2、循环加热三次后电阻值趋于稳定,下面是第五次加热的测试,

测试前读出的电阻值为 1.0097Ω

打开加热电源,因为电流介入会有一点时滞,然后可能是蛤蜊电路的影响,4 秒后读出的电阻值为 1.0053Ω

加热到 20 秒左右读出电阻值达到负峰值,为 1.0047Ω

此后读出电阻值开始正偏,200 秒后稳定到 1.0061Ω

断开加热电流,读出电阻值持续走高

最后稳定到 1.014Ω

加热到 200 秒时的电阻表层温度:

测试系统,VR115 LCR 表 + VR7220 直流偏置电流源

稳定后的初值 1.0053Ω,5 次循环变化可真大啊

附:我测试的这 10 个 1 欧姆电阻(未加热前)* LCR 表是 5 位有效数字,和万用表不同*
0.99583
1.0005
1.0010
1.0043
1.0054
1.0012
1.0042
0.99868
0.99893
0.99923

结论:
1、变化数值和你的测试相当,当然我这多一位...(如果测那个 0.995 欧姆的估计能多 2 位数字...)
2、形变,还是形变 这说明至少此批次电阻如果不经过多次循环老化(抛开最初三次电阻值不稳定的老化过程,后面 2 次老化过程电阻值变化 5 毫欧),是不太可靠的...
3、因为冷热导致的电阻值永久改变,使得变温法测试的温度系数没有意义:大家尺度差不多...

所以,如果需要精确测量其温度系数,需要经过更多循环老化、至少在变温测试区间内电阻值没有永久改变后,才能进行。

btw. 以 J(5%)看来,一致性确实挺不错   <--- 擦忘了我多一位,以 J(5%)看来,一致性不错,稳定性嘛有点那啥,不知道多次冷热循环老化会不会变好,但以 3 位半万用表尺度问题不大:主要是 LCR 表数多,看起来变化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阻已到,测试如下,

1、刚开始加热测试,仪表显示阻值乱跳,以为表出问题了,检查老半天   ...

您老真的要回来玩了呀

刚开始加热负温变化我也见到了,但数字不稳只见来回跳变两下就没计数,LCR表位数多好呀看的清楚明了。加热到150°试试,我加热到150以上后回常温电阻很稳定,常温附近温漂很小比我的RX76电阻还小。  49楼的那两个100瓦电阻加温前在常温温漂在100PPM左右,加热到250°后回常温,温漂降到40多个PPM,可以考虑拿来做恒流源了。

这两大电阻高温过后阻值永久变小机理好像更难理解。拉长变形回不来阻值变大好理解,阻值变小是怎么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来最近你挺空的 ,来玩玩新老头子

那么多高级仪器只干正事多累呀,适合的娱乐娱乐玩玩不好吗

网友:
所以出现的六环电阻

网友G:
说起漂移,我的老47表,开冷气与不开冷气测同样的电阻,测到的阻值有些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开冷气的时候偏大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说起漂移,我的老47表,开冷气与不开冷气测同样的电阻,测到的阻值有些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开冷气的时候偏 ...

这种问题是说不清的,
因为你所给的条件无法支撑分析,
这个老47表的温漂情况,
被测电阻的温漂情况,
还有偏大什么量级,
都是未知数。

可能是电阻不变老47表漂了,
也可能是老47表稳定而电阻漂了,
更有可能是二者都在漂,
综合起来得到负温漂。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种问题是说不清的,
因为你所给的条件无法支撑分析,
这个老47表的温漂情况,

现在假定是电阻没有变化,我刚刚将电阻阻值做了纪录,看看晚上开空调的时候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假定是电阻没有变化,我刚刚将电阻阻值做了纪录,看看晚上开空调的时候会怎么样。

电阻不变化是无法假定的,
直接影响结论,
除非电阻确实是低温漂电阻。

以手头上现有的工具,
可假定数字表相对准确(相比老47指针表),
同时记录数字表和47表的测量值,
温差大一些,
就可以大致分析出个一二三了。

网友:
现在是所有的电阻挡开冷气的时候都偏大一点点。老47就是那1-2个电阻(假设被测电阻是没有温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起漂移,我的老47表,开冷气与不开冷气测同样的电阻,测到的阻值有些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开冷气的时候偏 ...

指针表能观察到电阻的温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芯热胀冷缩,电阻丝热缩冷胀,引起电阻丝被拉长回不来阻值变大可以理解,但这两个电阻自加热后阻值永久 ...

这个是我推荐的那种电阻吧?
看测试好像约220度漂1%
温漂系数负的40-50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