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700短波王收音机机内振荡器自我干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09-19):
用德生9700短波王收音机的短波SW波段接收12.005MHZ和21.870MHZ这两个频点时,一天24小时始终都能接收到信号,但从来都没有节目内容,只是一个信号而已。
后来,阅读了9700的说明书后才明白,原来这两个频点是机内振荡器的谐波干扰,并非真正的电台信号。
后来,又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当接收12.005MHZ和21.870MHZ这两个频点时,整个收音机就像个话筒一样,用手轻拍机壳,耳机或喇叭里就会听到蓬蓬的拍击声。
不知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是不是电路板上有什么接触不良的地方呢?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块铜箔之类的屏蔽下。

我用类似的方法屏蔽过检波的谐波,有效果。这机器没玩过,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不好玩,手感太差,调频刻度太挤了。当年入手几天就送人了。

在原来调谐旋钮上用热熔胶再粘接一个旋钮,手感超级好。
调频刻度是有点拥挤,但如果把统调调整好,接收效果也还是令人满意的。
我还给这台机子加装了背光灯,换了TFL的喇叭,现在手头的这台9700,超级好用,是俺几乎每天必玩的机机。
加装背光灯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33402&extra=

网友B:
你说的蓬蓬的敲击声是机震现像,在短波段容易发生,是高频电路的某个元件或者某段线路受到震动,使得电路参数随机械震动信号而变化,机震信号调制成电信号,被电路发大,从扬声器发出声音。产品收音机也会出现这个故障。通常是把高频部分的易震动元件用腊封固就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蓬蓬的敲击声是机震现像,在短波段容易发生,是高频电路的某个元件或者某段线路受到震动,使得电路参 ...

分析得很有道理!
我的9700只在12.0025MHZ和21.870MHZ这两个机内振荡器谐波干扰频点有机震声,其它频率均没有机震声,不知这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