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个头的牛,27厂供仪表的只标20W,供收音机的能标45W。标30-35W的,仪表用牛肥很多

楼主(2022-09-19):
同个头的牛,DB-20-39(仪表用)和DB-45-160(收音机用),标称瓦数差别巨大,一个标20W,一个标45W。

标差不多瓦数的牛,DB-35-158(仪表用)和DB-30-112(收音机用),个头肥瘦差别巨大,仪表牛明显厚一大截。

之前我发了个贴说收音机牛烫,现在我发现仪表牛不烫。室温都三十多度了,仪表牛长时间只是温热,市电235V上下几伏的样子。牛都是低于标称电流在用的。现在我感觉找到原因了,收音机牛为啥烫

发烫的30W牛,比不烫的20W牛还薄一大圈,事情很明显了。

可能仪表很重要,收音机只要响就行了,所以,厂家做牛不采用同一标准,我乱猜的,请大家指导。

网友:
电牛设计工作时间有的是长时间工作,有的5~7小时,有的3~5小时,估计仪表牛为长时间工作,收音机牛3~5小时工作,如果设计同功率的电牛因取时长不一样所以体积及线经相差不小的。

网友:
我的牡丹624电源牛比红灯711大一圈。温升小很多,看来当年北京厂用料奢侈一些。音质也好很多。。根据当年的总工回忆录描述。是该厂抢购一批丹麦音频测试仪器。。

网友:
估计大部分收音机电牛取电流密度都大于3如果哪样取2和3.5所设计的电牛功率基本差半了。

网友:
两者的要求定位不同,两个同样大小的铁芯收音机用的标的大仪器仪表用标的功率小,这是仪表除了有要长期工作有温升要求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外的干扰尽量小,因为变压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这在很多仪器仪表中都考虑到,比如示波器,毫伏表,等等,设计时将磁通密度就是铁芯的导磁率设计的小一点,此时功率也跟着就小了,但是发热量和对外的干扰也小了,从25型电子管酸度计里拆出的变压器,铁芯和海燕322规格一样,叠厚比322还要厚,但是却只标35W,海燕的是50W

楼主:
听大家一聊,豁然开朗

网友:
仪表变压器的设计是非常保守的,可以说是用不计成本来换取高可靠性。比如FD-12晶体管放大器上的电源变压器线包里面都夹着工号纸条,要是出了问题是要分析原因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铁路上用的色灯信号灯用的变压器,实际负载就是个12V25W灯泡,变压器名牌标称35W,可是看C型铁芯应该是70W的,铭牌标注的空载电流<11mA,实测大都小于5mA,这种变压器是要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要是烧坏一个变压器麻烦大了,要分析原因的,但一般可以用到服务期限到后也没问题。这种设计相比民用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价格也很离谱,90年代一只上述变压器的价格是380元人民币

网友:
改革开放前中国变压器喇叭电动机音频功放等等电器功率都是按照暂载率百分之百标注,如今很混乱就像微波炉变压器标注一千瓦并非傻笨的国产一千瓦变压器不如它。

网友:
一句话。安全系数不同。

网友:
反正比现在那些垃圾牛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