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我两天的肥皂机:海鸥901

楼主(2022-09-19):
有一台袖珍超外差收音机海鸥901,故障现象为偶尔能收音,调谐拨盘后可能就沉默了。
此机电路为经典的咏梅6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好像很多不同牌子的收音机都用了这个电路,甚至元件排列都几乎一样。
经过输入465KHz中频信号,证明中放及后面电路是工作良好的,说明问题就出在变频级。想着没几个零件,应该很好弄。谁知道竟然纠结了我2天。
测变频管工作电压,b极竟然只有0.4V,和e极一样!看看手里的指针万用表,换了数字表再试试,果然这次就正常了,b极约1V,e极约0.45V,经计算Ie = 0.3 mA,基本正常。
用示波器测变频管e极,能收音时有本振信号,调谐拨盘在频率高端和低端信号都会消失,只有在中间一段有较弱的振荡信号。怀疑变频管老化,换成9018,没有太大改善,又换回原来的3DG201。
怀疑b极旁路电容和e极耦合电容,拆下来测试也是好的。然后是天线线圈、振荡变压器和可变电容,拆下检查似乎也没问题。就剩下e极电阻了,万用表量一下也没问题,问题在哪里?
仔细观察,发现可变电容没有外壳,其塑料件有一道裂纹。拆开之后清理了一下灰尘和污渍,给触点上了点润滑脂。再装上试机。竟然好了!
推测原因:可变电容有裂缝,使得转轴和接地金属片的接触力量减弱,时间久了接触不良导致振荡失效。清洁上油后接触改善故障暂时消失,但有可能今后还会再现。最好能更换一只良品可变电容。
此机结构简单,外形设计简练,很像一块肥皂!壳子颜色比较讨喜,调试好了晚上也能收到不少电台。

网友A:
漂亮的小鸡鸡。灵敏度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小鸡鸡。灵敏度还可以吧

灵敏度中规中矩,白天可收本地台,晚上在高端能收到一些外地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小鸡鸡。灵敏度还可以吧

这种鸡鸡修好后,一般情况下晚上能到挺多台的.....

网友(2023-02-23):
这类硅管收音机基极大多只有一个阻值很大的上偏置电阻,而且电阻值很大,除了功率放大级之外,用指针万用表直接测量基极直流电位,十有八九会造成误判。可变电容动片接地不良,是使用塑料膜介质可变电容收音机的常见故障,动片接地不良之后振荡线圈不谐振就收不到信号,修复这种故障方法简单但效果很好,修复之后跟换新可变电容效果没差别,而且修复后不需要调整,换新的可变电容之后必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