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MX132小鸡鸡三波段,SCA是什么波段?

楼主(2022-09-20):
试了SCA收不到什么电台,MW、FM音质都挺好,在丰台区中波能收19个台,FM18个。

网友:
早期的FM-SCA广播,分别有专门播放股票的频段,上海的是专门播放儿童广播节目的

网友A:
SCA或许是英文单词SCAN的缩写形式,“浏览”的意思,不是波段,应该是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A或许是英文单词SCAN的缩写形式,“浏览”的意思,不是波段,应该是功能。

波段开关是三档

网友B:
粘来滴:
调频附加信道(FM-SCA)广播(下文简称SCA)就是通过调频广播开展的一种辅助通信业务,亦即是在现有的调频广播中利用增加附加信道来传送各种业务信息,在国内也称为调频附加信道广播。

SCA广播是一种调频多工广播技术,它使用同一部发射机传送与原有广播节目不同的另一套或多套语言、音乐或数据节目,实现“台中有台”或“一主多副”。这对于充分利用和节省现有的频率资源,增加通信容量,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SCA广播在美国从1955年就开始实用化,多数采用双重调频(FM-FM)体制,副载频为67kHz或92kHz。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有限的频率资源越来越供不应求.SCA广播技术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发展。尤其是80年代以来,SCA广播不仅在通信方式上从语言发展到数据,在通信容量上从l路发展到4路,而且在工作方式上也从双重调频发展到独立边带一调频(ISB-FM),从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SCA广播在国外已广泛应用于传送交通信息、金融信息、气象信息和背景音乐,以及无线电寻呼等业务。据报道,美国各大城市已有60%以上的调频广播台开展了SCA广播业务,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SCA广播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很快,自从1992年我国第一个SCA电台--羊城交通台开播以来,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深圳、珠海等大中城市都相继建立了SCA广播台,开展股票信息、交通信息等广播业务。广州电台采用了新的ISB-FM方式,开展了背景音乐和数据通信业务的试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双重调频SCA广播工作原理

双重调频(FM-FM)方式的SCA广播系统框图如上图所示。发端除具有原来立体声广播设备外,还增加了由副载波(67kHz)发生器和第一调频器组成的SCA调制器。剐信道节目经SCA调制器后,变为67kHz的调频信号,并与立体声复合信号相加。叠加的信号经激励器后对主载波f。进行第二次调频,再经功放后发射出去。收端调谐在主载波f。上,经第一鉴频器输出立体声复合信号和副载波(67kHz)调频信号,其中复合信号经立体声解码器输出主信道立体声节目,而副载波(67kHz)调频信号经SCA解调器输出副信道节目。

副信道节目在系统中经过两次频率调制和解调,各次调制的调制度对接收信号的影响是不同的:第一次调频的调制系数决定接收信号输出幅度,而第二次调频的调制系数则决定接收信号的噪声。

副信道的插入对主信道立体声节目也产生直接影响。第一调频的调制系数大小决定主载波所占频谱宽度,而第二调频的调制系数的总值和SCA所占比例大小则会直接影响主信道的频偏和主副信道相互串扰。如果发信端的激励器和功率放大器的频响线性范围较宽,允许最大频偏达到土85kHz,则SCA信号插入后无需降低主信道的频偏,否则就要降低主信道的最大频偏,以免造成主副信号之间的相互串扰。

由于副信道的调制系数较小,解调后的信噪比将比主信道低20dB以上。为了提高信噪比,在系统中还可以应用压扩技术,即增加音频动态范围的压缩器和扩展器。为了改善调制特性,在附加信道中还可以增加预加重电路和去加重电路。

2.SCA广播的频率配置

我国GB4311.3-84国家标准规定:主载波的调制信号是立体声复合信号和附加信道信号,调制信号的频率配置如上所示。附加信道信号所占频带为61~73kHz,称为SCA1。近年来国内外还增开副载频为92kHz,频带为86~98kHz的SCA2。

3.SCA信号的特征

GB4311.3-84国家标准规定:用于附加信道的副载波频率为67kHz;附加信道的调制方式为频率调制;附加倍道的最大频偏为士4kHz;附加信道的音频信号最高调制频率应限制在6kHz以内;附加信道载波对主载波的频偏为±7.5kHz.为立体声100%调制时的频偏±75kHz的10%。根据调制系数K=△fmax/F的关系(式中△fmax为最大频偏,F为调制频率),以及K所对应的按照贝塞尔函数分布的调频波边带振幅,即可计算出在最大频偏△f为4kHz、调频波所占带宽为12kHz、边带振幅取末调制时载波20%的条件下最高调制频率应为4kHz,也就是说,双重调频方式的SCA系统的音频响应为4kHz,仅能满足语言广播的要求。同时由于SCA的第二次调频的最大频偏只有主信道的1/10,因此在接收端第一次鉴频输出的复合信号里,SCA(67kHz)的调频信号)的信噪比要比立体声信噪比低10倍,即20dB,在实际的接收机中,由于调谐电路和鉴频电路的频率响应是非矩形的,使67kHz信号幅度比立体声信号幅度小3-6dB,因此SCA接收机第一次鉴频输出的灵敏度从体制本身就应该比立体声接收灵敏度低20dB,实际是低23~26dB。当然,这个SCA调频信号经过SCA解调电路时,可以采用各种电路来滤除噪声,改善信噪比,提高灵敏度,使20dB的体制衰减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但是,要想使SCA灵敏度与立体声灵敏度完全相等是很困难的,起码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SCA信号的频偏只有立体声频偏的10%,所以在同一个接收点接收到的同一个电台的立体声主信号幅度应该比SCA信号幅度强,主信号的复盖范围也应该比SCA信号的复盖范围大。因此,在接收SCA信号时人们往往感到噪声比立体声大,音质不如立体声,天线的方向性明显,而且在车辆行驶过程中,由多径效应造成的干扰声也较大。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由SCA信号特征带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是三档

哦,没有看到实物,还在猜想呢。
专业人士见多识广,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网友:
开盖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粘来滴:
调频附加信道(FM-SCA)广播(下文简称SCA)就是通过调频广播开展的一种辅助通信业务,亦即是在现有 ...

如果没有你的回复,还有楼主说的三波段,我会以为是SCALE-刻度的缩写~

网友:
这小机外观设计的真可爱,很儿童化。

网友:
可能是音频接收
估计 SCA= SCHOOL A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来滴:
调频附加信道(FM-SCA)广播(下文简称SCA)就是通过调频广播开展的一种辅助通信业务,亦即是在现有 ...

楼上的朋友真厉害!还真不知道FM-SCA广播呢,头一次听到。既然北京有这种格式的电台,为啥收不到?

网友:
1998前后,湖北的楚天广播电台,在其龟山电视塔上发射的105.8MHZ楚天音乐台的频率上,附加了一套儿童广播,用的就是SCA副载波传送的。
后来经过多次改制,这套节目应该早就不存在了。

早几年中央广播电视地面数字化覆盖工程,原本计划在各地中国之声的FM转播频率上,附加一个CDR的数字信号副载波,计划兼容播出三套数字广播节目,不知道实施了没有,市面上也没看到这种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收音机没有显示器怎么接收这个辅助信息啊?

收音机是听音频信息呀。

网友:
副信道广播不需要看屏幕,它就是个音频广播,没有视频信号。曾经有一些城市的调频广播开播了这个信号,但是多数是股票信息。由于接收信号的收音机没有普及,又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把这个广播挤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