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获得正负200伏1安直流电源的最简方式

楼主(2022-09-20):
如题。。。。。。。。

网友:
俩 220/220隔离变压器就行

网友:
买两个能输出200V/1A的开关电源,然后串起来。

网友:
淘宝买3块的5V 适配器,200V 买40个串联就好了, +-电压买80个;

完美解决

网友:
要不要稳压

网友:
正负200V1安电流,是市电电压近2倍很高的电压了,非常危险!一旦出错就是大事,要命事儿,不熟悉的还是远离的好。至少得自己会知道怎么弄得这电源不用问他人。

网友A:
几十节18650(>▽<)

网友:
变压器加二极管加滤波电容。这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铅酸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节18650(>▽

我算过,100节

网友B:
200V 电压稳定性要求还高? 如果不高开环电子变压器就行。 如果需要稳压,LLC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V 电压稳定性要求还高? 如果不高开环电子变压器就行。 如果需要稳压,LLC最好。

还好嘛,原电路是电池,负载是DCDC

楼主:
想来还是电池简单,100个18650串联,中间抽头,就是不晓得哪点买。要不四个96伏电池串

网友C:
麻将机的变压器旧的很便宜,买4个组合成+—200V的直流电压最划算了。

网友:
可调自耦变压器,调压后后端整流滤波得到直流

网友:
没有使用要求,环境,怎么选电源?
简单的就是定制变压器或者买合适电压的开关电源,要求高的自己制作伺服正负稳压电源

网友:
1)一个变压器,两整流管,两电容
2)二个变压器,一个桥堆,两电容
3)一个调压器,整流管,电容,不隔离
4)400伏电压采用电路中点分压
5)200伏输出电源+dc/dc转负压
6)diy简易逆变器,可以低压推挽,可以低频可以高频,,
7)买现成的高压电源,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将机的变压器旧的很便宜,买4个组合成+—200V的直流电压最划算了。

确实便宜。。。。

网友:
用一只微波炉的变压器改成磁饱和稳压器(因微波炉变压器是漏磁变压器)。拆去高压线圈绕两组200V,和一组500V的(接电容),200V的整流滤波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嘛,原电路是电池,负载是DCDC

还需要定制开关电源,我搞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