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大普奔;成功给老松下木壳彩电加装av

楼主(2022-09-20):
  八几年的产物了,由于机器老化,一直跳台。影响观看效果,且rf转换器下的图像并不很清晰,人物边缘有白亮痕。故而决定加装av,去年就发过贴子。无奈好技术都在外地。找了本地师傅没改成功。此后搁置一年,也有求助于论坛,无人接此活儿。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网上联系到了一位有改装经验的师傅。并成功将主板和尾板,预选器拆下,不远几千里发快递过去,终于改装成功。老彩电看着老动画,要的就是这种感觉。终于得偿所愿了。

网友A:
为您的执着感动的泪流满面,

网友B:
型号是TC-2030DHN ?
曾经拥有过这个电视机,显像管貌似易老化。

网友C:
恍如隔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TC-2030DHM ?
曾经拥有过这个电视机,显像管貌似易老化。

1830的,电路图同20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您的执着感动的泪流满面,

终于让它发挥了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恍如隔世······

带你穿越

网友:
谢谢!我又穿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830的,电路图同2030,

楼主:
对,就这个。这说明书我也有。

网友D:
早期有卖加装av 的加装小板,很方便的(同时解决了热冷地板的隔离问题)。现在很难买到了!

网友:
八几年的松下应该是AN五片机,热底板、同步信号是负极性,早年改过同机芯的国产机长虹、美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有卖加装av 的加装小板,很方便的(同时解决了热冷地板的隔离问题)。现在很难买到了!

嗯,很难。不过千万百计还是找到了,再加上千方百计找到能加装的师傅,非常难得!

网友E:
首先 祝贺楼主完成心愿  不过泼一下冷水  这个显像管的电子枪老化速度 感觉快要不理想了  最好要校准一下三个枪的能力

网友:
这电视机是热地板,改AV要做好冷热隔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 祝贺楼主完成心愿  不过泼一下冷水  这个显像管的电子枪老化速度 感觉快要不理想了  最好要校准一下三 ...

请问怎么校准呢

网友E:
最准确的方法 调整电子枪的三基色的发射电压 这个需要具体根据衰老偏色而来
简单的方法用显像管修复仪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准确的方法 调整电子枪的三基色的发射电压 这个需要具体根据衰老偏色而来
简单的方法用显像管修复仪处 ...

我换个18寸的显像管可以吧,换过说不定没老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换个18寸的显像管可以吧,换过说不定没老化。

18英寸的显像管93年就彻底停产了 之后都是平面直角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英寸的显像管93年就彻底停产了 之后都是平面直角的管子

你告诉我18寸的彩色显像管通用的吧,我还有台熊猫18寸,摔坏了外框,机芯m11的。可以考虑代换下。我这台装好av后,屏幕偏绿,我调了尾板的rgb的g,好多了。难道这就是老化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告诉我18寸的彩色显像管通用的吧,我还有台熊猫18寸,摔坏了外框,机芯m11的。可以考虑代换下。我这台 ...

显像管更换有很多说道  这个还是找一下专业书籍看一下 一两句说不清楚
电极的电流 电压 偏转线圈功率 显像管角度

网友:
这种改Av的小板我有一块,想改我的北京837,没动手,顺便问下北京837是热底板吗?TA三片机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在网上淘一个射频调制器,把视频信号专场射频信号,h或者U段频率,电视就可以显示音视信号了

网友:
把机顶盒的视频信号输入到调制器里转换成射频信号输入到老电视天线插口,把老电视频道调对应频道上,就可以收看节目了